ABB acs510变频器报故障 F0016 ,

楼主(2012-03-11):
ABB acs510变频器报故障 F0016 ,打电话问厂家是说接地故障

我检查了现场的电机线路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发现有接地的情况,这个变频器是个新的,就是设备安装完后很长时间没有用了

厂家让我把变频器的接地参数去掉,我还发现一个问题是当时变频器的进线端三根电源线有两根很松,然后我就紧固好了

出现了问题,一送电就响了,,,我想没有去除接地参数的时候,空气断路器不跳闸,就是报F0016代码,为什么接地参数去掉后

直接送不上电了,然后厂家又让我把电机拆除后又送电,还是一声巨响,应该就是变频器的问题了,但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难道就是当时两根线松动的原因吗,变频器的什么部位损坏了呢?求解。

谢谢。。。。

网友A:
都响了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B:
巨响的话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没出保的话 88A以下的机器(包含88A)发回服务站处理吧,88A以上的请申请现场服务,

出保的话。。。。。楼主节哀

网友C:
变频器放炮了,如楼上所说的电容可能坏了,你可以打开变频器里面看看哪些元件烧坏了,当然能看到肯定坏了,没有看到烧坏的也有可能损坏,你所变频器是新的,但是放了很久估计也过保了,没记错的话,ABB变频器质保是一年,如果这样的话,可以找找外面的维修公司检查一下看有没有维修的价值,如果找ABB的话,估计费用会很高。

网友D:
这下估计完了》禁用接地保护后出现的问题应该不负责吧

网友E:
很长时间不用的话,最起码不先除湿么

楼主节哀

网友F(2012-04-26):
很长时间不用了,平时应该偶尔通电热一下机。

网友G(2012-09-01):
变频器无显示

网友H(2013-06-15):
我也遇到过你说的情况,进入参数设置PRO,试试把3023设为0,故障F0016就消失了。

网友I(2024-08-22):
长期不用,还是慎用

网友J:
学习增加经验

网友K(2024-11-19):
学习了   这都是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