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77的授权怎么安装?

楼主(2012-03-11):
我想知道西门子MP277触摸屏的授权怎么安装?就一个优盘怎么装在屏里面?谢谢大家1

是wicc flexible 2008的,买的授权不是软件授权,是panel的授权,授权是audit trial;应该授权放在优盘里,要装在panel上,就是有PC的授权也有Panel的授权!不会用的!谢谢了!

网友A:
没明白,你是不是要装WINCCFLEXBLE2008啊,屏的组态软件你装你的电脑组态好,传到屏。如果不是这样,说的再详细一些。

网友B:
对: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没明白,你是不是要装WINCCFLEXBLE2008啊,屏的组态软件你装你的电脑组态好,传到屏。如果不是这样,说的再详细一些。内容的回复:

每个屏都要买一个授权,如果在装在自己电脑上我买一个不就够了吗?我传到其它的上面,可是我一个屏得买一个!所以我想着应该装在屏上的呀!

网友C:
老大,没搞明白吧,这个MP277偶也用了不少了,通常是要咱们的filexible 2007/2008组态好了,下载下去就可以了。嫩是没遇到过MP277要授权的,不会大哥被胡悠了吧!

网友C:
偶从遇到一个家伙来给偶推销西门子软件的,要卖给我一套西门西STEP7 V11,两万一套?我当时问他这恶鬼是正版么?他回答是;我又问他西门子有STEP7 V11么,他说:西门子前几年就出V5了,现在几年过去了,应该有V11了!呵呵...我当时差点美晕

网友D:
一般在操作面板上是不需要授权的;但如果组态了一些特殊功能,则需要相应的授权。例如SmartAccess、SmartService、ProAgent以及WinAC MP等。
触摸屏上出现授权提示时,在对话框的下面都会有Notepad的按钮,点开之后会出现所缺授权的详细信息。楼主需要检查一下。

授权传送方法参考:
1.打开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在“编辑”--“连接目标系统”--“Connect HMI device”,在打开的窗口左侧选择你的HMI型号,右侧选择连接方式和连接参数(一般选择以太网Ethernet连接,这种方式最简单,只要网线就可以了),在最下方输入你的HMI的IP地址(这个你必须先在你的HMI的控制面板中设定好,然后重启才起作用)。
2.设定结束后点“完成”,系统会自动搜索到你的HMI并在左侧新增一个连接(以HMI的IP地址命名的)。
3.选中你需要下载到HMI的授权,右键--传送,在弹出窗口的目标驱动器下拉菜单中选中刚才新增的连接,然后点确定就OK了。
另外一定要记住你要下载的授权分for PC和for Panels两种,你必须选中后者传送才可以。

网友B:
对:陈石头关于老大,没搞明白吧,这个MP277偶也用了不少了,通常是要咱们的filexible 2007/2008组态好了,下载下去就可以了。嫩是没遇到过MP277要授权的,不会大哥被胡悠了吧! 内容的回复:

姐姐,我不是大哥了!谢谢!

网友E:
看来楼主mm是高手啊,偶也出来没遇到过要授权的应用呢。

网友B:
对:浅醉闲眠-王者之师关于看来楼主mm是高手啊,偶也出来没遇到过要授权的应用呢。 内容的回复:

那是没遇到过

网友F(2012-05-20):
1, SIEMENS 的屏运行自己的软件是不需要授权的

2,你所说的授权应是 wicc flexible 2008的

网友G:
西门子MP277的触摸屏我也用过,没有说要安装授权,我用的软件也是wincc flexible 2008.楼主不会是弄错了吧

网友H(2012-07-03):
楼主大姐  各位大哥  弄明白的给小弟说说  我现在就是遇到这个问题  MP277  8“ touch 的授权问题,Wincc flexible/OPC -Server for MP这个授权  怎么把这个授权下载到屏里面去  我按照楼上大哥说的  用网线连不上  点完成提示:Fatal system  error。 知道的给说下  不胜感激涕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大姐  各位大哥  弄明白的给小弟说说  我现在就是遇到这个问题  MP277  8“ touch 的授权问题,Wincc flexible/OPC -Server for MP这个授权  怎么把这个授权下载到屏里面去  我按照楼上大哥说的  用网线连不上  点完成提示:Fatal system  error。 知道的给说下  不胜感激涕零

看你的软件是否有问题,上面的最佳答案就可以,用那个没错,不行你试试别的电脑上的软件看怎么样!!!

网友I:
看你的软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J:
网友H 的回复内容: 楼主大姐  各位大哥  弄明白的给小弟说说  我现在就是遇到这个问题  MP277  8“ touch 的授权问题,Wincc flexible/OPC -Server for MP这个授权  怎么把这个授权下载到屏里面去  我按照楼上大哥说的  用网线连不上  点完成提示:Fatal system  error。 知道的给说下  不胜感激涕零 看你的软件是否有问题,上面的最佳答案就可以,用那个没错,不行你试试别的电脑上的软件看怎么样!!!

谢谢啊  我软件是西门子代理商给的  不过里面的很多授权都<此处内容被屏蔽>掉了 就是下不进去  问西门子官方 说我电脑系统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F:
1, SIEMENS 的屏运行自己的软件是不需要授权的2,你所说的授权应是 wicc flexible 2008的

特殊应用触摸屏需要授权。

网友L(2012-08-31):
不错,还可以回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