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工控PLC擂台第88期-PLC模拟量控制比例阀的问题

楼主(2012-03-11):
用模拟量模块控制一个电磁比例阀,0-5V控制,需要在设定的时间内线性的从零到最高值,但是这个时间是个变量值,可以随时调整
注意一定是线性递增的控制方式,在设定时间内线性递增。
试编写控制程序。

     PLC类型任意选择,回答的最好最完全的,原创最多,阐述最详细,程序越准确者获一等奖!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待87期结束一周后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5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
菜鸟学习下:)

s7-200PLC

按开始按钮运行,停止按钮停止并复位输出;

人机界面输入设定时间,与100%计算出斜率K,然后每秒输出递增K;

达到100%输出可以自动复位0%,重新开始;

运行过程中可以随时改变设定时间,比如开始设定100S,K=1,运行50s时开度50%,此时改变设定时间为200s,K=0.5,当输出100%时需再运行100s;

当然严格的说曲线并不是完全线性,像微分一样缩短间隔时间可以增加曲线平滑度。当然一般情况过分最求也没必要。

多多指教。

网友B:
PLC,不会鸟

不会滴苦逼人,闪个猪头滴来~~~~~~~~~~~~~~~~~·55555555

网友C:
VW100 设置时间,单位为秒,最大为32.767秒,AQW2----模拟量输出。I0.1 ------启动比例阀

网友D:
PLC品牌:台达    EX2系列

0~5V对应的PLC内模拟量为0~1000

PLC的模拟量输出口地址为D1116.

PLC内T127的应用是1ms,即变量时间的单位为ms

PLC梯形图

网友E:
这个题目实际严格用PLC来做,只能实现一个台阶输出。

1:就看如何看待这个线性变化的精度。

2:爬升的时间不能太快。

本题中,必须对输出做数字化处理,即将输出分为N次输出,每次输出的变化数一样。假设爬升时间为T,T变量放在寄存器40100中。分为N份输出,N变量放在寄存器40101中。PLC输出0-5V对应的数值为0~32767的变化范围,对应模拟量DA输出寄存器为40001。本例程设定加速时间为30S,分1000次递增输出。

用毫秒定时器来触发,改变40001的数值。毫秒定时器的长度为 40200 =(T*1000)/N = ((40100)*1000)/40101 = 30*1000/1000=30毫秒,这个时间就不考虑余数的问题了。

每次DA输出寄存器增加值为(40202) = 32767/N=32767/1000=32,余数为767。(40203)为整除之后的余数

有了这些铺垫,下面就是程序,以及仿真运行的结果,输出40001寄存器=32767丝毫不差,本程序需注意的关键是余数的处理。不然会加不到最大值。

本程序先设定爬升时间为30S,分1000次直线输出(可任意修改)。每次定时器到的时候,先加上递增的幅度,如果余数计数器没有到,则再加上一个1。1000次到后,则不做加法了。

另外,题外可以用硬件的方式来实现,用一个电阻和大的电容,这样,直接输出一个最大的5V,然后由电阻和电容的数值,实现一个输出指数的爬升,估计比PLC实现的波形不会差,不过爬升时间越大,这个电容就要求越大,就越不现实了。

再贴张大一点图。

需要原程序的可联系liujl@plcstar.com

网友F:
一、硬件的组成及设置:

  1、选用S7-200PLC  模块为EM235     模拟量输出设定为0~20ma,输出口对模拟地并接250Ω标准电阻,变0~20ma 电流输出为0~5V电压输出。

  2PLC的输入I0.0为启动电磁阀开门命令信号,EM235AQW0输出点为控制电磁阀的输出0~20ma,流经250Ω标准电阻,输出给电磁阀为0~5V的电压信号。

  3、设VW0为设定电磁阀动作时间的置数区,此值是由由上位机或触摸屏中设定,再传递给PLC

    3、编程处理:按下启动按钮,使M0.0=1,将T0值送入VW10,启动振荡器,此时振荡周期=2T0。用T96=1的前沿,将 送入AQW0,,每产生一次T96=1的前沿,将AQW0+ -àAQW0,第10次后,将余数 送入VW10,振荡周期改为2T1。当T96=1时,将  送入AQW0,到此控制过程结束。

三、编程:

网友F:
  第二种编程方案与计算方法

   6楼讲的是将电磁阀控制时间等分10份,按十分之一的时间线性的递增AQW0的数字输入值,如动作时间较长,使模拟量输出变为阶梯似的线性增长,为使阶梯幅度变小,缩短连续送数的时间间隔,为此选用第二种方案,即规定送数时间间隔为4mS,这样在T时间内,求出送数的次数NN=T / 4 ,再求出余数:m= T4·N,每次送出的数字增量:△X=32000 / N (取整数),如m0,在最后m时间里送出的数字量=32000N·△X 。见以下编程:

网友G:
各楼主多很厉害吗,学习中。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各楼主多很厉害吗,学习中。

网友I(2012-04-19):
·从原理上讲,比例阀的响应频率不过25HZ,即在设计时需要根据比例阀的响应速度设置控制周期,在程序上为最小时基。但往往控制周期还跟很多因素有关,本程序将时基设置为可设,但如果把时基设置小于扫描周期,是没有意义的。

·采用西门子PLC,加12位精度模拟量模块,0-10v输出对应0-27648,输出地址PQW256;

·I0.0控制启停;

程序结构:

DB1:

       +0.0     Int  OutPV

      +2.0     DI    PulseBase

       +6.0    real   SetTimeBase

      +10.0   real   SetRampingTime

程序:

OB1------------------------------------nw1----------------------------------   L     LD     6
      ITD
      DTR
      L     1.000000e+003
      /R
      T     MD   100            //周期扫描时间s转换成ms

      L     MD   200
      L     MD   100
      +R
      T     MD   200

      L     DB1.DBD    6
      >R
      JCN   init                        //生成设定时间基数循环标志位;
      S     M     10.0              //计时到,置位M10.0,计数清零;

      L     0.000000e+000
      T     MD   200

nw2--------------------------------------------------------------------------

init: L     DB1.DBD   10
      L     DB1.DBD    6
      <R                             //若设定爬坡时间输入小于时基,将时基赋予爬坡时间;

      JCN   _001
      L    DB1.DBD6

      T   DB1.DBD10

_001: L     DB1.DBD   10
      L     DB1.DBD    6
      /R
      T     #TimesOfRamping    //求出需要循环累加的次数;

      L     13824
      T     #OutLimit

      L     #OutLimit
      ITD
      DTR
      L     #TimesOfRamping
      /R
      T     #ValueReal
      TRUNC
      T     DB1.DBD    2                //计算每次循环需要累加控制量;

nw3--------------------------------------------------------------------------

      A     I      0.0
      JC    Run
      L     0                           //未启动,输出赋0,程序返回;
      T     DB1.DBW    0
      BEC

Run:  A     M     10.0          //周期未到,返回;
      JC    Caut
      BEC

Caut: L     DB1.DBW    0                //循环累加并输出
      L     DB1.DBW    4
      +I
      T     DB1.DBW    0

      L     #OutLimit
      >I
      JCN   OutP

      L     #OutLimit
      T     DB1.DBW    0

OutP: L     DB1.DBW    0
      T     PQW  256
      R     M     10.0                  //每个控制周期输出一次,完成后复位循环标志位,等待下一次触发;

网友J:
很厉害长见识了。。。。。

网友K:
mark~明天来回答

网友K:
我用beckhoff的plc编的,请大家看看:

网友K:
不好意思,上面没有贴全,继续

网友K:
解释一下:
1:时间输入,喜欢在多少MS内完成
2:把总长分成10段
3:类型转换
4/5: 做了一个脉冲发生器,时间就是根据前面希望完成的总是见除以10
6:计数器,没个上升沿+1
7假设是0-5v对应的也是0-5,那么我每次计数器加的数值还要*0.5,数值给比例阀就行了

网友K:
这个贴还没评分吗?什么时候结贴?

网友L(2012-10-19):
人是中国人,心是中国心!

我用CJ2M系列的PLC,模拟量模块采用CJ1W-DA041(单元号:0,第1CH)

两次刷新时间间隔越小,线性度越好,本人采用1ms周期对模拟量输出通道的值进行刷新

硬件设置如下:

程序如下:

网友L:
版主快结贴吧,快过去一年了!

网友M:
飘过 学习  长知识啊...

网友N:
难度挺大,有点费劲,学习中。

网友O:
路过,学习中,不过有点难度!

渴望无限!

网友(2012-11-20):
我也来看下热闹

S7-温度PID控制程序,多段曲线控制。求解
设想学习的目的以达到提高自身的水平,温度PID控制程序,多段曲线控制。求解
我现在用的就是用温控表做的.我设想用PLC来达到这样的目的。

我碰到主要的问题是:温度输入模以量通道,多个设定值的处理,如何去解决
如:第一路温度输入通道,第一次目标执行处理的设定温度是250《或是N>>度。第一次执行设定升温时间为3《或是N>>小时。需要有PID控制,控制输出的0-10V;或是4―20MA;
达到目的后恒温N小时。
当执行完第一次的设定程序后,如何的编写和执行第二次的程序呢?
第二次目标执行处理的设定温度是400《或是N>>度。第二次执行设定升温时间为1《或是N>>小时。需要有PID控制,控制输出的0-10V;或是4―20MA;
达到目的后恒温N小时。这个设定值的处理,如何去解决?

主程序:
LD M0.0
EU
MOVB 100, SMB35
ATCH INT_0:INT0, 11
ENI

LD SM0.0
INCW MW2
AW= MW2, 30
S Q0.1, 1
MOVW 0, MW2
以上程序解释为?你认为可以吗?这只是思路

设想学习的目的.达到提高自身的水平,我是对它作为一个实习与学习的挑战性课题。
我的目的是想用PLC达到岛电温控表一样的功能...可以任意设定控制升温时间.恒温时间.随意的设定温度;曲线温度自动控制。

如:本来30分钟就可以升到500度的.现在我要让它10个小时才能升到500度,达到温度后,执行恒温。恒温结束后才能执行下一程序段。
如果当我设为10分钟,现有的硬件条件是不可能在10分钟内达得到300度的.就要全功率升温(可控硅调功控制器100%打开),直至达到所设定温度(500度)后.才执行恒温5小时。
硬件:
西门子S7-200-CPU226
231-7PD22-OXA8  A14XTC(4路温度模块输入,只使用其中一路)
232-OHB22-OXA8 (2路模以量输出模块)

触摸屏:威纶通MT6070IH(屏是用来记录实时温度曲线的.显示实时温度(PV),并可修改,设定升温,恒温时间; 设定温度值(SV);并保存历史所有时间、温度曲线数据)

可控硅调功控制器:两个(可以接受线性的0—10V; 4—20MA的信号。)

2组200KW发热丝。用KP可控硅控制。

如果只是一段温度值.从28度升到300度.如设定为10个小时.它就要按10小时的时间升温结束.(可以任意的设定时间来升温.) ;达到后保温N小时.这个没有难度.

现要求如下:
1状态记录:有温度掉电记录状态, 以PV值为参考值自动选择该执行那段程序。
2需要有多段温度曲线设定值。可以随生产要求而改变:时间,温度设定值。
3要有断线检测(断热电偶)。作出报警。
4本来30分钟就可以升到500度的.现在我要让它10个小时才能升到500度,达到温度后,执行恒温。恒温结束后才能执行下一程序段。
如果当我设为10分钟,现有的硬件条件是不可能在10分钟内达得到300度的.就要全功率升温(可控硅调功控制器100%打开),直至达到所设定温度(500度)后.才执行恒温5小时。再执行下一段温度曲线程序

5具备手自动控制,手动控制时按开关量(按钮操作)给定输出百分比。

温度工艺曲线要求如下:
说明:
从28度开始升温;我想把它控制在4小时内达到300度。达到300度后恒温5个小时。。
5个小时后,从300度开始升温。。控制在3小时内达到420度。。到了420度恒温5小时。。。如此执行下一段程序至结束。

第一段:
28度--3.5小时升温时间=目标温度为300度====达到300度后恒温3小时.

第二段:
300---2小时升温到====420====达到420度恒温3小时.

第三段:
420---1小时升温到====500====达到500度恒温1小时

第三段:
500---1小时升温到====600====达到600度恒温10小时

第N段:
N度---N小时升温到=====N度======达到N度恒温N小时

第N+1段:
600---2小时降温到====达到500度

2小时后根据所降温度与时间(即实时情况)。。以曲线记录下来。。并保存到触摸屏中。
直至降到80度时自动结束记录。然后是由启动信号执行下一个循环工作。

程序是从第一到N;;;如果断电后..又要是以现在的测量值作起始值段

时间,温度值,恒温时间.都要任意的修改;我现在用的就是用温控表做的.我设想用PLC来达到这样的目的。
设想学习的目的..达到提高自身的水平,我是对它作一个实习与学习挑战课题。

欢迎你讨论。。

再反过来,不知道用通断的话。又该 如何的做到呢?当然这是后话。。。

网友P:
比例阀的控制有多种:有PWM脉宽调制、频率调制、线性电压或者线性电流等,至于PLC输出的5V信号均需要比例阀内部处理,5V信号的变化率均需要适应于该类型比例阀的调制方式。

网友Q:
学习中,有难度,上面的大虾真厉害。

网友R:
留名学习中,各位强人

网友S:
我选用AB的ControlLogix系 PLC,用的编程环境是Logix5000:

一、硬件选型及组态:组态如下图

第一槽是CPU,第二槽是以太网通讯模块,第三槽是以太网IO适配器模块;IO适配器模块后面接入1734-OE2V  两通道模拟量输出模块,其中1734-OE2V的模拟量输出模块的硬件配置如下:

0-10V对应0-20000的数字量工程值,这里的数字量工程值是个int类型的值,可以认为定义,不是物理工程值,如果是电磁比例阀,20000对应其100%全开,由于这里的电磁比例阀是0-5V,因此后续程序编程数字值只取到10000.

二、软件编程

    首先介绍这里用到的几条指令:

    1、TON:导通延时定时器指令,它是一个执行时刷新的定时器,但定时到,DN为置1,其各位时序图如下:

这里我的预置值设为10,也即是定时10ms,这个位是个立即数,不可以用标签,我设置为10ms是为了对电磁阀10ms进行一次数据写入,根据程序关系,可以将此值设大或设小一点,但受定时器条件影响,最小不能小于1ms

    2、MOV指令,MUL指令和ADD指令,这个指令很简单,MOV就是数据移动指令,MUL是乘法指令,ADD就是加法指令;

    3、EQU是相等比较指令;

    4、CPT指令,这条指令是计算指令,它具有符合运算的功能,直接进行表达式编写,方便快捷。

好了,指令介绍完了,下面介绍程序编写:

标签定义:S:FS:第一次上电是执行并置位

                M_Set:电磁比例阀的上升累积增量

                Time_Set:记录已经执行的时间数,每单位为10ms

                PSOL:电磁比例阀的模拟量输出

                Timer:定时器标签,存储定时器的一些状态

                Time_Set:设定上升时间,单位为S

                ramp:电磁比例阀的上升速率

这条梯级是上电初始化,是中间变量及电磁比列初始化;

Ramp是单位时间的工程值增量,Time_Set就是时间设定值,这里单位是S,M_Time是执行10ms的次数,这里采用的ramp是(Δ工程量)/(ΔT),这样可以保证时间可以随意调整

假设我设定Set_Time为10S,则实际执行如下图:

网友T:
结贴了吗?

网友U:
也来凑凑热闹!使用施耐德m341000+amo021000

plc配置:

模拟量模块配置:

程序:

注释:%mw100为时间设定值地址 单位秒,%mw200.1为启动停止位,%qw0.2.0为输出

 通过对时间设定值得类型转换得出定时器设定值,

由于要求输出为0--5v,则取输出数字量为0---5000,

5000/设定时间=输出斜率,输出斜率*当前时间值(由定时器当前运行值而来)得出模拟输出量,

通过数据类型转换得出模拟输出数值,

由于是读取的是定时器的当前运行值,所以使得输出数值更加线性,减少了一定范围内的梯度变化

网友V:
用南大傲拓PLC NA200-2011402

设定的时间是100S,所以当运行到60S时,%NW0003的值是12000,到100时就是20000了,

网友W:
回答的最好最完全的设定的时间

楼主: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

wyb2866255---王者之师                    wyb2866255

二等奖6名,10MP获得者:
戴国政                                戴国政

飘在半途中                            飘在半途中

龙游乾坤2007                          龙游乾坤

caojie0723----王者之师            caojie0723

矩形科技                              矩形科技

玉树哥—王者之师                      yushulinfeng

三等奖6名,100积分获得者:
czjdlwb                               luowenbin1987

aleckfan                              aleckfan

Tough                                 Tough

prague502                             prague502

伍琪生                                乖乖小笨熊

渴望无限!                            渴望无限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以后的各期擂台!

网友X(2013-03-05):
一般这样的帖子要多久才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