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三十九期—电动机故障判断步骤?

楼主(2012-03-11):
电动机故障判断步骤   ?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一到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4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
  电动机故障判断步骤?

1,看,有没有异常现象,如抖动或是外机变形

2,听,听听有没有导常响声,什么摩擦声或是撞击声

3,闻,用鼻子闻闻有没有烧焦的味道

4,摸,用手摸有没有发烫及变形或是感觉有小的抖动

网友B:
看 听 闻 摸 只能检测出直观的电动机故障。

故障判断少不了 测 这个关键的步骤:根据电机的种类,应该测量相应的绕组阻值、对地阻值及启动电容等!

网友C:
电动机故障可通过看、听、闻、摸四种方法来及时预防和排除故障,保证电动机的安全运行。
一、看
  观察电动机运行过程中有无异常,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1.定子绕组短路时,可能会看到电动机冒烟。
  2.电动机严重过载或缺相运行时,转速会变慢且有较沉重的"嗡嗡"声。
  3.电动机维修网正常运行,但突然停止时,会看到接线松脱处冒火花;保险丝熔断或某部件被卡住等现象。
  4.若电动机剧烈振动,则可能是传动装置被卡住或电动机固定不良、底脚螺栓松动等。
  5.若电动机内接触点和连接处有变色、烧痕和烟迹等,则说明可能有局部过热、导体连接处接触不良或绕组烧毁等。
二、听
  电动机正常运行时应发出均匀且较轻的"嗡嗡"声,无杂音和特别的声音。若发出噪声太大,包括电磁噪声、轴承杂音、通风噪声、机械摩擦声等,均可能是故障先兆或故障现象。
  1. 对于电磁噪声,如果电动机发出忽高忽低且沉重的声音,则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
 (1)定子与转子间气隙不均匀,此时声音忽高忽低且高低音间隔时间不变,这是轴承磨损从而使定子与转子不同心所致。
 (2)三相电流不平衡。这是三相绕组存在误接地、短路或接触不良等原因,若声音很沉闷则说明电动机严重过载或缺相运行。
 (3)铁芯松动。电动机在运行中因振动而使铁芯固定螺栓松动造成铁芯硅钢片松动,发出噪声。
  2.对于轴承杂音,应在电动机运行中经常监听。监听方法是:将螺丝刀一端顶住轴承安装部位,另一端贴近耳朵,便可听到轴承运转声。若轴承运转正常,其声音为连续而细小的"沙沙"声,不会有忽高忽低的变化及金属摩擦声。若出现以下几种声音则为不正常现象。
 (1)轴承运转时有"吱吱"声,这是金属摩擦声,一般为轴承缺油所致,应拆开轴承加注适量润滑脂。
 (2)若出现"唧哩"声,这是滚珠转动时发出的声音,一般为润滑脂干涸或缺油引起,可加注适量油脂。
 (3)若出现"喀喀"声或"嘎吱"声,则为轴承内滚珠不规则运动而产生的声音,这是轴承内滚珠损坏或电动机长期不用,润滑脂干涸所致。
  3.若传动机构和被传动机构发出连续而非忽高忽低的声音,可分以下几种情况处理。
 (1)周期性"啪啪"声,为皮带接头不平滑引起。
 (2)周期性"咚咚"声,为联轴器或皮带轮与轴间松动以及键或键槽磨损引起。
 (3)不均匀的碰撞声,为风叶碰撞风扇罩引起。
三、闻
  通过闻电动机的气味也能判断及预防故障。若发现有特殊的油漆味,说明电动机内部温度过高;若发现有很重的糊味或焦臭味,则可能是绝缘层维修网被击穿或绕组已烧毁。
四、摸
  摸电动机一些部位的温度也可判断故障原因。为确保安全,用手摸时应用手背去碰触电动机外壳、轴承周围部分,若发现温度异常,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
  1.通风不良。如风扇脱落、通风道堵塞等。
  2.过载。致使电流过大而使定子绕组过热。
  3.定子绕组匝间短路或三相电流不平衡。
  4.频繁启动或制动。
  5.若轴承周围温度过高,则可能是轴承损坏或缺油所致。

网友D:
学习了。。。。。。。。。。。。。看贴回了,谢谢

网友C:
三相异步电动机故障分析及排除

三相异步电动机应用广泛,但通过长期运行后,会发生各种故障,及时判断故障原因,进行相应处理,是防止故障扩大,保证设备正常运行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一、通电后电动机不能转动,但无异响,也无异味和冒烟。
1.故障原因①电源未通(至少两相未通);②熔丝熔断(至少两相熔断);③过流继电器调得过小;④控制设备接线错误。
2.故障排除①检查电源回路开关,熔丝、接线盒处是否有断点,修复;②检查熔丝型号、熔断原因,换新熔丝;③调节继电器整定值与电动机配合;④改正接线。
二、通电后电动机不转,然后熔丝烧断
1.故障原因①缺一相电源,或定干线圈一相反接;②定子绕组相间短路;③定子绕组接地;④定子绕组接线错误;⑤熔丝截面过小;⑤电源线短路或接地。
2.故障排除①检查刀闸是否有一相未合好,可电源回路有一相断线;消除反接故障;②查出短路点,予以修复;③消除接地;④查出误接,予以更正;⑤更换熔丝;③消除接地点。
三、通电后电动机不转有嗡嗡声
l.故障原因①定、转子绕组有断路(一相断线)或电源一相失电;②绕组引出线始末端接错或绕组内部接反;③电源回路接点松动,接触电阻大;④电动机负载过大或转子卡住;⑤电源电压过低;⑥小型电动机装配太紧或轴承内油脂过硬;⑦轴承卡住。
2.故障排除①查明断点予以修复;②检查绕组极性;判断绕组末端是否正确;③紧固松动的接线螺丝,用万用表判断各接头是否假接,予以修复;④减载或查出并消除机械故障,⑤检查是还把规定的面接法误接为Y;是否由于电源导线过细使压降过大,予以纠正,⑥重新装配使之灵活;更换合格油脂;⑦修复轴承。
四、电动机起动困难,额定负载时,电动机转速低于额定转速较多
1.故障原因①电源电压过低;②面接法电机误接为Y;③笼型转子开焊或断裂;④定转子局部线圈错接、接反;③修复电机绕组时增加匝数过多;⑤电机过载。
2.故障排除①测量电源电压,设法改善;②纠正接法;③检查开焊和断点并修复;④查出误接处,予以改正;⑤恢复正确匝数;⑥减载。
五、电动机空载电流不平衡,三相相差大
1.故障原因①重绕时,定子三相绕组匝数不相等;②绕组首尾端接错;③电源电压不平衡;④绕组存在匝间短路、线圈反接等故障。
2.故障排除①重新绕制定子绕组;②检查并纠正;③测量电源电压,设法消除不平衡;④峭除绕组故障。
六、电动机空载,过负载时,电流表指针不稳,摆动
1.故障原因①笼型转子导条开焊或断条;②绕线型转子故障(一相断路)或电刷、集电环短路装置接触不良。
2.故障排除①查出断条予以修复或更换转子;②检查绕转子回路并加以修复。
七、电动机空载电流平衡,但数值大
1.故障原因①修复时,定子绕组匝数减少过多;②电源电压过高;③Y接电动机误接为Δ;④电机装配中,转子装反,使定子铁芯未对齐,有效长度减短;⑤气隙过大或不均匀;⑥大修拆除旧绕组时,使用热拆法不当,使铁芯烧损。
2.故障排除①重绕定子绕组,恢复正确匝数;②设法恢复额定电压;③改接为Y;④重新装配;③更换新转子或调整气隙;⑤检修铁芯或重新计算绕组,适当增加匝数。
八、电动机运行时响声不正常,有异响
1.故障原因①转子与定子绝缘纸或槽楔相擦;②轴承磨损或油内有砂粒等异物;③定转子铁芯松动;④轴承缺油;⑤风道填塞或风扇擦风罩,⑥定转子铁芯相擦;⑦电源电压过高或不平衡;⑧定子绕组错接或短路。
2.故障排除①修剪绝缘,削低槽楔;②更换轴承或清洗轴承;③检修定、转子铁芯;④加油;⑤清理风道;重新安装置;⑥消除擦痕,必要时车内小转子;⑦检查并调整电源电压;⑧消除定子绕组故障。
九、运行中电动机振动较大

网友E:
首先到现场

看到故障现象最好,看不到就先问操作工,做了什么操作,当时电动机有什么异响,异味等。

其次断电后

先摸摸闻闻,如果表面烫手并且有糊味的话,基本代表电动机就烧了。

再次打开接线盒

先用万用表量三相电阻,必须相同。再用摇表摇相对地绝缘,必须大于0.5兆欧。特别提醒万用表不能用来测绝缘。

最后,用手转

感受一下力度是否均衡,是否有碰擦的声音,以此判断轴承好坏。手转时哪怕有一点杂音,高速时就很响。

我平常就是这么干的,能判断电动机的绝大部分故障,然后其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处理,面面俱到就长篇大论了,面试时没那么多时间说。

网友F:
电机故障分两种:一是线圈方面的电气故障,一是转子转轴等机械故障。

电气故障,闻闻看有没有焦味,手摸摸是否很烫,用万用表测量线圈是否断路或短路,用兆欧表测量一下绝缘电阻是否正常。

机械故障,看看转子转动声音是否正常,转动是否抖动很厉害。

网友G:
我觉得应该分两种情况来判断:

第一种,不确定电机存在故障,而电机正在运行的时候。

1、看电机坐子是否松动

2、听有无异响来判断电机是否存在缺相、轴承或轴存在问题

3、闻有无异味来判断电机是否绕组绝缘损坏(这种情况在不取下接线盒一般很难闻出什么味道,如果能闻到我估计电机也停了)

4、摸是否过热来判断电机是否过载等

以上为初步判断,有时候问题不是很严重的时候,很难找到问题

5、用万用表测量三相电压来进一步判断是否缺相

6、用钳形表测量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和过流

第二种情况,已经发现电机存在一定问题,电机已经停机的情况下:

1、摸下电机是否发热异常

2、看电机坐子是否松动

3、拆下接线盒闻是否有异常气味

4、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绕组阻值是否正常

5、用摇表测量电机绕组绝缘是否正常、接地?

6、转动电机轴或风扇判断是否有堵转或者轴承损坏等(电机加有变速箱等的时候可以忽略此步骤,或者在最后仍然无法找到故障的时候拆下电机转动轴或者风扇)

7、断开电机进线,接通电机上级接触器等,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是否缺相

PS:在停机情况下,并且未找到故障的时候尽量不要通电试运行!

暂时想到这么多

网友H:
电动机运行或故障时,可通过看、听、闻、摸四种方法来及时预防和排除故障,保证电动机的安全运行。

一、看

  观察电动机运行过程中有无异常,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
  1.定子绕组短路时,会看到电动机冒烟。

  2.电严重过载或缺相运行时,转速会变慢且有较沉重的"嗡嗡"声。
  3.电动机正常运行,但突然停止时,会看到接线松脱处冒火花;保险丝熔断或某部件被卡住等现象。

  4.若电动机剧烈振动,则是传动装置被卡住或电动机固定不良、底脚螺栓松动等。

  5.若电动机内接触点和连接处有变色、烧痕和烟迹等,则说明有局部过热、导体连接处接触不良或绕组烧毁等。

二、听

  电动机正常运行时应发出均匀且较轻的"嗡嗡"声,无杂音和特别的声音。若发出噪声太大,电磁噪声、轴承杂音、通风噪声、机械摩擦声等,均是故障先兆或故障现象。

  1. 对于电磁噪声,电动机发出忽高忽低且沉重的声音,则原因有以下几种。
 (1)定子与转子间气隙不均匀,声音忽高忽低且高低音间隔时间不变,这是轴承磨损从而使定子与转子不同心所致。

 (2)三相电流不平衡。这是三相绕组存在误接地、短路或接触不良等原因,若声音很沉闷则说明电动机严重过载或缺相运行。

 (3)铁芯松动。电动机在运行中因振动而使铁芯固定螺栓松动造成铁芯硅钢片松动,发出噪声。

  2.对于轴承杂音,应在电动机运行中经常监听。监听方法是:将螺丝刀一端顶住轴承安装部位,另一端贴近耳朵,便可听到轴承运转声。若轴承运转正常,其声音为连续而细小的"沙沙"声,不会有忽高忽低的变化及金属摩擦声。若出现以下几种声音则为不正常现象。

 (1)轴承运转时有"吱吱"声,这是金属摩擦声,为轴承缺油所致,应拆开轴承加注适量润滑脂。

 (2)若出现"唧哩"声,这是滚珠转动时发出的声音,为润滑脂干涸或缺油引起,可加注适量油脂。

 (3)若出现"喀喀"声或"嘎吱"声,则为轴承内滚珠不规则运动而产生的声音,这是轴承内滚珠损坏或电动机长期不用,润滑脂干涸所致。

  3.若传动机构和被传动机构发出连续而非忽高忽低的声音,可分以下几种。

 (1)周期性"啪啪"声,为皮带接头不平滑引起。

 (2)周期性"咚咚"声,为联轴器或皮带轮与轴间松动以及键或键槽磨损引起。

 (3)不均匀的碰撞声,为风叶碰撞风扇罩引起。

三、闻

  通过闻电动机的气味也能判断及预防故障。若发现有特殊的油漆味,说明电动机内部温度过高;若发现有很重的糊味或焦臭味,则是绝缘层被击穿或绕组已烧毁。

四、摸

  摸电动机部位的温度也可判断故障原因。为确保安全,用手摸时应用手背去碰触电动机外壳、轴承周围部分,若发现温度异常,其原因有以下几种。

  1.通风不良。如风扇脱落、通风道堵塞等。

  2.过载。致使电流过大而使定子绕组过热。

  3.定子绕组匝间短路或三相电流不平衡。

  4.频繁启动或制动。

  5.若轴承周围温度过高,则是轴承损坏或缺油所致。

三相异步电动机故障分析及排除

三相异步电动机应用广泛,但通过长期运行后,会发生各种故障,及时判断故障原因,进行相应,是防止故障扩大,保证设备正常运行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一、通电后电动机不能转动,但无异响,也无异味和冒烟。
  1.故障原因①电源未通(至少两相未通);②熔丝熔断(至少两相熔断);③过流继电器调得过小;④控制设备接线错误。
  2.故障排除①检查电源回路开关,熔丝、接线盒处是否有断点,修复;②检查熔丝型号、熔断原因,换新熔丝;③调节继电器整定值与电动机配合;④改正接线。
  二、通电后电动机不转,然后熔丝烧断
  1.故障原因①缺一相电源,或定干线圈一相反接;②定子绕组相间短路;③定子绕组接地;④定子绕组接线错误;⑤熔丝截面过小;⑤电源线短路或接地。
  2.故障排除①检查刀闸是否有一相未合好,可电源回路有一相断线;消除反接故障;②查出短路点,予以修复;③消除接地;④查出误接,予以更正;⑤更换熔丝;③消除接地点。
  三、通电后电动机不转有嗡嗡声
  l.故障原因①定、转子绕组有断路(一相断线)或电源一相失电;②绕组引出线始末端接错或绕组内部接反;③电源回路接点松动,接触电阻大;④电动机负载过大或转子卡住;⑤电源电压过低;⑥小型电动机装配太紧或轴承内油脂过硬;⑦轴承卡住。
  2.故障排除①查明断点予以修复;②检查绕组极性;判断绕组末端是否正确;③紧固松动的接线螺丝,用万用表判断各接头是否假接,予以修复;④减载或查出并消除机械故障,⑤检查是还把规定的面接法误接为Y;是否电源导线过细使压降过大,予以纠正,⑥重新装配使之灵活;更换合格油脂;⑦修复轴承。
  四、电动机起动困难,额定负载时,电动机转速低于额定转速较多
  1.故障原因①电源电压过低;②面接法电机误接为Y;③笼型转子开焊或断裂;④定转子局部线圈错接、接反;③修复电机绕组时匝数过多;⑤电机过载。
  2.故障排除①测量电源电压,设法改善;②纠正接法;③检查开焊和断点并修复;④查出误接处,予以改正;⑤恢复正确匝数;⑥减载。
  五、电动机空载电流不平衡,三相相差大
  1.故障原因①重绕时,定子三相绕组匝数不相等;②绕组首尾端接错;③电源电压不平衡;④绕组存在匝间短路、线圈反接等故障。
  2.故障排除①重新绕制定子绕组;②检查并纠正;③测量电源电压,设法消除不平衡;④峭除绕组故障。

六、电动机空载,过负载时,电流表指针不稳,摆动

  1.故障原因①笼型转子导条开焊或断条;②绕线型转子故障(一相断路)或电刷、集电环短路装置接触不良。

  2.故障排除①查出断条予以修复或更换转子;②检查绕转子回路并加以修复。

  七、电动机空载电流平衡,但数值大

  1.故障原因①修复时,定子绕组匝数减少过多;②电源电压过高;③Y接电动机误接为Δ;④电机装配中,转子装反,使定子铁芯未对齐,有效长度减短;⑤气隙过大或不均匀;⑥大修拆除旧绕组时,使用热拆法不当,使铁芯烧损。

  2.故障排除①重绕定子绕组,恢复正确匝数;②设法恢复额定电压;③改接为Y;④重新装配;③更换新转子或气隙;⑤检修铁芯或重新计算绕组,适当匝数。

  八、电动机运行时响声不正常,有异响

  1.故障原因①转子与定子绝缘纸或槽楔相擦;②轴承磨损或油内有砂粒等异物;③定转子铁芯松动;④轴承缺油;⑤风道填塞或风扇擦风罩,⑥定转子铁芯相擦;⑦电源电压过高或不平衡;⑧定子绕组错接或短路。

  2.故障排除①修剪绝缘,削低槽楔;②更换轴承或清洗轴承;③检修定、转子铁芯;④加油;⑤清理风道;重新安装置;⑥消除擦痕,必要时车内小转子;⑦检查并电源电压;⑧消除定子绕组故障。

  九、运行中电动机振动较大

  1.故障原因①磨损轴承间隙过大;②气隙不均匀;③转子不平衡;④转轴弯曲;⑤铁芯变形或松动;⑥联轴器(皮带轮)中心未校正;⑦风扇不平衡;⑧机壳或基础强度不够;⑨电动机地脚螺丝松动;⑩笼型转子开焊断路;绕线转子断路;加定子绕组故障。

  2.故障排除①检修轴承,必要时更换;②气隙,使之均匀;③校正转子动平衡;④校直转轴;⑤校正重叠铁芯,⑥重新校正,使之符合规定;⑦检修风扇,校正平衡,纠正其几何形状;⑧进行加固;⑨紧固地脚螺丝;⑩修复转子绕组;修复定子绕组。

  十、轴承过热

  1.故障原因①滑脂过多或过少;②油质不好含有杂质;③轴承与轴颈或端盖配合不当(过松或过紧);④轴承内孔偏心,与轴相擦;⑤电动机端盖或轴承盖未装平;⑥电动机与负载间联轴器未校正,或皮带过紧;⑦轴承间隙过大或过小;⑧电动机轴弯曲。
  2.故障排除①按规定加润滑脂(容积的1/3-2/3);②更换清洁的润滑滑脂;③过松粘结剂修复,过紧应车,磨轴颈或端盖内孔,使之适合;④修理轴承盖,消除擦点;⑤重新装配;⑥重新校正,皮带张力;⑦更换新轴承;⑧校正电机轴或更换转子。

  十一、电动机过热甚至冒烟

  1.故障原因①电源电压过高,使铁芯发热大大;②电源电压过低,电动机又带额定负载运行,电流过大使绕组发热;③修理拆除绕组时,采用热拆法不当,烧伤铁芯;④定转子铁芯相擦;⑤电动机过载或频繁起动;⑥笼型转子断条;⑦电动机缺相,两相运行;⑧重绕后定于绕组浸漆不充分;⑨环境温度高电动机表面污垢多,或通风道堵塞;⑩电动机风扇故障,通风不良;定子绕组故障(相间、匝间短路;定子绕组内部连接错误)。

  2.故障排除①降低电源电压(如供电变压器分接头),若是电机Y、Δ接法错误引起,则应改正接法;②提高电源电压或换粗供电导线;③检修铁芯,排除故障;④消除擦点(气隙或挫、车转子);⑤减载;按规定次数控制起动;⑥检查并消除转子绕组故障;⑦恢复三相运行;⑧采用二次浸漆及真空浸漆工艺;⑨清洗电动机,改善环境温度,采用降温措施;⑩检查并修复风扇,必要时更换;检修定子绕组,消除故障。

楼主(2012-04-15):
一等奖 20MP:

冰的临界点                                           nhwuxi

二等奖10MP

EastW                             abcxiangdong

电工九段                           电工九段

水中鱼 --王者之师                 su_plc

时空----王者之师                fuhuafeng72

三等奖100积分

caojie0723----王者之师                     caojie0723

阿水--王者之师                                    qsm78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以后各期擂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