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四十期—如何做好企业电气自动化设备的保养

楼主(2012-03-11):
如何做好企业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的点检和保养?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一到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4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
做好企业电气自动化设备的保养应该如下:

(1)日常保养:设备的日常保养由操作者负责,班前班后由操作工人认真检查。擦拭设备各处或注油保养,设备经常保持润滑、清洁。班中设备发生故障,要及时排除,并认真做好交接班记录。

(2)一级保养:以操作工人为主、维修工人辅助按计划对设备进行的定期维护。其内容为:对设备进行局部拆卸、检查、清洗;疏通油路,更换不合格的毡垫、密封;调整设备各部位配合间隙,紧固设备各个部位,电气部分由维修电工负责。设备运转六百小时,要进行一次一级保养。一级保养简称一保。根据不同设备及运行条件定期进行

(3)二级保养:以维修工人为主、操作工人参加的定期维修,其内容为:对设备进行部分解体,擦洗设备,调整精度,拆检、更换和修复少量易损件,局部恢复精度,润滑系统清洗,换油,电仪系统检查修理,并进行调整、紧固,刮研轻微磨损的部件。保持设备完好及正常运行。设备运转叁千小时要进行一次二级保养。
设备日常保养的具体要求
(1) 班前认真检查设备,按规定做好点检工作,按规定进行合理润滑和加油。

(2)班中遵守设备操作规程,正确使用设备。

 (3)发现隐患及时排除,自己解决不了的应立即通知机电修理人员处理。
(4) 班后做好设备清扫,润滑工作,一般设备为15-30分钟,大型、关键设备可以适当延长。油毡、油线、油孔、油杯、油池要坚持每周清扫一次。
(5 )做好交接班工作,将当天设备运转情况详细记录在交接班本上。 (6 )坚持每天一小扫,周末大清扫,月底节前彻底扫,定期进行评比。周末一般设备清扫1小时左右,大型、关键设备2小时左右,月底一般清扫1-2小时,大型、关键设备2-4小时,节日保养按规定保养标准进行,并将定期评比情况作好记录。
保养“十字”作业法 设备周末保养内容及要求可简述为保养“十字”法。即:清洁,润滑,紧固,调整,防腐。
清洁,指设备外观及配电箱(柜)无灰垢、油泥;
润滑,指设备各润滑部位的油质、油量满足要求;
紧固,指各连接部位紧固;
调整,指有关间隙、油压、安全装置调整合理;防腐,指各导轨面、金属结构件及机体清除掉腐蚀介质的浸蚀及锈迹。

网友A:
做好企业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的点检方法:

1)保持柜内清洁,风扇通风良好,防止温度过高。端子排接线应牢固,不应有虚接,PLC及ET200模块指示灯正常,通讯正常;
2)接线盒应完好无损,端子接线良好,无松动,无油污,无进水,盖子应盖好;
3)检查接近开关是否有松动,是否被碰撞,与挡铁距离是否合适;
4)检查放大板箱内是否清洁,放大板是否插紧,指示灯是否正常,接线是否有松动;
5)检查阀台所有阀头是否牢固,接线是否牢固,接线盒内有无油污,压力继电器压力设定是否正常;
6)检查冷检冷却水及气是否正常,通常保持镜头及反光镜是否清洁,角度是否合适,可用手测试信号是否正常。
7)PLC:1)检查电源模块、CPU、CP模块及接口模块的状态,观察各自的电源指示,看有无报警灯亮;2)检查空开的接线是否良好,检查端子排接线及短接片的状态
8)远程I/O柜检查电源模块,接口及信号模块的状态,看有无报警;2)检查空开的接线,检查端子排接线及短接片的状态,检查继电器接触好坏及带保险端子的端子排是否有报警灯亮。
9)1)检查高位水箱的溢流管是否流水;2)检查侧喷水是否供上;3)检查辊道冷却水是否供上;4)在点检过程中注意看有无漏水现象;5)现场检测元件是否正常,接近开关的好坏,高温计、HMD、流量计的状态,气体过滤器是否有坏的。
10)1)检查所有接线盒外观是否有损坏,进水,有异物,保证盒内线路正常;2)在检查端子排时,注意线间毛刺,防止线路短接,注意屏蔽无毛刺与其它线短接;3)保证HMD冷却水和压缩空气畅通,无堵塞,折管,破管现象,保持镜头干净、角度;4)密切注意油流信号是否有堵塞,漏油现象;5)检查所有接近开关是否有松动,挡铁位置,还有监测距离是否在允许范围之内;6)检查也压站所有阀头是否牢固,压力继电器压力设定正常;7)保持柜内线路通顺,避免相间短路,用手或测温枪测量柜内放大板隔离器温度,位移反馈仪表是否与给定值一致。
11)操作台HMI:1)通过HMI的监控画面检查现场状态;2)在测试模式下,多次打开关闭上集管,下集管,侧喷,侧吹,冷却架抬起落下,确保现场实际动作。
12)注意电控室内的运行温度和湿度,应保持电控装置运行环境温度在20℃至22℃范围内,相对湿度为任何情况下不得有凝露

网友B:
(1)做好设备运行记录

(2)做好设备故障、维修记录

(3)定期检修:对系统线路、元器件进行检查、清洁保、维护养(如油污、线路破损、线号标记)

(4)对操作工进行一定的电气操作培训,避免对设备误操作产生故障

(5)新设备要对电气原理图细心研究,弄懂原理并对照设备实际线路进行检查,是否有异同,有不同及时联系制造厂家弄清实际线路原理

(6)年代很久远的设备,对照电气原理图进行即使改进或更新,如需要,可以联系原制造厂家改进更新。

网友C:
偶来说说偶的理解,要想把现场自动化设备保养好其实也难也不难。

如果这个保养是作为一项制度来要求的比如说各种规定,那么这个工作就很难,这个难不再技术上而在管理上,因为制度的制定是为了约束人的,所以规章制度要求人员对现场设备进行保养势必有各种考核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就会造成人员的逆反心理,偶在工作中就常常见到一些师傅对现场仪表维护产生诸多牢骚,就是最普通的卫生清理都是糊弄人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旦上级要求对现场仪表卫生进行清扫时,现场仪表清扫最彻底的是公路边上一眼就能够看到的设备,马马虎虎的就是那些在地面上人员平常也能看到但要细看要深入装置里面的设备,在犄角旮旯的基本上都是不打扫的,在装置区二层以上的仪表基本上连日常的巡检都不去的,为什么,因为师傅说了,领导检查只检测地面上的大路边的设备卫生,里面的不检查,你看设备的维护是为了检查的,不是为了设备能够良好运行的,最普通的卫生清洁就是如此,何况劳动强度更大的维护工作呢,所以现场的设备都是糊弄,都是为了糊弄考核的而不是真心的为了设备的良好运行。

但如果把现场的仪表设备当做自己的仪表,当成自家的设备来进行维护的话,那是没有难度的或者说即使有难度也会想法解决得,现在人们富裕了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私家车,对于自己的爱车每个人那是维护的相当好,不管自己是不是懂汽车维修维护这方面的技术,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车分外的爱惜,偶楼下小区有一个年轻的女士就是每天下班比把自己汽车用水冲洗一遍,擦拭干净,维护力度那是相当的到位。如果电器仪表人员对于现场的仪表电气设备的维护也如同自己的爱车一样到位,偶想保养好现场的设备并不是一件难事。

所以说对于现场的电气自动化设备的保养,怎样让员工自觉地执行、真心的维护把其当做自己家的设备要比单纯的通过死板的条条框框规章制度考核执行效果要好的多。

网友D:
定期检修说明书

设备工作8小时

设备工作48小时

设备工作240小时

设备工作960小时

设备工作1920小时

设备工作2880小时

设备工作8640小时

执行规范

操作手册

润滑图

电气图纸

操作手册

操作手册

保养手册

保养手册

保养手册

搅拌机

焊接及润滑

液压接头

电气开关及线端

设备机构耗损情况

气缸及离合器损耗

搅刀衬板

检查电动机是否腐蚀或磨损

设备位置

料斗

焊接及润滑

设备机构耗损情况

检查是否磨损

焊接及润滑

液压接头

电气开关及线端

设备机构耗损情况

液压油缸马达

轨道、胶轮

刀板,弧板

检查电动机是否腐蚀或磨损

检查是否磨损

砌块成型机

BR4

焊接及润滑

液压接头

电气开关及线端

设备机构耗损情况

液压油缸马达

轨道、胶轮

刀板,弧板

120 Lb.

Drum

检查是否磨损

主机包括输送系统,卸料和托板回送

焊接及润滑

液压接头

电气开关及线端

设备机构耗损情况

液压油缸马达

轴承、电机

检查链齿轮是否磨损

检查是否磨损

养护架输送系统

焊接及润滑

液压接头

电气开关及线端

设备机构耗损情况

液压油缸马达

轴承、电机

检查链齿轮是否磨损

检查是否磨损

分板机

焊接及润滑

液压接头

电气开关及线端

设备机构耗损情况

液压油缸马达

轨道、拖链

检查是否磨损

劈裂机,翻板机,码垛机

焊接及润滑

液压接头

电气开关及线端

设备机构耗损情况

液压油缸马达

轨道、焊接结构、轴承

检查电机链条是否磨损,

检查是否磨损

振动轴承

焊接及润滑

设备机构耗损情况

检查是否磨损

子母窑车

焊接及润滑

液压接头

电气开关及线端

设备机构耗损情况

液压油缸马达

车轮马达

轨道

检查卷筒是否疲劳或磨损

检查是否磨损

泵站

焊接及润滑

液压接头

线端

设备机构耗损情况

泵站散热电机及泵

更换过滤器

更换油体

检查电动机是否腐蚀或磨损

电气设备

限位和接近开关位置

锁紧状态

接线端头

电机工作电流

接触器,继电器,制动片耗损更换

电机制动整流模块接线状态

触摸屏防水检查,变频器灰尘检查

更换老化接触器,继电器,连接线

线路更换,

设备需要人工润滑,数量需求根据设备和产品保养的日程表而定。每套设备最少应每日检查一次

网友E:
管理十分重要,有时候工人纯属是应付检查,而完全不愿意把设备当作自己的战友,儿子,亲人一样对待,可能是我们的机制问题,并不是操作人员的问题,方法总比困难多的

网友F:
多看,多测,多巡,做好记录,填好表格。

网友G:
学习来了 增长经验。。。。。。

网友H:
摘 要:叙述电厂设备点检技术支持系统的主要功能、设计方法、实施经验及特点。
关键词:设备管理 点检定修 信息 系统    国电北仑第一发电有限公司是较早实行点检定修制的企业,他们在总结点检定修制经验的基础上,自行开发了电厂设备点检技术支持系统并投入使用,取得了成效。
一、系统结构和开发设计
电厂设备点检技术支持系统提供设备日常点检全过程的技术支持和管理,主要内容包括:点检标准的管理、点检任务的管理和点检日志的管理。通过该软件系统建立一个基础数据库后,能根据时间自动生成点检任务,并对这些任务进行跟踪、管理。同时该软件提供点检日志功能,便于各位点检人员记录当天的点检情况,记录对设备缺陷、异常等相关状况的分析。通过查询功能方便点检人员和各级领导及时了解全厂范围内各种设备的点检情况。
本系统主要由设备基本信息、点检标准、工作计划、任务管理、统计分析、点检日志等功能构成。根据设备点检定修制的业务范围,可划分为:基础数据、工作管理、系统维护等三大模块,每一个模块包括若干项业务,整体构成一个点检系统的软件模型。分析每一项业务的特点,都要设计数据录入、查询统计、报表打印、特殊业务处理和维护操作等,根据这些功能需要,系统本身分为三个层次:
1.系统数据库的建立。
2.数据录入、查询统计、报表打印、特殊业务和维护等操作的模型建立和实现。
3.各模块中操作与数据库的结合,实现设备管理业务处理。    系统中任务管理担负了点检任务的查找显示、点检任务的调整、下载点检任务到掌上电脑、打印任务单、录入点检结果、终结任务等功能。
本系统采用流行的C/S结构,后台数据库采用MS SQL Server 2000,客户端开发工具采用Delphi 5, PDA采用了JTEL CellViv及其提供的SDK。
二、系统实施
1.基础数据准备
在使用本系统进行日常工作之前,需要进行设备基本信息和点检标准两部分的基础数据准备和录入。
设备基本信息是系统的主数据,包括设备编码、设备名称、设备分类、设备位置、设备状态等。其中,为了更好地确定合理的设备检修周期,从对安全性、经济性、可靠性、环保性、检修成本、电能等几个方面的影响考虑,将设备分成A、B、C三类,采取不同的检修策略。A类设备是指当该设备损坏后,对人员、电网、机组或其他重要设备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以及直接导致环境污染的设备,此类设备以预防性检修为主,并结合日常点检管理、劣化倾向管理和状态监测的结果,制订设备的检修周期,并严格执行。B类设备是指当其损坏时,直接导致机组的可用性、安全性、可靠性、经济性降低或导致环境污染的设备,以及本身价格昂贵且故障检修周期或配件采购(制造)周期较长的设备。此类设备采用预防性检修和预知检修相结合方式,检修周期应根据日常点检管理、劣化倾向管理和状态监测的结果及时调整。A、B类以外的其他设备为C类设备,一般以事后检修为主。
点检标准规定了设备的点检部位、点检项目、点检内容、点检周期、点检方法和管理值,是点检人员对设备进行预防性检查的依据,也是编制点检计划的依据。由于公司原先基础工作做得比较扎实,所以点检标准的制定比较顺利。    在基础数据录入到系统的过程中,由于单纯的录入工作量较大,系统提供了快速导入的方法,即提供给点检员一张规定格式的EXECL表格,点检员利用EXECL强大的功能进行基础数据的录入,然后系统再从EXECL表格中一次性导入数据。
2.点检日常工作流程
专业点检、日常点检与精密点检都采用本系统进行点检工作支持和管理,以实现信息共享。
点检人员登录到系统后,系统自动列出该点检人员对所管设备应进行的点检任务,经策划后,下载点检任务到掌上电脑,然后根据掌上电脑上列出的项目到现场进行检查并在掌上电脑上记录点检结果,回办公室后,从掌上电脑传入点检时间和点检结果到系统中,点检人员在系统中写点检日志进行设备分析,点检主管在系统中检查确认后终结点检任务。
三、系统特点
1.本系统于2000年开始使用,是国内电力行业中较早投入实际使用的点检软件系统。
2.现场记录采用先进的PDA设备和相关软件,保证了整个作业过程的无纸化,同时也方便了现场的数据处理和查询等。
3.将日常点检(运行巡检)、专业点检、精密点检(状态监测)数据集中在一个平台上,实现信息共享,使设备点检分工更加合理,避免遗漏或重复,提高整体设备点检效果和效率。
4.根据预设的点检作业标准,系统能自动定期生成点检作业任务,避免人为原因导致的疏忽、遗漏、超周期,以及负荷分配不均等情况发生。
5.具有预测点检工作量分布和点检作业耗时的功能,使点检人员能预知并合理安排每日的工作量,避免因工作量安排不均造成的被动局面,取得工作主动。
6.系统具有灵活的复合数据分析查询功能,并辅以图形方式直观显示设备状态和点检绩效,既适用于点检自我管理,也方便各级领导对点检工作的检查和管理。在设备树中会显示当前一段时间内(可选择)设备状况,同时可列出具体的数据,使各级设备管理人员做到一目了然。
7.充分利用现代计一算机技术的先进成果,系统后端数据库采用大型数据库,能够保证数据处理的性能和安全,同时又不针对某种特定数据库,即针对不同的用户环境,可以采用MS SQL Server、ORACLE等。本软件提出并实现了程序自动更新只依赖于数据库本身的概念,完全摒弃了以前程序更新需依赖特定网络协议或特定路径的做法,能较好地适应不同的用户环境。
四、结束语
本系统的采用改变了传统的设备点检维修方式,实现了设备点检作业无纸化管理,大大提高点检工作效率,实现了专业点检、日常点检与精密点检间的信息共享,是规范点检行为,推行三位一体设备点检定修模式的标准化工具。

网友I:
先占楼,晚上再继续!

网友J(2012-04-13):
每个单位都有设备点检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怎么还没继续呀?

楼主:
一等奖 20MP:

水中鱼 --王者之师                 su_plc

二等奖10MP

jiaoanpeng——王者之师                            jiaoanpeng

时空----王者之师               fuhuafeng72

冰的临界点                                           nhwuxi

三等奖100积分

zhoumingyuan                                      zhoumingyuan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欢迎大家据需参与我们以后各期擂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