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输出的+24V和220V碰了一下,怎么办?

楼主(2012-03-11):
之前在调试设备时将PLC上的输出+24V的线与AC220V电源碰了一下,然后PLC就闪了下,什么都不显示了,拆开看看发现保险丝断了,然后就换了一个,通电后还是将保险丝烧了。现在PLC通不上电了,请问各位高手,这会是什么器件烧了呢???PLC是欧姆龙CPM1A-30CDR。

网友A:
电源板估计坏了,维修比较麻烦,如果送修则不划算。

网友B:
估计不会烧PLC开关电源的初级,有可能是开关电源次级24V整流、滤波的件坏了,最大可能是整流管击穿。

网友C:
估计不单单是保险的问题,可能PLC的内部其他元件可能烧坏了,我们就曾碰到过220V进入24V中,一下子模块、触摸屏、接近开关烧坏了不少,损失惨重,建议你还是找专业的维修人员看看,如果烧坏太严重的话,估计也没有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D:
PLC里没有相应的保护措施吗?在保险丝后面加个压敏电阻行不行呢?

网友E:
重点查下开关电源24V输出滤波电容,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F:
电源板烧坏了,我们会修。QQ1531165728

网友G:
PLC估计修的价值不大了,其他东西有没有烧坏就看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