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滚筒加热方案

楼主(2012-03-11):
我有一台机器要把一条直径150mm,长度1800mm的滚筒加热到280度。滚筒的旋转速度大概每秒3转。请教各位师傅有何高招,非常感谢

网友A:
滚筒的材质,筒壁厚度,使用条件,环境?可以考虑高频加热。

网友B:
不知你是神马行业,纸板生产行业的滚筒采用蒸汽加热。。仅供参考。。

网友C:
用比较原始的加热方法实施更现实,就是把"爆米花"手摇锅的加热法应用到你的设备上,高频加热固然先进,但是制造成本也不菲,你可以用固体燃料加热,也可用气体燃料加热,不过一定要有一个保温的,完全把旋转滚筒包住的外壳,如果你对加热温度要求控制的话你还要加相应的温度检测以及风机等调温的手段.

网友D:
1.用高温油加热。要使用400℃以上的高温油,高温油泵循环,进滚筒用旋转密封接头,可以选燃煤油炉或电热油炉,不过280℃还是挺困难;2.直接电加热。在滚筒内放置电热管。有2种方式:电热管固定到滚筒,要通过电刷送电;电热管固定到轴上,加热效率低点。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回复,我是用来对布料进行压光的。滚筒材料还未选择,还希望各位师傅多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E:
电加热 滚筒端部采用导电环连接电源。

网友F:
使用蒸汽给滚筒内部加热是一个选择,你的滚筒表面的温度要求是多少。

网友G:
温度稳定性要求高的话,推荐用油或水加热,温度稳定性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用蒸汽加热。通过感应滚筒温度控制热介质的温度实现温度闭环调节。

楼主:
我的滚筒外表温度是280度左右,谢谢

网友H:
对:不甜的咖啡关于滚筒的材质,筒壁厚度,使用条件,环境?可以考虑高频加热。 内容的回复:

导电的话采用高频涡流加热最方便,不过要请人做高频了。

网友I:
最靠谱的做法:

      采用外置电加热加热导热油,用循环高温油泵,通过旋转液压接头导入转筒空腔内,控制方案简单可靠,

成本低,旋转液压接头可以找专业厂定制,市场上有可以承受300°C、1.6MPa的标准旋转接头。。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J:
一般采用油加热,温度易控制

网友K:
咱们算是同一行业的,楼主觉得这个方案如何?

网友K:
直接用加热管就可以了.

不需要什么蒸汽.

楼主说的每秒3转的意思是, 0.3s的加热时间吧,

是压光工艺.

蒸汽加热不合适成套设备.

表面到280度,内部的温度基本上有450度左右了.

网友L(2016-11-07):
引用 楼主:
我的滚筒外表温度是280度左右,谢谢

 可以采用电加热的方式,加温速度块

网友M:
滚筒放导热油,高频加热。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滚筒的材质,筒壁厚度,使用条件,环境?可以考虑高频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