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之间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2-03-11):
4个S7315-2PN/DP(自带PN口),通过以太网交换机连接起来,然后与上位机进行通讯
想将其中1台S7300的部分数据传递给另外3台S7300
要如何做,有没有相关的说明书啊?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我有通讯的精讲,可以联系:QQ951162134

网友B:
下个西门子工业网络通讯指南学习一下吧,上面介绍各种通讯方式很详细。

工控网的自助资料库中就有,可以自己下载。

网友C:
 既然有上位机的话,是否可以直接使用上位机作为中介呢?

其中1台需要的数据采集到上位机,然后再由上位机赋值给其他3台PLC的方式,如何?

网友D:
没有表达太完整,但是涉及到2方面通讯了。

参考论坛以前的,还有在www.ad.siemens.com.cn 有相关的介绍。

网友E:
通过西门子自带的FC100与FC101进行通讯   设置好通讯的十六进制参数即可

网友F:
300与300之间的以太网通讯可以直接做,到西门子网站下个教程就可以了

网友G:
3楼的方法一般不予使用,因为对PC的可靠性要求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