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sfc41、42的用法

楼主(2012-03-11):
询问s7-300 sfc41、42的具体用法,要有简单的梯形图的例子说明,比如用sfc41延时中断ob35之类的,谢谢各位

网友A:


网友B:
SFC41  :DIS_AIRT 延迟高优先级中断和非同步故障
SFC42: EN_AIRT 使能高优先级中断和非同步故障

请见STEP7帮助中的SFC41 (DIS_AIRT) / SFC42 (EN_AIRT)实例 - 解决方案:
对组织块(OB1)进行编程,以调用两个系统功能SFC 41 "DIS_AIRT" (延迟处理更高优先级中断和异步错误)和SFC 42 "EN_AIRT" (允许处理更高优先级中断和异步错误)。

参考:

《用于S7-300400系统和标准功能的系统软件参考手册》下载: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s/as/simaticplc/download/070625_151.pdf

网友C:
STEP7软件帮助里边有关于SFC41、42的示例

对中断和异步错误进行延迟处理的实例(SFC41SFC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