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SC控制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2-03-11):
PLC控制伺服电机,有PLS PLSY PLSR 以及DRV DDRVA 等,但是一般都是设定运行脉冲数,以及脉冲数量来决定速度和位置的,没有一个指令可以实现不限距离的运转,只调整速度。比如我按住前进按钮,伺服电机就一直运转不停,松开后停止,按后退按钮,就一直反方向动作。

网友A:
將PLSY的輸出脈衝數目設定為0,SERVO ON後,PLC執行PLSY,電機可以一直運轉不停

但是方向的改變需要通過改變ASD的參數.

楼主:
方向不是由Y1或者其他的输出控制的吗

网友B:
y1不是控制脉冲方向,只是显示当前的脉冲的方向,控制脉冲方向的是指令中脉冲个数的正,负符号。

网友C:
伺服的模拟电压输入,接上电位器就可以调速,用电位器做正反转,也可以用开关做正反转。伺服驱动器本来就有的功能,这还用PL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