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和以太网模块连接

楼主(2012-03-11):
笔记本电脑和以太网模块怎么样建立连接?需要哪些设置?怎样才能确认是否已经连接上?谢谢!谢谢!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使用PC(电脑)与以太网模块建立其实很简单,需要准备硬件,以太网模块一般怪这CPU模块上面(增加CP以太网模块),使用网线(通过交换机的话,使用普通网线就可以,如果以太网不是自适应的话,直连的话需要使用双脚交叉线),在STEP7程序里面组态好CP模块,设置IP地址等,同时设置好电脑的IP地址,通讯协议等(IP地址必须在一个网段内)。

第一次下载使用以太网,PG/PC选为ISO Ind. Ethernet,使用交叉网线将你的电脑与CP343直连或者用直通线将你的电脑和CP343连入同一个交换机。然后在STEP 7 中,SIMATIC Manager->PLC->Edit Ethernet Node编辑以太网节点,输入你的CP出厂MAC地址后,点击“浏览”,浏览到网络中指定MAC地址的设备后,你再输入你需要设定的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网络设备名等信息。

分配好IP后,再用PG/PC中的TCP/IP下载。

补充:
1.你要明确,MAC地址是出厂时设定的,你不可以修改,所以是灰色的,但是Edit Ethernet Node里面可以设定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和设备名称。
2.CP343的IP是要手动设定的,如果你在Edit Ethernet Node里面设定了192.168.0.5,那么你也要在硬件组态里面将CP343的IP设为192.168.0.5。
3.一旦你在硬件组态里面修改了IP地址,下载时就要将PG/PC接口改为ISO Ind. Ethernet.

楼主(2012-05-25):
谢谢,我现在已经会联了;自己慢慢摸索的!

网友B:
    其实也就和建立局哉网一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