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能够“穿透”过触摸屏对PLC进行通讯和监控吗

楼主(2012-03-12):
某设备是触摸屏加PLC控制,触摸屏是proface的GP577R,PLC是LG的k300s。想在生产过程中监控PLC的运行(主要是发生故障时),但由于PLC只有一个通讯口被触摸屏占用了,触摸屏有多余的通讯口,所以想通过触摸屏通讯口对PLC监控,可不可以呢,可以的话应该怎么做?

如果不可以的话,我拔掉PLC上的通讯线,然后再直接对PLC监控,问题有二,一是带电热插拔数据线对通讯口有损坏吗?二是热拔掉数据线后,PLC的寄存器的状态会发生变化吗?我要监控故障时的状态的,要是变了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A:
要拔掉触摸屏的,不会影响plc的,触摸屏只是监控设备

网友B:
穿透通讯功能,有局限性的。 很多只能在同品牌之间才行。

网友C:
穿透通讯功能,有局限性的在,三菱的屏与 PLC 有这个在同一品牌中有穿透能力

网友D:
不知道普洛菲斯的屏是否具备数据转发的功能,有的话就好办了,可以通过数据转发功能,进行上位机数据监控!

网友E:
威伦连的俩台PLC可以通过屏资料传输,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

网友F:
577R很老的屏了,应该不支持,你不如做几个辅助界面,里面把一些需要监控的辅助继电器和寄存器做上去,也可以监控那些动作是否是照着你的意愿在运行

网友G:
得看有没有穿透功能了,就算有也慢

可以直接把屏拔掉嘛,直接程序监控做

网友H:
设备故障时,PLc记忆故障的状态存储到指定区域(带掉电保持),方便程序监控查找故障原因。

网友I:
不熟悉他们的通信协议是怎么样的,但是很难穿透的,只有同样品牌的产品支持穿透的概率会大一些。热插拔对串口的状态是有可能损坏的,但是串口相对来说还是比USB口保险一些,热插拔的时候主要是插的那一下的浪涌电流会比较大,如果串口的保护电流做的好或者有光耦的话,也不怎么要紧。拔了以后数据是不会丢失的,除非程序里有别的指令对数据进行覆盖。

网友J:
三菱的有,叫做透明总线等等,其它品牌,还是不同品牌,就不知道了

网友K:
一般都是同品牌之间的HMI和PLC可以穿越,我这也试过不同品牌之间的穿越功能,行不通。

网友L:
呵呵;这个要修改对应的设置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F:
577R很老的屏了,应该不支持,你不如做几个辅助界面,里面把一些需要监控的辅助继电器和寄存器做上去,也可以监控那些动作是否是照着你的意愿在运行

这样做就行啦   我有时也这样处理的  热拔行不行不知道  反正我经常这么干  每次烦死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F: 577R很老的屏了,应该不支持,你不如做几个辅助界面,里面把一些需要监控的辅助继电器和寄存器做上去,也可以监控那些动作是否是照着你的意愿在运行 这样做就行啦   我有时也这样处理的  热拔行不行不知道  反正我经常这么干  每次烦死了。。

也就是说,先让人机把PLC的故障信息读取到人机界面,存储。然后用监控软件读取人机的故障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M:引用 网友F: 577R很老的屏了,应该不支持,你不如做几个辅助界面,里面把一些需要监控的辅助继电器和寄存器做上去,也可以监控那些动作是否是照着你的意愿在运行 这样做就行啦   我有时也这样处理的  热拔行不行不知道  反正我经常这么干  每次烦死了。。 也就是说,先让人机把PLC的故障信息读取到人机界面,存储。然后用监控软件读取人机的故障信息。

不是你想的意思,他的意思是在早期触摸屏编程时,就把你生产中可能需要关注的寄存器提前编到触摸屏画面中去,这样假如生产中出现了故障,就可以查看这些画面帮助判断。

网友N: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M:引用 网友F: 577R很老的屏了,应该不支持,你不如做几个辅助界面,里面把一些需要监控的辅助继电器和寄存器做上去,也可以监控那些动作是否是照着你的意愿在运行 这样做就行啦   我有时也这样处理的  热拔行不行不知道  反正我经常这么干  每次烦死了。。 也就是说,先让人机把PLC的故障信息读取到人机界面,存储。然后用监控软件读取人机的故障信息。 内容的回复:不是你想的意思,他的意思是在早期触摸屏编程时,就把你生产中可能需要关注的寄存器提前编到触摸屏画面中去,这样假如生产中出现了故障,就可以查看这些画面帮助判断。

嗯,他是为了方便调试。不过你也可以按我的想法做啊。

网友Q:
不同品牌想透过通信,这个梦很难实现(触摸屏一般不支持的

网友R:
可以用LG的485,加个485转232模块,就可以让PLC与电脑通讯了

网友S(2017-04-28):
引用 网友F:
577R很老的屏了,应该不支持,你不如做几个辅助界面,...

标题很赞!

网友T:
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

网友U:
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