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计数问题

楼主(2012-03-12):
用S7-200,使用编码器采集转速和行程。,用HC0口,如果电机一直一个方向旋转,那么到一定时候,SM37.0需要复位吗,如果需要,怎样复位?

网友A:
没有听懂  你要表达的

网友A:
回原点 或者用软件 复位

网友B:
PLC用来记录编码器数据的一般都用双字,也就是32位,如果不复位的话,早晚要超出,所以在超出之前复位就不会造成数据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