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吓人了,频敏变阻器的铁块都化了

楼主(2012-03-12):
我单位主通风机绕线式电机6KV,1250KW,窜频敏变阻器启动,42S短接变阻器,昨天倒车,启动几秒,室内烟雾缭绕,我们都吓坏了,好久烟雾散去,检查发现频敏变阻器铁心(约10公分铁块组合在一起)都烧化了几块。事后赶紧找到备用频敏变阻器更换,有惊无险。希望大家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哦,的确很吓人的

网友B:
是蛮吓人的,望楼主找到问题的原因后,千万记得过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C:
主要是切换时间或接触不良才引起的,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每年检修时多注意点就不会出现此类问题。

网友D:
频敏变阻器的铁心上要加温度开关,可用两个串联,防止出现意外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蛮吓人的,望楼主找到问题的原因后,千万记得过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F:
 可能风机风门没关严,导致启车负荷过大。否则,用过多次的设备不至于这样。

网友G:
     频敏启动的话估计是用的时间长了,电抗器老化。绝缘老化,启动电流特别的大,且启动时间长。绕线式电机我推介使用水阻启动柜,启动电流可以控制在1.3倍的额定电流一下,且电机启动平滑,对电网没有冲击。

网友H:
楼主截个图看看啊!这个没看见原理图哦,见识一下

网友I:
风机倒车,起动电流太大,时间短,再加绝缘损坏造成对地短路,铁芯烧毁。

楼主:
这个原理图应该是比较简单的,最后队长怀疑是灰尘,我感觉有些牵强。

网友J:
启动结束,短路接触器没能吸合,或接触不好,造成带频敏变阻器运行。

网友K:
跟帖学习一下。。。。

网友L:
有啥下人呢,,,有不是难京大屠杀,有不是汶川有来鸟一回,

网友M:
频敏变阻器老化,启动内电流大,有肯能击穿短路。

楼主:
对:怪话二王关于有啥下人呢,,,有不是难京大屠杀,有不是汶川有来鸟一回, 内容的回复:

车间属停车10分钟即是重大机电事故,那是要治人的,当时不知情况。

另谢谢楼上各位的关注。

网友N:
这样的问题确实是没有碰到过,以后要对频敏变阻器加强维护才好呀。

网友O:
1。如果是频敏电阻超过正常启动时间(启动时间过长),那么可能是旁路切换过程中出了问题。比如:时间继电器有没有问题;关联的相关接触器、继电器是否损坏。那么你更换了,新的频敏电阻,问题可能依旧存在

2.如果是正常时间范围内就损坏,可能是频敏电阻本身老化所致。导致的问题,更换后,便无大碍。

网友P:
你说“昨天倒车”是什么意思?

另外,启动几秒,是指从上电算起后几秒,还是启动之后(启动本身42秒)几秒?

网友Q: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

楼主:
对:chengshaomin关于你说“昨天倒车”是什么意思?另外,启动几秒,是指从上电算起后几秒,还是启动之后(启动本身42秒)几秒?内容的回复:

我们倒车就是启动备用车。上电后出现。

网友R:
新人报道,有点吓人

。。

网友S:
启动备用车?也就是说有两台电机一用一备。那么在起动备用电机前,是否测过电机与频敏变阻器的绝缘电阻?

楼主:
对:想想看关于启动备用车?也就是说有两台电机一用一备。那么在起动备用电机前,是否测过电机与频敏变阻器的绝缘电阻? 内容的回复:

我们平时启动从来不测,多少年都没事,就这回出事了,这之后每次启动也不侧,启动正常。

网友S:
那么估计是灰尘加受潮,使绝缘电阻下降,一上电击穿短路。在几秒内能使铁熔化,只有短路电流有此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