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7-200定时中断问题

楼主(2012-03-12):
主程序:
LD              SM0.1
MOVB        50,SMB34
MOVB        100,SMB35
ATCH        INT-0,10
ATCH        INT-1,11
ENI
中断程序0:
LD              SM0.0
S                Q0.0,1
中断程序1:
LD              SM0.0
R                Q0.0,1

用定时中断来产生50MS和100MS 的信号,从Q0.0输出,请问是接通50MS、关断100MS,还是接通100MS、关断50MS?希望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第一次是先执行中断程序0,第二次SMB34 SMB35,同时达到,哪个优先级高就会先执行哪个,不过2者好像是同一优先级吧

这样编写间隔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