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多大线呢

楼主(2012-03-12):
接触器启动时是1700VA,二次线应选择多大的

网友A:
经验法···一平方过电流6A···加在接触器两端的电压是多少一算···2.5平应该够了

楼主:
对:广州@阿君——王者之师关于经验法···一平方过电流6A···加在接触器两端的电压是多少一算···2.5平应该够了 内容的回复:

220v接触器,接触器线圈启动功率是1700va,二次线2.5的太粗了吧,我想知道电流多少,怎么算啊

网友B:
选用1平方好了,电流不大的,大概7A多点。

网友C:
可以查一下电缆载流手册,和用什么样的线有直接关系,如用软线1平方就好,如用单芯线1.5平方足够用。

网友D:
如果接触器电压是220vAC的,1700va的,电流应该在6A左右,为了安全起见使用1.5平方的多芯线或单芯线,这依据你的安装要求。

网友E:
接触器还计算启动功率?启动多长时间啊?mS级的动作时间你考虑它干嘛?0.75、1.0的铜线都可以用。

网友F:
我觉得用1.5的线就可以了。用2.5的有点浪费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接触器还计算启动功率?启动多长时间啊?mS级的动作时间你考虑它干嘛?0.75、1.0的铜线都可以用。

李工,我也不明白。。。。。。

网友H:
交流接触器是接负载用吧~  按楼主这样说。220V AC 1700W,折算成电流在7.8A左右,若是纯铜芯线,1平方大概有6-7A,用个1.5平就够了。如果是铝芯的,要3平。

网友I:
二次线吗,一般用铜线1平方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接触器还计算启动功率?启动多长时间啊?mS级的动作时间你考虑它干嘛?0.75、1.0的铜线都可以用。

说的很对,不用太过在意启动功率的!

网友K:
电缆一般要长时间过热才会损坏,这种短时间的冲击考虑起来没有意义。

楼主:
对:baobao03关于可以查一下电缆载流手册,和用什么样的线有直接关系,如用软线1平方就好,如用单芯线1.5平方足够用。内容的回复:

单芯载流量不是比多芯大吗

楼主:
对:chenminglei0509关于电缆一般要长时间过热才会损坏,这种短时间的冲击考虑起来没有意义。内容的回复:

那我控制回路的隔离变压器应选多大的呢

网友L:
怎么瞎选最佳回复啊。

明显6楼的对啊。

接触器只是个开关元件,要是维持这个开关本身需要2千瓦的电功率,一个接触器都赶上空调了,你觉得可能不?

一台设备要是有个十来个这样的接触器,是不是还要给控制变压器上电缆啊?

网友M:
学习,那是接触器去看控制的功率。不是本身的功率

楼主:
对:电工九段关于怎么瞎选最佳回复啊。明显6楼的对啊。接触器只是个开关元件,要是维持这个开关本身需要2千瓦的电功率,一个接触器都赶上空调了,你觉得可能不?一台设备要是有个十来个这样的接触器,是不是还要给控制变压器上电缆啊?内容的回复:

是启动时的功率,维持吸合只要20几瓦。不是瞎选,是点错了不知道怎么改回来,大接触器跟小的总不一样吧,我觉得

网友N:
晕啊  ,这有什么号纠结的撒;吸合功率就那么一下子,才多点电流?用美标线就选18AWG的,国标线就用1.5mm2,都是常用的线缆;

纠结这还不如想想如何抑制接触器线圈吸合时产生的EMC干扰

网友O:
引用 网友P:
晕啊  ,这有什么号纠结的撒;吸合功率就那么一下子,才多点电流?用美标线就选18AWG的,国标线就用1.5mm2,都是常用的线缆;纠结这还不如想想如何抑制接触器线圈吸合时产生的EMC干扰

有道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baobao03关于可以查一下电缆载流手册,和用什么样的线有直接关系,如用软线1平方就好,如用单芯线1.5平方足够用。内容的回复:单芯载流量不是比多芯大吗

多股线的集肤效应小些,载流量大些.
亦称为“集肤效应”。交变电流通过导体时,由于感应作用引起导体截面上电流分布不均匀,愈近导体表面电流密度越大。这种现象称“趋肤效应”。趋肤效应使导体的有效电阻增加。频率越高,趋肤效应越显著。当频率很高的电流通过导线时,可以认为电流只在导线表面上很薄的一层中流过,这等效于导线的截面减小,电阻增大。既然导线的中心部分几乎没有电流通过,就可以把这中心部分除去以节约材料。因此,在高频电路中可以采用空心导线代替实心导线。此外,为了削弱趋肤效应,在高频电路中也往往使用多股相互绝缘细导线编织成束来代替同样截面积的粗导线,这种多股线束称为辫线。在工业应用方面,利用趋肤效应可以对金属进行表面淬火。

网友Q: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chenminglei0509关于电缆一般要长时间过热才会损坏,这种短时间的冲击考虑起来没有意义。内容的回复:那我控制回路的隔离变压器应选多大的呢

给你一个示例,自己对照这选型。

西门子交流接触器3TF42吸引线圈功率消耗:吸合时为68VA,通过隔离变压器提供控制回路电源,要驱动这样一个接触器线圈,是不是意味着隔离变压器最小容量必须达到68VA?若果控制回路有许多这样的接触器、指示灯、继电器,累加容量很大,是不是意味着要选择一台容量很大的控制变压器呢?

最佳答案:1、在单台设备选型时楼主的理解是对的:“隔离变压器最小容量必须达到68VA”。
2、但在多台元件下选型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a、"68VA"是指接触器吸合时的消耗功率。计算时用接触器的保持(维持吸合)功率(大约10VA),计算出它们的容量和,再参照公式:S(VA)=0.8∑P(W)计算出结果S。
    b、S不小于同时吸合的接触器的吸合功率(68va)之和,所有接触器不会同时吸合的,如果同时吸合个数太多,可在程序等采取错时措施。
    c、如果满足条件b,可考虑长期运行的元件的占总元件功率的百分数适当降低变压器容量。
    d、变压器一般都有它的短期过载倍数。
    以上是我在工作中选变压器时的做法,实际应用时效果良好,还要注意变压器的散热条件,这对变压器的功率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K关于电缆一般要长时间过热才会损坏,这种短时间的冲击考虑起来没有意义。内容的回复:那我控制回路的隔离变压器应选多大的呢 给你一个示例,自己对照这选型。西门子交流接触器3TF42吸引线圈功率消耗:吸合时为68VA,通过隔离变压器提供控制回路电源,要驱动这样一个接触器线圈,是不是意味着隔离变压器最小容量必须达到68VA?若果控制回路有许多这样的接触器、指示灯、继电器,累加容量很大,是不是意味着要选择一台容量很大的控制变压器呢?最佳答案:1、在单台设备选型时楼主的理解是对的:“隔离变压器最小容量必须达到68VA”。2、但在多台元件下选型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a、"68VA"是指接触器吸合时的消耗功率。计算时用接触器的保持(维持吸合)功率(大约10VA),计算出它们的容量和,再参照公式:S(VA)=0.8∑P(W)计算出结果S。    b、S不小于同时吸合的接触器的吸合功率(68va)之和,所有接触器不会同时吸合的,如果同时吸合个数太多,可在程序等采取错时措施。    c、如果满足条件b,可考虑长期运行的元件的占总元件功率的百分数适当降低变压器容量。    d、变压器一般都有它的短期过载倍数。    以上是我在工作中选变压器时的做法,实际应用时效果良好,还要注意变压器的散热条件,这对变压器的功率影响很大。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