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样接线啊

楼主(2012-03-12):
电动机大的时候,为什么这样接热继电器,我知道是把大电流变成小电流,用小的热继电器保护,可是为什么不用三个互感器来,这样接是为什么来,等效电路吗,请师傅们讲讲

网友A:
看不到图片,再贴一张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片,再贴一张看看

自己截图以后再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看到了吗

网友D:
应该是出于节约成本考虑吧? 我也不懂,学习!

网友E:
用两个互感器是为了增加保险系数,这样不会因为一个互感器出问题而影响电动机的过流保护,使用三个就有点浪费了。

楼主:
对:QHDTHL关于用两个互感器是为了增加保险系数,这样不会因为一个互感器出问题而影响电动机的过流保护,使用三个就有点浪费了。 内容的回复:

这样测得准吗,热继电整定电流怎么调

网友F:
两个互感器的电流的差,就是第三相的电流。对于热效应的热继来说足够精度的了。

楼主:
对:芳季关于两个互感器的电流的差,就是第三相的电流。对于热效应的热继来说足够精度的了。 内容的回复:

不理解

网友G:
是为了节约成本而做的,对于大容量电机比较实用。

这种做法在现实工程中有很多。

楼主:
对:狼牙精神关于是为了节约成本而做的,对于大容量电机比较实用。这种做法在现实工程中有很多。内容的回复:

是挺常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两个互感器的电流的差,就是第三相的电流。对于热效应的热继来说足够精度的了。

同意这个观点

网友I:
同意7楼及9楼见解,我也是这样认为和这样做的。

网友J:
三相电流,其中二相向量和的值等于另一相,所以这样的接法正好使三相电流都通过了热继电器。

网友K:
请问楼主了解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吗?

网友L:
热继电器的第一个热元件流过的是1T的电流。

热继电器的第二个热元件流过的是2T的电流。

热继电器的第三个热元件流过的是前两个电流和,是向量和不是代数和,大小相当于第三条火线上装个3T后的电流。

所以所谓的3T不需要的。

电流表上显示的是“3T”的电流。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热继电器的第一个热元件流过的是1T的电流。热继电器的第二个热元件流过的是2T的电流。热继电器的第三个热元件流过的是前两个电流和,是向量和不是代数和,大小相当于第三条火线上装个3T后的电流。所以所谓的3T不需要的。电流表上显示的是“3T”的电流。

网友N:
建议多看看矢量方面的资料

楼主:
对:zhangfan168关于请问楼主了解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吗? 内容的回复:

还给老师了,现在懂了

网友O:
看不到图片,再贴一张看看 ,学习一下热继电器的使用

楼主:
对:电工九段关于热继电器的第一个热元件流过的是1T的电流。热继电器的第二个热元件流过的是2T的电流。热继电器的第三个热元件流过的是前两个电流和,是向量和不是代数和,大小相当于第三条火线上装个3T后的电流。所以所谓的3T不需要的。电流表上显示的是“3T”的电流。 内容的回复:

想评你最佳的,结果点错了,谢谢

网友P:
也可以接三哥互感器,加三块电流表啊。那样的话检测三相电流都可以看到。

网友Q:
我也不明白!求高手指教;一般很多场合,为节省那么点成本,省掉一个互感器,只测A、C相电流;B相电流=A、C两相电流矢量和;上图用一个表计显示一相电流,是否有意义? 另外在互感器的二次回路装设热继,实属第一次看到;是为了防止短路等冲击电流损坏仪表?那为什么不用测量型互感器,测量型互感器极易饱和,冲击电流上不去,会变成平顶波

网友R:
路过,学习一下。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S:
对于任意一个集中参数电路中的任意一个结点或闭合面,在任何时刻,通过该结点或闭合面的所有支路电流代数和等于零

网友L:
引用 网友Q:
我也不明白!求高手指教;一般很多场合,为节省那么点成本,省掉一个互感器,只测A、C相电流;B相电流=A、C两相电流矢量和;上图用一个表计显示一相电流,是否有意义? 另外在互感器的二次回路装设热继,实属第一次看到;是为了防止短路等冲击电流损坏仪表?那为什么不用测量型互感器,测量型互感器极易饱和,冲击电流上不去,会变成平顶波

一,既然三相电流都检测到了,为什么要浪费一个互感器呢。
二,假如是250KW的电动机,电流接近500,500A的热继电器有吗?

网友T:
通过比值,测的二次侧的小电流,一样可以来保护的,这是间接的做法,是可以取的,在很多场合见过,自己也用过,另外再说,象楼上说的,你见过有直接用500,500A的热继电器吗,

这样 一般是大的电机在星三角或自偶降压启动上用的比较多,见过315KW的电机自偶降压启动上用过。。。

网友U:
引用 网友V:
网友L 的回复内容:热继电器的第一个热元件流过的是1T的电流。热继电器的第二个热元件流过的是2T的电流。热继电器的第三个热元件流过的是前两个电流和,是向量和不是代数和,大小相当于第三条火线上装个3T后的电流。所以所谓的3T不需要的。电流表上显示的是“3T”的电流。

明白领

网友W:
引用 网友J:

三相电流,其中二相向量和的值等于另一相,所以这样的接法正好使三相电流都通过了热继电器。

可以用基尔霍夫节点电流定律解释得到,两相电流的和等于第三相;

网友X:
经过分析,此种接法很是值得推广,在三角形接法的“大电机”中,用这样的接法来保护大电机的同时还可以直接读出大电机的工作电流,不但经济而且省时省事,其效果很OK!  干脆就称它“低碳接法”吧!

网友Y:
引用 网友X:
经过分析,此种接法很是值得推广,在三角形接法的“大电机”中,用这样的接法来保护大电机的同时还可以直接读出大电机的工作电流,不但经济而且省时省事,其效果很OK!  干脆就称它“低碳接法”吧!

网友Z:
引用 网友F:
两个互感器的电流的差,就是第三相的电流。对于热效应的热继来说足够精度的了。

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网友Q 的回复内容:我也不明白!求高手指教;一般很多场合,为节省那么点成本,省掉一个互感器,只测A、C相电流;B相电流=A、C两相电流矢量和;上图用一个表计显示一相电流,是否有意义? 另外在互感器的二次回路装设热继,实属第一次看到;是为了防止短路等冲击电流损坏仪表?那为什么不用测量型互感器,测量型互感器极易饱和,冲击电流上不去,会变成平顶波一,既然三相电流都检测到了,为什么要浪费一个互感器呢。二,假如是250KW的电动机,电流接近500,500A的热继电器有吗?

250KW的电机要用热继电器吗?不是用变频调速器吗?

网友AA:
光这样接是不能用的,还需接一个电度表转换开关吧。

网友AA:
光这样接是不能用的,还需接一个电度表或者转换开关吧!

网友AC:
250KW的电机现在都是变频启动了吧?

网友W:
引用 网友F:
两个互感器的电流的差,就是第三相的电流。对于热效应的热继来说足够精度的了。

1、不是“两个互感器的电流的差,就是第三相的电流。”

2、而是两个互感器的电流的和,就是第三相的电流。

网友W:
引用 网友AA:

光这样接是不能用的,还需接一个电度表或者转换开关吧!

1、“还需接一个电度表”,不需要,有电度表就串进去,没有就短接;!

2、“转换开关”,可不能接,电流互感器不能开路;

网友AD:
不错很对     对保护大功率电机很实用

网友AE:
这样接法是保证当有一相电缺相时,始终都有保护

网友AF:
引用 网友L:
热继电器的第一个热元件流过的是1T的电流。热继电器的第二个热元件流过的是2T的电流。热继电器的第三个热元件流过的是前两个电流和,是向量和不是代数和,大小相当于第三条火线上装个3T后的电流。所以所谓的3T不需要的。电流表上显示的是“3T”的电流。

第三相电流基本是前两相电流值和的一半

网友AG:
讨论的很激烈啊!进来学习了!

网友AH:
哦,原来是这样啊,见识了

网友AI:
这样的讨论真的很好!

网友AI:
两相电流差接线

两相差接反映两相差电流。该接线方式应用在6~10kV中性点不接地的小电流接地系统中,保护线路的三相短路、两相短路、小容量电动机保护、小容量变压器保护。

网友AJ:
引用 网友AG:
讨论的很激烈啊!进来学习了!

网友AK:
引用 网友AL:
回复内容:对:网友AB 网友Q:我也不明白!求高手指教;一般很多场合,为节省那么点成本,省掉一个互感器,只测A、C相电流;B相电流=A、C两相电流矢量和;上图用一个表计显示一相电流,是否有意义? 另外在互感器的二次回路装设热继,实属第一次看到;是为了防止短路等冲击电流损坏仪表?那为什么不用测量型互感器,测量型互感器极易饱和,冲击电流上不去,会变成平顶波一,既然三相电流都检测到了,为什么要浪费一个互感器呢。二,假如是250KW的电动机,电流接近500,500A的热继电器有吗?内容的回复:250KW的电机要用热继电器吗?不是用变频调速器吗?

不是大电机就用变频器的,对一些要求不高环境恶劣的地方不适合用变频器。

网友AM:
引用 网友R:
路过,学习一下。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N:
路过,学习 学习,看来都是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