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inx安装过程出现问题

楼主(2012-03-12):
RSLinx安装过程中出现请等待就不动了,一直都没有报错,安装也没完成,取消也取消不了,请教高手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RSLinx这个软件不大,有可能你的安装于其他软件存在冲突,所以安装没有成功,建议你关闭杀毒软件、防火墙等其他软件再安装,或者把软件加载虚拟光驱安装,如果还是不行就重装个干净的系统安装。

网友B:
RSLinx软件安装时间蛮久的,尽量安装的时候不要玩其他的,多腾出点硬盘空间。

只要你电脑配置不错,好久没动,你就多等一会。。别急。我安装过的,是这样的。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RSLinx这个软件不大,有可能你的安装于其他软件存在冲突,所以安装没有成功,建议你关闭杀毒软件、防火墙等其他软件再安装,或者把软件加载虚拟光驱安装,如果还是不行就重装个干净的系统安装。

同意这种书法,我安装的时候没出现啥问题啊,感觉也挺快的相对应其他的软件。

网友E:
没遇到,安装其他的软件出现过问题,这个没听说啊

网友F(2015-04-13):
安装RSLinx时, 在出现Installing Redundency Configuration Tool时就不动了,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