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OP320A怎样设置年月日和时间

楼主(2012-03-12):
信捷OP320A怎样设置年月日和时间,是不是要在PLC中设置寄存器?

网友A:
呵呵;你要调用的是PLC的吗?

网友B:
首先你要看你的文本是否带时钟,如果是带时钟的那在文本用功能键做一个画面跳转到“日期/时间”画面就可以;如果不带时钟功能,那就要先从plc里导出时钟到文本里,然后在文本上放置寄存器修改寄存器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C(2012-04-18):
1.信捷文本时钟是选配的(OP320系列不配),订货时可说明,从硬件看,名牌上有Clock的就是带时钟的。

2.时钟修改界面是系统内置的,只需要放置一个功能键,画面跳转进去即可,如下图:

3.信捷的官网上http://www.xinje.com/ ,下载中心—手册下载 ,有OP软件篇手册和硬件篇手册,里面有一些常见问题解答。

网友D(2012-07-16):
我的是OP320A的,这些都设置好了,但是文本开起来后,设置好时间却保存不了,不知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