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标准信号选4-20mA.DC

楼主(2012-03-12):
为什么标准信号选4-20mA.DC

有的网友问:“为什么标准信号选4-20mA.DC?” 原因是这样的:

         首先要明确:4-20mA.DC(1-5V.DC)信号制是国际电工委员会(IEC):过程控制系统用模拟信号标准。我国从DDZ-Ⅲ型电动仪表开始采用这一国际标准信号制,仪表传输信号采用4-20mA.DC,联络信号采用1-5V.DC,即采用电流传输、电压接收的信号系统。

     一.远传信号用电流源优于电压源的原因
    因为现场与控制室之间的距离较远,连接电线的电阻较大时,如果用电压源信号远传,由于电线电阻与接收仪表输入电阻的分压,将产生较大的误差,而用恒电流源信号作为远传,只要传送回路不出现分支,回路中的电流就不会随电线长短而改变,从而保证了传送的精度。
    二.信号最大电流选择20MA的原因
    最大电流20MA的选择是基于:安全、实用、功耗、成本的考虑。安全火花仪表只能采用低电压、低电流;综合考虑生产现场仪表之间的连接距离,所带负载等因素;还有就是功耗及成本问题,对电子元件的要求, 供电功率的要求等因素。
    三.信号起点电流选择4mA的原因
    4-20MA变送器两线制的居多,两线制即电源、负载串联在一起,有一公共点,而现场变送器与控制室仪表之间的信号联络及供电仅用两根电线。为什么起点信号不是0MA?这是基于两点:1.变送器电路没有静态工作电流将无法工作,信号起点电流4mA.DC就是变送器的静态工作电流。2.同时仪表电气零点为4mA.DC,不与机械零点重合,这种“活零点”有利于识别断电和断线等故障。

网友A:
学习学习了,4-20ma是比较可靠和抗干扰的

网友B:
我严重怀疑 楼主连电压源,和电流源 也分不清 , 不要误导初学者,   4~20mA 是电压源,  0~5V DC 是电流源...

网友C(2012-04-14):
楼主水平很高的   讲的很好了 什么误导你了

网友D:
偶有个疑问,为什么不是5毫安,3毫安,4.1毫安呢,嘻嘻,最可恨的就是那个王八蛋的电流制定者

网友E:
学习了,谢谢分享,太好了

网友F:
多好的扫盲贴,瞎回复的多。

网友G:
呵呵,楼主写的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多好的扫盲贴,瞎回复的多。

你们去看看, 电路分析 的课程,  我回复的没错..........

网友H:
学一下,很好,我想了好多年,也没想明白,唉!真笨

网友F:
4~20mA 是电压源, 0~5V DC 是电流源

胡说!

刚好相反:4~20mA 是电流源, 0~5V DC 是电压源。从信号发出端来看,也就是把信号发出端作为一个端口来看。

仪表传输信号采用4-20mA.DC,联络信号采用1-5V.DC,即采用电流传输、电压接收的信号系统。

这个含义估计你没理解,通常信号接收短都是一个250欧姆精度电阻,电流信号在这上面正好产生1--5V电压信号。当然很也有不少接收端这个电阻(或称为等效电阻更合适)小于250欧姆,甚至数十欧姆,数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