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1769-L32E 与台达VFD022V23A变频器 通过MODBUS RTU如何通讯?

楼主(2012-03-12):
AB 1769-L32E 与台达VFD022V23A变频器 通过MODBUS RTU如何通讯? 可以读参数但不可以写!谢

网友A:
这个需要用在L32E的串口上加上1761-NET-AIC模块导入一个对应的ASCII转MODBUS协议的程序就可以了,第二种方法是加1769-SM,第三种方法是加第三方模块,比如PROSOFT ,赫优迅等

网友B(2012-04-11):
使用1769-SM2价格低,支持两路Modbus RTU

网友C(2012-08-15):
你用的1769,那你怎么把程序下载到CPU前提是掉电时CPU里的程序仍然是我最新下载的,而不是以前里面的,是不是和CPU状态有关系?是在远程位置还是编程位置???编程位置是不是没有输出,只有输入?

网友D(2012-09-23):
自己写MODBUS协议特别的CRC,在PLC里面挺麻烦的。不过有例程的。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