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的接线方法

楼主(2012-03-12):
  2.2 根据电气设备的供电方式选用不同的漏电保护器。
  2.2.1
单相220V电源供电的电气设备,应选用二极二线或单极二线式漏电保护器。
  2.2.2
三相三线式380V电源供电的电气设备,应选用三极式漏电保护器。
  2.2.3
三相四线式380V电源供电的电气设备或单相设备与三相设备共用的电路,应选用三极四线或四极四线式漏电保护器。
  2.3
根据电气线路的正常泄漏电流, 选择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
  2.3.1
选择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值时, 应充分考虑到被保护线路和设备可能发生的正常漏电流值。
  2.3.2
选用的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 应小于电气线路和设备的正常漏电电流的最大值的2倍。
  2.4
漏电保护器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短路分断能力、额定漏电电流、分断时间应满足被保护供电线路和电气设备的要求。

楼主:
漏电保护器的接法 中应注意的事项
  3.1
漏电保护器负载侧的中性线,不得与其他回路共用。
  3.2
漏电保护器标有负载侧和电源侧时, 应按规定安装接线,不得反接。
  3.3
安装带有短路保护的漏电保护器, 必须保证在电弧喷出方向有足够的飞弧距离。飞弧距离大小按漏电保护器生产厂家的规定。
  3.4
安装时必须严格区分中性线和保护线, 三极四线式或四极式漏电保护器的中性线应接入漏电保护器。经过漏电保护器的中性线不得作为保护线,不得重复接地或接设备外漏可导电部分。 保护线不得接入漏电保护装置。
  4.
漏电保护器的检验项目
  4.1
用试验按钮试验3次,应正确动作。
  4.2
带负荷分合开关3次,均不应有误动作。

漏电保护器投入运行后,每月需在通电状态下,按动试验按钮检查漏电保护器动作是否可靠。 雷电季节应增加试验次数。

楼主:
(1) 漏电保护器适用于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或经过电阻、电抗接地的低压配电系统。 对于电源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则不宜采用漏电保护器。 因为后者不能构成泄漏电气回路,即使发生了接地故障,产生了大于或等于漏电保护器的额定动作电流,该保护器也不能及时动作切断电源回路;或者依靠人体接能故障点去构成泄漏电气回路,促使漏电保护器动作,切断电源回路。 但是,这对人体仍不安全。 显而易见,必须具备接地装置的条件,电气设备发生漏电时,且漏电电流达到动作电流时,就能在0.1 秒内立即跳闸,切断了电源主回路。

  (2)
漏电保护器保护线路的工作中性线要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 否则,在接通后,就会有一个不平衡电流使漏电保护器产生误动作。

  (3)
接零保护线(PE) 不准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 因为保护线路(PE) 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时,漏电电流经PE 保护线又回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导致电流抵消,而互感器上检测不出漏电电流值。 在出现故障时,造成漏电保护器不动作,起不到保护作用。

  (4)
控制回路的工作中性线不能进行重复接地。 一方面,重复接地时,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工作电流的一部分经由重复接地回到电源中性点,在电流互感器中会出现不平衡电流。 当不平衡电流达到一定值时,漏电保护器便产生误动作;另一方面,因故障漏电时,保护线上的漏电电流也可能穿过电流互感器的个性线回到电源中性点,抵消了互感器的漏电电流,而使保护器拒绝动作。

  (5)
漏电保护器后面的工作中性线与保护线(PE) 不能合并为一体。 如果二者合并为一体时,当出现漏电故障或人体触电时,漏电电流经由电流互感器回流,结果又雷同于情况(3) ,造成漏电保护器拒绝动作。

  (6)
被保护的用电设备与漏电保护器之间的各线互相不能碰接。 如果出现线间相碰或零线间相交接,会立刻破坏了零序平衡电流值,而引起漏电保护器误动作;另外,被保护的用电设备只能并联安装在漏电保护器之后,接线保证正确,也不许将用电设备接在实验按钮的接线处。

网友A:
这是什么标准?代号?

网友B:
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或经过电阻、电抗接地的低压配电系统。

1、“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或经过电阻、电抗接地的低压配电系统”,不是一个系统;

2、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是接地系统;

3、经过电抗接地的低压配电系统,是不接地系统;

网友B:
对于电源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则不宜采用漏电保护器。”

1、RCD漏电保护器,适宜TN-S接地系统和不接地系统;

2、RCD漏电保护器,不适宜TN-C接地系统;

网友B:
“漏电保护器保护线路的工作中性线要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 否则,在接通后,就会有一个不平衡电流使漏电保护器产生误动作。”

1、应该这样说,工作零线N要通过漏电保护器;

2、如果工作零线N不通过漏电保护器,工作零线N正常时就有工作电流,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就可检测到这个电流而保护;

网友B:
“对于电源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则不宜采用漏电保护器。 因为后者不能构成泄漏电气回路,即使发生了接地故障,产生了大于或等于漏电保护器的额定动作电流,该保护器也不能及时动作切断电源回路;”

1、电源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又叫小电流接地系统,出现接地故障时,由于接地电流小,保护电路保护而故障长期存在;

2、恰恰用最灵敏的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最适宜这种小接地漏电电流的保护!

网友B:
“ ”(4) 控制回路的工作中性线不能进行重复接地。”

1、穿过漏电保护器的工作零线N,不能再重复接地,这个说对了;

2、但是原因说错了,原因是工作零线N重复接地后,就有接地电流,这个接地电流成为检测的剩余支路电流,漏电保护器误动作;

网友B:
3、如图,漏电保护器能知道剩余支路的电流是多少,你知道吗?自己算算!

网友B:
“(6) 被保护的用电设备与漏电保护器之间的各线互相不能碰接。 如果出现线间相碰或零线间相交接,会立刻破坏了零序平衡电流值,而引起漏电保护器误动作;”

1、这句话说得不明白,如果把漏电保护器的电路分为电源侧与负载侧;

2、负载侧与电源侧不能有不经过漏电保护器的电流,就是用电设备不能一端接在负载侧一端又接在电源侧;

网友B:
3、负载侧发生线间短路,漏电保护器也不会跳闸;

网友B:
4、负载侧,所有发生的电流只要都是通过漏电保护器的,就不会跳闸;

5、负载侧,只要有不通过漏电保护器的电流发生,漏电保护器就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