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款工业用继电器

楼主(2012-03-12):
条件:使用环境-40至75°C   5V或12V直流控制,触点电流最大5A,每天开关一次。双刀双掷(常闭)和单刀单掷(常开)

疑问:主要是温度环境要求高,不能出现问题,出现问题整个设备就报废。 机械和固态的哪种好? 能否推荐个品牌?

网友A:
固态的不错吧,用过一款欧姆龙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B:
机械继电器在低温时易结冰出现机械故障,还是选用固态继电器吧反正电流也不大。

网友C:
使用固态继电器吧!性能比较稳定,欧姆龙的就不错,可以选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使用固态继电器吧!性能比较稳定,欧姆龙的就不错,可以选用。

网友E:
从品牌上看,我们常见的,从低到高,是大陆,到台湾 到日本

普通用用国内的也可以的,再好点 台湾的 松川,OEG等

日本的 比如欧姆龙,松下都是品牌比较好的。

既然你说你的继电器出故障,整个机器都报废 那么严重,就只能建议你使用好的了。不过一定要买 正品。

另外机械和固态,这个看吧,固态的寿命长,也没有火花,但是缺点是 会有漏电,过流 过压能力不是太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从品牌上看,我们常见的,从低到高,是大陆,到台湾 到日本普通用用国内的也可以的,再好点 台湾的 松川,OEG等日本的 比如欧姆龙,松下都是品牌比较好的。既然你说你的继电器出故障,整个机器都报废 那么严重,就只能建议你使用好的了。不过一定要买 正品。另外机械和固态,这个看吧,固态的寿命长,也没有火花,但是缺点是 会有漏电,过流 过压能力不是太好。

固态热稳定不好,低温状态有可能不工作。你要不用防爆继电器试一下。

网友G:
欧姆龙的比较好的,买正品

网友H:
疑问:主要是温度环境要求高,不能出现问题,出现问题整个设备就报废

既然这个继电器这么关键,关系着整台设备的命运,这说明这套系统设计不完善,就好像打仗一样,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小卒子身上怎么能行呢?建议完善控制系统,必要时做冗余。选择好的继电器,选用容量大几倍的。

网友I:
8楼很负责。。。。。。。。。。。。。。

网友J:
如果选择继电器的话  欧姆龙还是不二之选,虽然稍微贵点,但是质量确实好!!

网友K(2012-05-21):
对:代俊锋关于疑问:主要是温度环境要求高,不能出现问题,出现问题整个设备就报废既然这个继电器这么关键,关系着整台设备的命运,这说明这套系统设计不完善,就好像打仗一样,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小卒子身上怎么能行呢?建议完善控制系统,必要时做冗余。选择好的继电器,选用容量大几倍的。内容的回复:

同意容量一定要留大。别在乎这钱。

网友L:
这种环境选择类似老型号JZ7-44那样的酚醛树脂外壳的继电器,有多种型号可以选择,西门子、三菱、施耐德、213的都有。如果做控制用,不要选固体继电器,名叫继电器,其实不是,应用时是有条件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H:
疑问:主要是温度环境要求高,不能出现问题,出现问题整个设备就报废既然这个继电器这么关键,关系着整台设备的命运,这说明这套系统设计不完善,就好像打仗一样,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小卒子身上怎么能行呢?建议完善控制系统,必要时做冗余。选择好的继电器,选用容量大几倍的。

柜子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