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60MT-001怎么去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2-03-12):
我想用三菱FX1N-60MT-001与富士变频器的通讯

485通讯 需要怎么弄

网友A:
需要添加一个 485BD 口。 富士变频器支持MODBUS 协议的话, 三菱PLC 这边用 无协议指令 RS  编写MODBUS 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BD 口。 富士变频器支持MODBUS 协议的话, 三菱PLC 这边用 无协议指令 RS  编写MODBUS 协议。

我手里有FX1N-485-BD

但是三菱样本里写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7.5.4 RS-485 通信板 FX1N-485-BD
能进行2 个FX1N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基本单元之间的并联链接或计算机链接的选件板。
用途:简单PC 间的链接、计算机链接、无协议通信、并联链接等。

网友C:
FX1N-485-BD可以实现你的硬件需求,至于软件(程序)可参考网上相关资料。

网友D:
这个要根据变频器的协议写程序,用RS指令发送接收数据

网友E:
加一个FX1N-485BD;

程序要看对应变频器的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