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线圈缺相保护电路》兄弟们来出谋划策
信、

楼主(2012-03-12):
三相线圈在工业使用中经常碰到缺相烧坏,兄弟们来帮忙设计一下怎么避免这个问题,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A:
兄弟加个缺相保护器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B:
有的设备,由于三相缺相,瞬间发热产生高温,所以可以增加热敏元件加以保护

网友C:
电源加个缺相保护器,各个电机加装热保护。不管是缺相还是机械卡死热保护都能动作,有时电源正常但马达线掉了引起缺相缺相保护器是不起作用的,这时只有靠热保护动作。

信、

网友:
看来得把热保精度调好来,可悲的是电机的负荷不是很稳定,热保搞低了老跳

网友D:
加过热保护继电器是可以,但是注意电动机绕组接线方式。

对于Y型接法电机,任何一相断开的话,其余未断开相流过的电流增加比例和流过热保护继电器的比例相同。一般的三相热继电器,只要电流整定合适,都可以起到断相保护作用。但对于三角形接法的绕组来讲,当其中一相断开时。流过绕组和继电器的电流比例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此时热保护继电器不能反映断相绕组电流变化。一般说对于三角形接法绕组,三相热保护继电器不能起到很好ide热保护作用。最好使用具有差动断相保护机构的热继电器。如果真要使用普通热继电器的话。可以考虑把热继电器接入电动机每项绕组中。这样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过热保护继电器是可以,但是注意电动机绕组接线方式。对于Y型接法电机,任何一相断开的话,其余未断开相流过的电流增加比例和流过热保护继电器的比例相同。一般的三相热继电器,只要电流整定合适,都可以起到断相保护作用。但对于三角形接法的绕组来讲,当其中一相断开时。流过绕组和继电器的电流比例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此时热保护继电器不能反映断相绕组电流变化。一般说对于三角形接法绕组,三相热保护继电器不能起到很好ide热保护作用。最好使用具有差动断相保护机构的热继电器。如果真要使用普通热继电器的话。可以考虑把热继电器接入电动机每项绕组中。这样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看来并不好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