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如何抑制启动电流

楼主(2012-03-12):
大家好,我是新手!

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我们现在有个项目在水库边看守的小楼做风光互补的离网式发电系统!用户有个0.75kw的稳压泵,但是对于我们3kva的逆变器来说,启动电流很大,有什么方法可以抑制启动电流呢?

希望各位能够指导下~

楼主:
郁闷了~~~怎么没人回应啊!!!本来想用变频器的~~~结果。。。

网友A:
可以采用降压启动啊,电流几乎降一半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降压启动啊,电流几乎降一半啊

如果用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变频器也可以就是成本高了点。

网友C:
0.75Kw的电机呀,不能用星三角启动,那只能用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或者是自耦变压器启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0.75Kw的电机呀,不能用星三角启动,那只能用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或者是自耦变压器启动了!

同意4楼的见解

网友E:
你的单相电机是不是单向电容运行电机?如果是把电容去掉,接电容的那根线,直接接火线的那根线分开,在加上接N线的那根线,刚好有三根线,两个绕组(不是三个)将主绕组接变频器U、副绕组接V、接零的那根线接W。这样你就刚好接变频器输出三根线。如果是220VAC单相输入变频器,将变频器输出额定电压设为220V,额定频率设定为50HZ;如果是380VAC三相输入变频器也可以将变频器输出额定电压设为220V,额定频率设定为50HZ。启动运行保证你不会出现启动电流和运行电流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可以采用降压启动啊,电流几乎降一半啊 如果用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变频器也可以就是成本高了点。

本来就是打算这样子的啊!!我们准备的是三菱的FR-D720S的变频器,但是三菱那边说不可以这样子做!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0.75Kw的电机呀,不能用星三角启动,那只能用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或者是自耦变压器启动了!

现在就是打算做串联电阻来做限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单相电机是不是单向电容运行电机?如果是把电容去掉,接电容的那根线,直接接火线的那根线分开,在加上接N线的那根线,刚好有三根线,两个绕组(不是三个)将主绕组接变频器U、副绕组接V、接零的那根线接W。这样你就刚好接变频器输出三根线。如果是220VAC单相输入变频器,将变频器输出额定电压设为220V,额定频率设定为50HZ;如果是380VAC三相输入变频器也可以将变频器输出额定电压设为220V,额定频率设定为50HZ。启动运行保证你不会出现启动电流和运行电流大的问题!

这是改造来用三相供电的好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