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K120S的专用通讯协议

楼主(2012-03-12):
MASTER-K120S与pc通信串口调试遇到问题:

PLC的设置为:

在参数设置中打开通讯0,将通信设为"允许",站号0,波特率9600,无校验,数据位8,停止位1,通讯通道为   RS232无调制解调器或RS422/485.   协议与模式为   专用  从 .

还有就是把PLC左上方的BUILT-IN CNET开关拨到左边ON位置.ROM MODE 为OFF

pc设置为:

com1波特率9600,无校验,数据位8,停止位1,pc端通过串口调试程序发送读lg plc的D0002中的数据,发送数据位十六进制,命令帧如下:05005253533031303625445730303204。点击发送以后,数据显示区没有任何数据,另外RX也一直为0,无法接受到数据。(红色的标记之前错写成11,现改为44即‘D’的十六进制ASCII码)

通讯线是自己做的,接线如下:MASTER-K120S4—3(PC);MASTER-K120S7—2(PC);MASTER-K120S5—5(PC)

想请教下哪里不正确,希望路过的朋友能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A:
问一下楼主,你用PLC的哪一个接口与计算机通讯,是编程口(9针扁口)?还是485通讯口(2线端子)?还是专用通讯模块(CNET)?

采用不同的通讯接口,对应的方式、数据都不同,感觉你选择的通讯方式不对,如果是方式不对,那与此相对应的设置、电缆、数据都不对。

网友B:
编程口不是简单设置就可以通讯了吗,怎么还要编程才能连啊

网友A:
楼主发送的数据:“0500525353010625115730303204”并非用于编程口通讯,而是用于专用模块(CNET)通讯。

如果是编程口通讯,读D0001-D0000寄存器,计算机应发送:02 72 4D 30 30 30 30 30 30 30 34 34 33 03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楼主,你用PLC的哪一个接口与计算机通讯,是编程口(9针扁口)?还是485通讯口(2线端子)?还是专用通讯模块(CNET)?采用不同的通讯接口,对应的方式、数据都不同,感觉你选择的通讯方式不对,如果是方式不对,那与此相对应的设置、电缆、数据都不对。

yjig,非常抱歉,问题中漏了提及通讯接口,现补充说明,我用的是plc内置专用通讯模块与计算机通讯,plc程式已通过kgl_win下载至plc,现在想使用串口调试软件对plc进行测试(通讯线接线方式如帖子中所述),希望能读取到数据以检查pc和plc通讯正确,但我不太清楚在串口调试软件中读取plc命令怎样下?如果您有空暇,还请再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程口不是简单设置就可以通讯了吗,怎么还要编程才能连啊

不好意思,忘记声明使用的是plc内置的通讯模块与pc进行通讯,考虑做上位机和plc通讯,首先就想用串口调试软件试试线路了。但由于第一次使用kgl_win软件,在此plc程序的参数设置是否有必要我也不是特别清楚,还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根据你所述,你采用的是编程口方式,内置的通讯模块并非等于专用模块(CNET),CNET是PLC以外的一个专用通讯元件。

因此,怀疑你选用的电缆不对,发送的数据也不对,设置模式也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所述,你采用的是编程口方式,内置的通讯模块并非等于专用模块(CNET),CNET是PLC以外的一个专用通讯元件。因此,怀疑你选用的电缆不对,发送的数据也不对,设置模式也不对。

好吧,您说的意思我也理解了,看来是我上面的plc参数设置给各位造成了误解,浪费了不少精力,敬请包涵。那还请暂时先不考虑它。

从VC写的上位机程序和这个plc内置单元通讯,使用编程口,RS232通讯线,这种情况下plc设置模式以及通讯电缆接线方法是怎样的?希望您能推荐一些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A:
根据你所述,应采用编程口协议,电缆也就是普通的PLC电缆(2-3、3-2、5-5)

1、通讯 参数 :RS -232C ,38400  bps,8位数据, 1位停止,无校验,无站号(因为是编程口方式) 。
2、数据地址的高 、低位置是相互颠倒的,如 33 46 33 46 30 30 对应 003F003F 。
3、以字节表示 地址偏移  ,P004对应 H08 ,P0040 ~P0047对应 00 5C 08 ,P0048 ~P004F 对应 005C 09 。
4、求和校验,除祯头STX(02 )以外,计算 BCC 校验码。
5、校验码错误,拒绝回应 、首位 返回 :15 。

如果读D0001-D0000寄存器,计算机应发送:02 72 4D 30 30 30 30 30 30 30 34 34 33 03

相关资料可在LG网站上下载,文件名称为:MK-CNET(MASTER-K CNET 网络系统),P209上有介绍。

网友A:
就楼主的CNET通讯方式,再次查看了LG说明书,发现原来的理解并不完全,CNET通讯既可用于模块方式,也可用于无模块方式。

但并非就此否认编程口方式通讯,两种通讯方式并不矛盾,PLC可以选用CNET与编程口任意一种通讯方式。

至于楼主的通讯未获成功,可能是发送的数据不对,初步看了一下,似乎是站号数据有问题,00站号对应ASCII应该是30、30,而楼主却采用00(05  00  52 53 53 30 31 30 36 25 44 57 30 30 32 04)。

正确的数据应该是:

05    30 30  52  53 53  30 31   30 36    25 44 57 30 30 32    04。

ENQ   站号     R    SS     块数    变量长        %DW002          E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