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三碁变频器无显示?

楼主(2012-03-12):
开关管,充电电阻,电源UC2842,都没坏,开关管2225处二极管是什么二极管?测正向阻值有多少?谁知道请说一下,怎么修能分享吗?说说吧。

楼主:
是稳压二极管,不知道电压是多少?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限流电阻坏了 那样也不会给面板供电的

楼主:
检查过没坏,不知道那个二极管是什么参数?

楼主:
谁能指点一下?开关电源有问题怎么修?

楼主:
引用 楼主:
谁能指点一下?开关电源有问题怎么修?

谁会说说吧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呀?郁闷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呀?郁闷

怎么工控网没有人回答问题了?帖子也少了

网友B:
来找我,QQ32632237,我以前在那个厂做过

网友C(2012-12-05):
好了,换一贴片二极管后,测试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