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故障检测和双机热备问题

楼主(2012-03-12):
现在在用BR的PCC。想实现以下功能:

(1)故障自检和传感器故障检测;故障自检可以通过PCC的自检完成。传感器信号有开关量、模拟量、SSI、RS422信号。模拟量信号可以通过是检测是否超过通道上下限值来检测。那其余信号如何检测其故障呢?

(2)我用了两个PCC,想实现双机热备。有没有做过的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A:
自检功能应该是内置的,通过判断信号的值得到的结果也是不准确的。

楼主:
对:controlstorm关于自检功能应该是内置的,通过判断信号的值得到的结果也是不准确的。内容的回复:

贝加莱的PCC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吗?能够详细说下

网友B:
打电话找办事处。再就是它的模块貌似有监控功能,具体忘记是啥了,是判断通道值怎么着的?

网友C(2014-03-17):
贝加莱以前都是软冗余,现在X20可以做热备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