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gprs远程程序下载

楼主(2012-03-12):
远程站 s7 200 宏电gprs模块 无线数据通信 200程序做的是modbus
总站 上位机力控
现场宏电设置的是域名连以太网找总站
在总站我想用step7 microwin修改远程站的200程序? 谢谢

网友A:
这要看你宏电GPRS模块和S7-200是自由口通讯,还是完全透明

楼主:
怎么讲?没听懂你的意思

网友B:
应该不行的,

S7200要修改程序,必须走西门子的PPI协议,

你改成modbus通讯了,不能修改程序,只能读写数据

网友B:
要远程调试,

可以用宏电 3G的路由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行的,S7200要修改程序,必须走西门子的PPI协议,你改成modbus通讯了,不能修改程序,只能读写数据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