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的意外

楼主(2012-03-12):
    今天设备维修,将一个梅花板手放在电柜顶上,修完设备收拾工具时这个板子从柜顶上滑掉下来,当时正好电柜门也大开,上次测试用的 MP370 屏正好在下面,只听声玻璃响----

    快跑到电柜一看,好好 SIEMENS MP370 触摸屏就这样啦

网友A:
触摸屏都是竖着放,你屏放在柜子里得瑟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都是竖着放,你屏放在柜子里得瑟什么??

有些触摸屏是平面安装的。

网友B:
悲催了!!,联系换一个触摸面板,或者使用鼠标用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触摸屏都是竖着放,你屏放在柜子里得瑟什么?? 有些触摸屏是平面安装的。

他不是放在台面上,他是放在柜子里得瑟。。

网友C:
杯具( ⊙o⊙ )哇

网友D:
真是悲剧啊,可惜可惜了

网友E:
   现在就是用鼠标用着,过几天拆去换触摸板

原来的 SWAC 的总线控制按钮板坏了,这不正在测试用 MP370 换呀,还没有测试好,所以也没有装在柜门上, 就放在柜内

网友F:
对亏没有掉到柜子里,否则运行的配电柜扳手掉到那个地方形成短路那更惨了。

网友G:
这只是损失了一个屏,要是造成触电事故就惨了   万幸万幸!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现在就是用鼠标用着,过几天拆去换触摸板原来的 SWAC 的总线控制按钮板坏了,这不正在测试用 MP370 换呀,还没有测试好,所以也没有装在柜门上, 就放在柜内

水哥,应该再把它放在一个包装用的纸盒子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只是损失了一个屏,要是造成触电事故就惨了   万幸万幸!

DC24V不会触电的,

网友I:
介孩子  倒霉催的呀

网友E:
谢谢各位的提示,下次维修工作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谨慎

网友J:
下次要注意啦,不能犯错了

网友K:
我就是专门做触摸板的,广州恺华机电020-82160150

网友L:
引用 网友D:
真是悲剧啊,可惜可惜了

网友M:
你偷着乐去吧,要是屏的位置是带电母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