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波特率修改

楼主(2012-03-12):
海为plc主机的波特率怎么修改?具体。谢谢

网友A:
与plc联机后,通过菜单【plc/设置plc通讯协议】修改。

如果plc作为主机,程序使用通讯指令与其他从机通讯,那么不需要修改plc通讯口的通讯协议,海为所有通讯指令都带protocol端子(波特率、资料格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