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旋转一周的脉冲数到底怎样去计算?

楼主(2012-03-12):
电机的齿轮比为1:25,编码器的分辨率为131072,移动小距离为75mm.大距离为930mm.有没有准确一些的公式谢谢了

网友A:
好奇怪的题目呀,是减速电机吗,怎么会有减速比?还有移动小距离和移动大距离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伺服电机的行程?

网友B:
1、这里有几个概念要统一:

1)电机旋转一周的“脉冲”是什么?

网友B:
2)如果你说的电脉冲,是电机的电源脉冲,把交流电的正、负半周看成两个脉冲,那么三相交流电变化一周有6个脉冲;

3)那么极对数为P的交流电机转一周需要6P个脉冲;

网友B:
4)当然这是三相交流电机的算法,直流电机或者其他转动原理不同的电机,只是脉冲的计算式不同而已;

网友B:
2、“移动距离”是什么?

1)如果移动距离指的是,电机转动一周,被驱动的工件平移的距离;

2)那么一个电源脉冲,对应电机前进一步,被驱动的工件平移的距离叫步距;

3)例如电机与被驱动的工件之间是螺杆传动,电机的转速与螺杆的转速比叫机械传动比,螺距就是螺杆转动一周工件的平移距离;

网友B:
4)如果螺距是1mm,传动比是1:1,那么电机转一周,工件平移1mm;

     如果螺距是1mm,传动比是10:1,那么电机转一周,工件平移0.1mm;

     如果螺距是1mm,传动比是100:1,那么电机转一周,工件平移0.01mm;

     如果螺距是1mm,传动比是1000:1,那么电机转一周,工件平移0.001mm;

5)如果电机的电机转一周需要6P个脉冲,那么每个脉冲即电机的每一个步进,工件移动的距离就是一个步距,那么

    步距= 螺距/传动比×6P

网友B:
3、编码器的分辨率:

1)编码器是检测电机转子角位移的设备;

2)编码器与转子同轴;

3)电机每输入6P个脉冲,转一周角位移为360度(2π弧度),编码器应该输出6P个脉冲,1个脉冲对应的角位移是

360度/6P;

4)我的这个编码器每转一周只输出6P个脉冲;

网友B:
5)如果一个编码器有6000P条刻线,没转一周,输出6000P个脉冲,那么每1000P个脉冲对应的角位移是360度/6P,对应工件位移一个步距;

6)大家看到了,编码器的刻线多没有什么用处;

7)因为我们只能准确到电机的每一个脉冲转过的角度,不可能准确到几分之几个脉冲的角度,几分之几个脉冲无实际意义,只是个数学概念;

网友B:
8)如果把编码器的分辨率定义为每一个刻线对应的角位移,那么6000P条刻线的编码器的分辨率是360度/6000P;

9)这个分辨率的高低对电机的角位移的测量毫无意义;

10)我们要检测的是电机转过几步,工件移动几个步距,虽然几分之几的步距数学概念有,而实际控制不了;

网友B:
4、工件移动的分辨率或者精度:

1)工件移动的步距就是我们电机(或者伺服)控制的分辨率或者精度;

2)由于步距=  螺距/传动比×6P,所以提高电机(或者伺服)控制的分辨率或者精度的方法是提高传动比;

3)例如:如果螺距是1mm,传动比是1000:1,那么电机转一周,工件平移0.001mm,步距是 0.001/6p mm,控制精度就是0.001/6p mm;

网友B:
5、所以建议编码器与电机匹配,可以简化控制计算的数字非常整齐;

6、由于电机的极对数P大多数是1、2、3、4、5、6,所以编码器的刻线是2×2×3×2×3×2×5=720的整数倍,就可以通用;

网友B:
7、为了检测方向,可以有两套互差90度电工角的刻线,以判断转向;

8、这样,对于P=1的电机,两套刻线的基点互差180条刻线而重和,这样从基点到左侧180条刻线为正转,那么从基点到右侧180条刻线为反转;

9、实际这样还是720条刻线;

网友B:
10、所以刻线得多少,不是精确度的问题,而是能否使一个步距对应的刻线条数是整数个,保证能精确记数的问题;

网友B:
11、这样,对于P=6的电机,两套刻线的基点互差30条刻线而重和,这样从基点到左侧30条刻线为正转,那么从基点到右侧30条刻线为反转;

网友B:
12、由于电机的极对数P是1、2、3、4、5、6、7、8、9、10,所以编码器的刻线是2×2×3×2×3×2×5×7×2×3=30240的整数倍,就可以通用,但是刻线太多,工艺难以实现;

13、对于电机的极对数P是1、2、7、8、9编码器的刻线是2×2×3×2×7×4×9=6048的整数倍,就可以通用;

14、这样,对于P=1的电机,两套刻线的基点互差1512条刻线而重和,这样从基点到左侧1512条刻线为正转,那么从基点到右侧1512条刻线为反转;

15、这样,对于P=9的电机,两套刻线的基点互差168条刻线而重和,这样从基点到左侧168条刻线为正转,那么从基点到右侧168条刻线为反转;

网友B:
16、对于电机的极对数P是1、2、8、9、10编码器的刻线是2×2×3×2×4×9×5=4320的整数倍,就可以通用;

17、这样,对于P=1的电机,两套刻线的基点互差1080条刻线而重和,这样从基点到左侧1080条刻线为正转,那么从基点到右侧1080条刻线为反转;

18、这样,对于P=10的电机,两套刻线的基点互差108条刻线而重和,这样从基点到左侧108条刻线为正转,那么从基点到右侧108条刻线为反转;

网友B:
19、如果要给一个P是1、2、3、4、6、8、11、12的电机配用编码器,则这个编码器的刻线应该是2×2×3×2×3×2×2×11×2=6336的整数倍,就可以通用;

20、这样,对于P=1的电机,两套刻线的基点互差1584条刻线而重和,这样从基点到左侧1584条刻线为正转,那么从基点到右侧1584条刻线为反转;

21、这样,对于P=12的电机,两套刻线的基点互差132条刻线而重和,这样从基点到左侧132条刻线为正转,那么从基点到右侧132条刻线为反转;

网友B:
22、如果要给一个P是1、2、3、4、6、8、9、10、12的电机配用编码器,则这个编码器的刻线应该是2×2×3×2×3×2×2×3×5×2=8640的整数倍,就可以通用;

23、从以上分析得出编码器的刻线与电机的极对数相关,一种编码器的刻线适应一种极对数的电机,适应多个不同极对数的电机的编码器的刻线增多,在有限刻线下,一种编码器不可能适应所有极对数的电机;

网友B:
24、如果你的电机的极对数确定,可以尽量选择适合的刻线少的编码器,反而计算要简单,并不影响检测、反馈的精确度;

网友B:
“那么极对数为P的交流电机转一周需要6P个脉冲”???

1、这是对三相交流电机而言的;

2、在一对磁极里,有三个绕组,在不同磁极中各有A、C、B三个极相组,每一个极相组为60度相带;

3、三相交流电注入极相组的电流脉冲(交流电的一个半周)的顺序为A、C、B、A、C、B,共6个脉冲;

网友B:
4、交流同步电机,电源输入的脉冲数与电机转子转过的步距是一一对应关系;

网友B:
5、其它电机旋转一周,电源输入的脉冲数按其工作原理分别确定;

网友C:
老劉 你又在自說自話

樓主用的是17位伺服驅動 多數是4極電機 有使用減速機 1:25 但沒提到 傳動機構行程 也沒提出電子齒輪比 無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劉 你又在自說自話樓主用的是17位伺服驅動 多數是4極電機 有使用減速機 1:25 但沒提到 傳動機構行程 也沒提出電子齒輪比 無解

1、我说的是我对伺服控制的个人想法,与你们行里的习惯概念不同;

2、虽是自言自语,或者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当然希望引来行内人的讨论;

3、你说楼主的问题无解,我觉得“电机转一周输入的脉冲”还是可以确定的!

网友B:
“编码器的分辨率为131072”

1、131072=2^17;

2、131072表示的是17位;

3、131072不是编码器的分辨率!

网友C:
樓主一看就是外行人 這題目只要算出脈衝當量 答案就出來

脈衝當量=螺距/ (傳動比 X 編碼器解析度 X 電子齒輪比)

螺距=電機轉一圈/傳動比

此題缺螺距 缺電子齒輪比 怎會有解

伺服電機的編碼器其解析度不會超過2048線 17位是透過電子細分得來 並做在驅動器上

電機轉一周計算的脈衝數 是指編碼器的脈衝數(正確是控制器所發出的脈衝數 非驅動器) 更非電機上的速度環

此系統最高解析度為 131072 X 25

网友B:
“电机旋转一周的脉冲数到底怎样去计算?”

1、如果楼主问的是,电机旋转一周编码器输出的脉冲数;

2、电机旋转一周编码器输出的脉冲数,等于编码器的刻线数;

3、而你给出的131072不是编码器的刻线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螺距=電機轉一圈/傳動比……

1、螺距是丝杠的主要参数,它表示丝杠转一周,工件的平移距离;

2、螺距与电机、传动比没有关系;

3、这个鸟太笨!?

4、应该是:工件平移的距离=螺距×丝杠转数=螺距×电机转数/减速比;

5、当电机转数/减速比=1,即丝杠转一圈,工件平移一个螺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脈衝當量=螺距/ (傳動比 X 編碼器解析度 X 電子齒輪比) ……

1、如果认为“脈衝當量”的脉冲,是电机输入的驱动脉冲,也就是与伺服步进的一个步距相对应的脉冲;

2、那么脉冲当量,就是伺服电机每输入一个驱动脉冲,转过一个步距,工件平移的距离;

3、所以脉冲当量可计算如下:

1)减速比=伺服的转数/丝杠的转数;

2)工件平移的距离=螺距×丝杠的转数;

3)工件平移的距离=螺距×伺服的转数/减速比

4)伺服的转数=伺服输入的驱动脉冲/伺服每转一周的驱动脉冲数;

5)工件平移的距离/伺服输入的驱动脉冲=螺距/(减速比×伺服每转一周的驱动脉冲数);

6)脉冲当量= 螺距/(减速比×伺服每转一周的驱动脉冲数)

网友B:
4、驱动脉冲数是多少?

1)驱动脉冲数=伺服转数×伺服每转一周的驱动脉冲数

2)电子齿轮比=驱动脉冲数/控制脉冲/;

3)驱动脉冲数=控制脉冲×电子齿轮比;

4)伺服每转一周的驱动脉冲数=伺服每转一周控制脉冲数×电子齿轮比;

5)脉冲当量=工件平移的距离/伺服输入的驱动脉冲

                  =螺距/(减速比×伺服每转一周控制脉冲数×电子齿轮比)

网友B:
5、“脈衝當量=螺距/ (傳動比 X 編碼器解析度 X 電子齒輪比”是错误的:

1)脈衝當量与编码器的解析度无关;

2)脈衝當量只与丝杠的螺距、减速比、电子齿轮比、伺服每转一周控制脉冲数有关!

3)举例说,伺服的极对数不同,“当量”会不同的!

4)按照笨鸟的说法,当量与伺服没有关系的!

5)编码器的脉冲对控制脉冲只是个反馈的关系,与“当量”没有关系!

网友C:
老劉 有關運動控制的書 建議你好好再學習

脈衝當量的定義先搞清楚 再來跟人討論

伺服電機 驅動器 運動控制 編碼器 減速機(傳動比 減速比) 之間關係 及定義  先弄明白 還有伺服步進這個說法?!

伺服電機的編碼器其解析度不會超過2048線 17位是透過電子細分得來 並做在驅動器上 這裡很清楚告訴你 編碼器的解析度是1024 PPR 或2048PPR  當然對搞不清狀況 是看不懂 這是我的疏忽 (如果楼主问的是,电机旋转一周编码器输出的脉冲数; 還需要我解答?)

2、电机旋转一周编码器输出的脉冲数,等于编码器的刻线数; 正確來講是正余弦訊號

3、而你给出的131072不是编码器的刻线数; 你確實不懂電子細分(倍頻)

引用 网友C:
……

螺距=電機轉一圈/傳動比……

1、螺距是丝杠的主要参数,它表示丝杠转一周,工件的平移距离;

2、螺距与电机、传动比没有关系;

3、这个鸟太笨!?

哎哎 這又是我疏忽 我忘了加上是從控制器這角度 來看 螺距=電機轉一圈/傳動比 之間的關係 當然對不懂脈衝當量的你 是搞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劉 有關運動控制的書 建議你好好再學習脈衝當量的定義先搞清楚 再來跟人討論伺服電機 驅動器 運動控制 編碼器 減速機(傳動比 減速比) 之間關係 及定義  先弄明白 還有伺服步進這個說法?!……

1、“伺服步進這個說法”,就是我的“伺服控制理论的基础”;

2、我的伺服控制理论,与你的“伺服控制理论”本质不同,你的伺服理论的本质是什么我来谈谈!

网友B:
3、我的伺服控制理论,是真正的实现了工件的高精度控制,而你的伺服控制理论是一个骗术,当然不是你发明的骗术;

网友B:
4、先说说我的精确控制:

1)电机旋转一周输入电脉冲=2极对数P×相数m=m2P;

2)减速比=电机的转数/丝杠的转数;

3)工件的平移量=螺距×丝杠的转数

                         =螺距×电机的转数/减速比

                         =螺距×电机输入电脉冲/(减速比×mP);

4)脉冲当量=工件的平移量/电机输入电脉冲=螺距/(减速比×mP);

5)举例:脉冲当量=螺距/(减速比×m2P)

                            =6mm/500×3×4

                            =0.001mm

网友B:
6)就是说,我给一个4极三相伺服电机一个有效电脉冲,通过减速比为500的减速机,使螺距为6mm的丝杠前进一步,工件平移0.001mm;

网友B:
7)请注意,我这0.001mm的平移量是实实在在控制的精度,是实实在在的分辨率;

网友B:
5、下来我谈谈你说的“有關運動控制的書”的理论的骗术:

1)伺服电机靠电压或者频率控制的,只能通过电压或频率的大小控制电机的运动;

2)电机转动一周,编码器输出的脉冲数=编码器的刻线数;

3)在透過電子細分得來 並做在驅動器上,编码器可细分到“编码器输出的脉冲数”的整数陪;

4)如果电机转动一周,丝杠也转一周,工件平移一个螺距;

5)那么编码器每一个输出脉冲对应的工件的平移量=螺距/编码器解析度

网友B:
6)举例说:丝杠的螺距30mm,编码器的解析度30000,那么一个脉冲对应的平移量是30mm/30000=0.001mm;

7)当我需要工件平移0.001mm时,我可以给定伺服控制器一个脉冲,伺服就会让电机转动1/30000周,工件移动0.001mm;

8)这时的电子齿轮比是1;

网友B:
9)请问这个电机转动1/30000周,工件移动0.001mm,是用数字算出来的,还是真正控制出来???

10)这个0.001mm的分辨率是计算出来的,还是真分辨出来的?

网友B:
6、这个编码器控制理论是个骗术:

1)它是根据编码器旋转一周输出的脉冲数的整数倍,平均出的工件的平移量;

2)当我们给定伺服控制器一个脉冲的平移量时,谁来使电机转子转动1/30000周?伺服怎么控制电压或频率能使电机转动1/30000周?

3)编码器输出的刻线脉冲,是电机转动的结果,有了电机转动才有了脉冲输出,电机转了多少可以测出来,但是要电机按给定的数值精确转动做不到!

网友B:
4)举例说,如果我们利用倍频的方法,将编码器的输出脉冲可以细分增加一倍,即30000变成60000,那么平均每个脉冲的平移量就是0.0005,请问这样任意提高细分的方法,0.001→0.0005对于伺服控制的手段有一点实际意义吗!

网友D:
软起是骗术,伺服是骗术,刘老师准备把所有的工控产品都批判一番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软起是骗术,伺服是骗术,刘老师准备把所有的工控产品都批判一番哈

1、给电机安装一个编码器,电机转一周,编码器输出30000脉冲;

2、电工九段,你说你怎么给电机通电使能,能使电机转1/30000周???

3、你要能回答出来,伺服控制的所谓精度、分辨率就不是骗人的!

网友B:
伺服怎么使能,能让电机转1/30000周,你可以动用这个世界上一切资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软起是骗术,伺服是骗术,刘老师准备把所有的工控产品都批判一番哈 1、给电机安装一个编码器,电机转一周,编码器输出30000脉冲;2、网友D,你说你怎么给电机通电使能,能使电机转1/30000周???3、你要能回答出来,伺服控制的所谓精度、分辨率就不是骗人的!

我不跟你争,我是来学应用技术的,哪个能实际应用,我就用哪个,如果出了错,我就再查原因。

目前要学的应用类的知识很多,没精力去学习用不到的或者说很难用到的知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目前要学的应用类的知识很多,没精力去学习用不到的或者说很难用到的知识了。

1、其实你什么都不要学,你面前就是一个电机,你随便用什么方法控制,能不能办到,只让电机转1/10周、1/100周、1/1000周、1/10000周就可以了!

网友B:
2、你可以给电机套上编码器,你可以通过编码器,看到电机的实际角位移,而且精确到1/10000周;

3、现在的问题是,你怎么给电机通电、断电、调压、变频、制动等等操作之后,一定让他转动1/10周、1/100周、1/1000周、1/10000周就可以了!

网友B:
“电机旋转一周的脉冲数到底怎样去计算?”

1、用笨鸟的伺服理论回答楼主的问题:

1)编码器的分辨率为131072,所以伺服转一周编码器输出131072的检测脉冲;

2)如果丝杠的螺距为5mm,要求输入一个指令脉冲时,工件位移0.001mm,那么要求伺服转一周需要输入的指令脉冲数为

      5mm/0.001mm=5000

3)就是说,我们需要伺服转一周时,输给主控器的指令脉冲是5000个,每输入一个指令脉冲工件精确移动0.001mm

网友B:
2、电子齿轮比:

1)我们输入5000指令脉冲,伺服电机转一周,编码器转一周,输出131072个脉冲;

2)这样伺服转一周,编码器输出的检测脉冲与我们输入的指令脉冲的比131072/5000,这个比就叫做电子齿轮比;

3)我们输入一个指令脉冲,工件移动0.001mm,叫做指令单位,或者叫做指令脉冲当量;

网友C:
歐美進五十年的伺服應用 在你的嘴裡竟是個騙術 枉費你你活了七十幾歲 真是白活了

看你從2----22樓 寫的全是電機 我看起來更像是歩進電機 而且把電源脈衝 當成編碼器的脈衝 寫得很多可是跟主題完全無關 只會自說自唱 連外行的樓主都懶得理你  我真怕你丟臉丟到國外 笑我泱泱大國無能人

又從脈衝當量扯到精度 應該說把當量當成精度來看 再度顯示你的無知 "就是说,我给一个4极三相伺服电机一个有效电脉冲,通过减速比为500的减速机,使螺距为6mm的丝杠前进一步,工件平移0.001mm;"   把減速機當成倍頻來用 這下你又露餡 又告知不懂減速機的應用

提高系統的解析度 並不會提高系統的精度 那為何要提高系統的解析度 你懂嗎?

引用 网友D:
软起是骗术,伺服是骗术,刘老师准备把所有的工控产品都批判一番哈

1、给电机安装一个编码器,电机转一周,编码器输出30000脉冲;

2、电工九段,你说你怎么给电机通电使能,能使电机转1/30000周???

十多年前 我就用鍋老外驅動器 速度環在20.000 Hz 哎 我又忘了 驅動器你還是不懂 說了也是白說 也許再來個 驅動器是騙術

3、你要能回答出来,伺服控制的所谓精度、分辨率就不是骗人的!

老劉 交流到此 我不想浪費太多的時間 與無知的人交流

网友B:
3、我们在伺服操作控制时:

1)我们要先确定脉冲指令单位,或者叫指令脉冲当量,就是每输入一个指令脉冲,要工件移动多少!

2)指令脉冲当量(脉冲指令单位),是用户自主决定的,例如你可以确定为0.001mm,也可以确定为0.0001mm;

3)然后确定计算出伺服转一周,你需要输入多少指令脉冲,因为丝杠转一圈,工件平移一个螺距,这样伺服转一周输入的脉冲是:

     伺服转一周输入的脉冲=螺距/(脉冲当量×减速比)   (减速比=伺服转数/丝杠转数)

网友B:
4)这样也就确定了电子齿轮比:

电子齿轮比=编码器解析度/伺服一周的指令脉冲

5)有了这个电子齿轮比,控制器就知道我们输入的指令脉冲与编码器检测的脉冲之间的换算关系了:

     编码器的脉冲=电子齿轮比×指令脉冲

网友B:
6)例如,我们要工件移动10.001mm,我们就输入指令脉冲数为

输入指令脉冲数=工件给定移动量/指令单位=10.001mm/0.001mm=10001(个)

7)控制器将其换算成编码器的脉冲:

编码器的脉冲=电子齿轮比×指令脉冲=(131072/5000 ) ×10001(个)

8)伺服运转,当编码器输出=(131072/5000 ) ×10001(个)脉冲时,自动停车,按要求工件移动10.001mm;

网友C:
电机旋转一周的脉冲数=螺距/脈衝當量 傳動比是來自減速機構

网友C:
用笨鸟的伺服理论回答楼主的问题:

1编码器的分辨率为131072,所以伺服转一周编码器输出131072的检测脉冲;這不是我說的

2)如果丝杠的螺距为5mm,要求输入一个指令脉冲时,工件位移0.001mm,那么要求伺服转一周需要输入的指令脉冲数为

5mm/0.001mm=5000

3)就是说,我们需要伺服转一周时,输给主控器的指令脉冲是5000个,每输入一个指令脉冲工件精确移动0.001mm

-----------------------------------------------------------------------------

我的伺服是騙術 請用你的伺服步進理論 不要把我扯進來  不然我到工控網檢舉你

网友B:
4、伺服主控器的其它控制作用:

1)当要工件移动的距离很大时,也就是控制器从你输入的指令脉冲计算分析出,伺服需要转动很多转才能到达目的地时,伺服控制中心会自动提高私服的转速,高速运行,当快到达目的地时,伺服速度会自动减小,缓慢到达目的地后停车;

2)也就是说,伺服控制的过程是 启动→加速→高匀速→减速→制动→停车;

网友B:
3)当要工件移动的力矩平稳、大、小时,伺服控制中心还会自动控制电机电流,以适应力矩的控制要求;

网友B:
4)控制中心检测电流大小,可以知道负载是否过载、重载或故障短路等,适时进行失速调节、报警、保护等;

网友B:
5、伺服控制系统对伺服电机的要求:

1)一般功能:启动、停车制动、正反转;

2)调速的功能,速度闭环;

3)转矩控制功能,电流闭环;

4)最重要的功能是,在指令脉冲上准确启动或停车,例如指令脉冲是10001时,能在基点0精确启动,能在第10001个指令脉冲是精确停车!

网友B:
6、讨论:

1)世界上有没有能在指令脉冲上准确启动、停车的电机或操作方法?

2)例如以上讨论的伺服理论,要求电机能在一个指令脉冲时准确转过1/10周、1/100周、1/1000周、1/10000周……

网友B:
7、怎么样才能实现伺服控制:

1)交流电有过零的问题,所以交流电流可以以半周为一个脉冲,进行相关控制;

2)交流电机,有磁极、有相的问题,以极相组为单位换向,可以准确实现相带控制;

3)直流电机,以线圈为单位换向,可以以线圈槽为单位控制直流电机;

网友B:
4)以上这些因素,就是我们对电机进行伺服控制的基本依据;

5)大家都知道,为了实现伺服控制的需要,人们早就发明了步进电机、脉冲电机;

6)实现伺服控制的核心技术就是能让电机步进,没有步进的电机不能实现伺服控制;

网友B:
8、步进的伺服控制原理:

1)例如直流电机,以槽数为单位的一个脉冲电流,会使电机转子转过一个角度,这个角度=360/槽数;

2)例如交流电机,以极相组为单位一个脉冲电流,会使电机转子转过一个角度,这个角度=360/(极数2P×相数m);

3)虽然我们不能实现“一个指令脉冲时准确转过1/10周、1/100周、1/1000周、1/10000周……”,但是我们可以实现让直流电机一个电流脉冲时准确转过1/16周(槽数为16时);

4)虽然我们不能实现“一个指令脉冲时准确转过1/10周、1/100周、1/1000周、1/10000周……”,但是我们可以实现让交流电机一个电流脉冲时准确转过1/12周(极数为4、相数为3时);

网友B:
6)当然步进脉冲电机,我们一个电流脉冲时可以准确转过1/36周等或更高;

网友B:
7)这样,我们要实现工件的高精度平移控制怎么办?

8)我们大家都知道,仪表手动调节旋钮有粗调、和细调旋钮;

9)我们还知道精确测量工具千分尺;

网友B:
10)这样我们就知道了用一个交流脉冲能准确转过1/12周的交流电机实现精确控制工件平移的方法:

①在电机与丝杠之间通过一个减速机传动,将电机转数提高,从而实现一个电流脉冲使丝杠转过1/10周、1/100周、1/1000周、1/10000周的准确控制;

②例如,一个4极3相交流电机,按照三相交流电的相序,每通入12个交流半周脉冲,转一周;

③电机与丝杠之间的减速比是500,就是说每通入12×500个交流半周脉冲电机转500周时,丝杠转一周;

④丝杠转一周,工件平移一个螺距6mm;

⑤这样我们实现一个交流电脉冲使丝杠转过12×500=1/6000周,工件平移1螺距/6000=6mm/6000=0.001mm的精确控制;

⑥我们的的确确实现了一个电流脉冲,工件精确平移了0.001mm;

网友B:
11)再举一个大家天天看到的精确控制,看着时钟的秒针,请计算秒针每转过一秒360/60=6°,分针转过多少度?时针转过多少度?

12)计算秒针每转过一秒360/60=6°,分针转过1/10度,时针转过1/120度;

13)为了实现1秒的准确控制,人们用机械弹簧摆、重力摆、电子晶振等手段;

网友F:
呵呵  很热闹 很透彻!

网友B:
电子齿轮比(CMX/CDV的计算及其意义

 刘志斌 2011.03.21

已知:

1)上位机发出脉冲能力为200Kp/S200×1000/s200×1000×60/min

2)电机额定转速为3000R/ min3000/60s

3)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

4)丝杆螺距是10mm

求:

1、电机额定转速运行时的电子齿轮比?

2、如果电子齿轮比是1伺服电机的转速?

3、生产时,设定指令脉冲当量,确定电子齿轮比?

解:

1当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时,伺服恰好额定速度运行:

1电机额定转速为3000r/ min3000r/60s=50r/s;

2) 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

3)电机额定转速时编码器输出检测反馈脉冲频率是131072×50r/s;

4)上位机发出脉冲能力时发出的脉冲频率=200×1000/s

5)当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时,伺服恰好额定速度运行,这时的电子齿轮比:

电子齿轮比=反馈脉冲频率/上位机满额发出脉冲频率

=131072×50r/s/ 200×1000/s

=6553600/200000

=3.2768

2、如果电子齿轮比是1

1)上位机发出的1个脉冲=编码器输出检测反馈的1个脉冲:

2)上位机发出脉冲能力时发出的脉冲频率=200×1000/s

3)伺服电机的转速是=200×1000/s×60/131072= 91.55 r/min

3、如果丝杆螺距是10mm

1)要求上位机每发一个指令脉冲,工件移动0.001mm,即指令脉冲当量为0.001mm,也可以说指令脉冲单位为0.001mm

2)如果伺服转一周,丝杆转一周,减速比是1

3)丝杆转一周,上位机应该发出的指令脉冲为10mm/0.001mm=10000(个);

4)伺服转一周,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为131072(个);

5)电子齿轮比=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上位机发出的指令脉冲=131072/10000=13.7012

反馈脉冲:伺服电机编码器的解析度,伺服本身的脉冲。

指令脉冲:上位机发出的脉冲;也可以说是外部给定脉冲。

脉冲当量:伺服接受上位机发出的每一个脉冲信号的位置移动量,又称作最小指令设定单位。

CMX :电子齿轮比的分子是电机编码器反馈脉冲。

CDV :电子齿轮比的分母是上位机的给定脉冲(指令脉冲)。

电子齿轮比:是用来把上位机的给定脉冲要换算成与电机编码器反馈脉冲同等意义,以便控制中心按给定指令要求控制伺服转动定位;

网友B:
利用倍频地方法将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提高100倍,解析度真的提高了吗?
引用 网友B:

1、编码器与上位机的电子齿轮伺服精确控制理论,为了提高所谓的指令脉冲当量或者叫指令脉冲单位的精确度、分辨率、解析度,就在编码器上下功夫;

2、编码器的刻线是有限,不可能达到131072这样的数量级;

3、这个理论,就把编码器输出的脉冲用倍频的方法,把几百个或者几千个有限的编码器实际输出的脉冲任意扩大几十倍变成十几万的反馈脉冲;

4、如果编码器的刻线是1000,每转一周,实际输出1000个反馈脉冲,100倍频后变成100000个反馈脉冲;

5、就是说,编码器每输出1个脉冲,实际反馈的是100个脉冲,当编码器实际输出1个、2个、3个、……脉冲时,反馈的是100个、200个、300个、……反馈脉冲;

6、而上位机输出的一个指令脉冲,就是1个,这时如果电子齿轮比是1,反馈脉冲也应该是1个,而实际上反馈脉冲最少是100个;

7、也就是说电子齿轮比是1时,1、2、3、……100个指令脉冲,对应的反馈脉冲是100、100、100、……100个反馈脉冲;

8、这时的脉冲当量0.001,实际上是0.1,将编码器的输出脉冲倍频的方法是自欺欺人!

9、这时出现的情况就是,你通过上位机输入1、2、3、……100个指令脉冲时,伺服电机不转不启动,因为反馈脉冲是100它告诉控制中心电机已经转了100个脉冲的位移;

10、这时出现的情况就是,你通过上位机输入1、2、3、……100个指令脉冲时,伺服电机的反馈脉冲是100,控制中心控制电机反转,这时反馈脉冲又变成-100,控制中心又反转启动电机,这样电机在不断正反转振动!

网友B:
11、将编码器的输出脉冲扩大100倍,还可以这样理解,当编码器输出反馈脉冲1、2、3、……100时,实际转子就没有转动!

网友G:
谢谢刘老师这么多回帖,还没细看,但是看了你刚刚总结的帖子,相信这些回帖更加精彩

网友C:
谢谢刘老师这么多回帖,还没细看,但是看了你刚刚总结的帖子,相信这些回帖更加精彩
又是個受害者 重毒太深

1 先把精度跟解析度搞清楚
2 電子細分也可做在編碼器上 百萬脈衝都有
3 電子齒輪這參數先搞清楚放置在哪裡 不要張冠李戴
4 當你真的搞清脈衝當量的定義 0.001 就是0.001
5 你知道邊碼器安裝在哪裡嗎 不知道就花個錢買個伺服電機 拆拆看 不要丟人現眼 都搞不清楚在此 編碼器與電機是同步
海德漢若看到你這結論  鐵定 把他們笑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海德漢若看到你這結論  鐵定 把他們笑死

1、如果你知道那么多,我想关于“电机旋转一周的脉冲数”有多少种定义,多少种算法,你就不应该有那么多疑问?!

2、原来觉得你是个技术不错的有理有貌得人,现在觉得你是个混混!跟你辩论现在没有心情!

网友C:
我知道的不多 只不過這題目剛好是我的專業 我才懶得跟你辯論 大人欺負小孩 贏你也沒多少光榮 所以我僅是以"你在自說自話" 輕輕帶過

在我的專業領域 我很不客氣的講一句話 要跟我華山論劍 你還不夠格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利用倍频地方法将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提高100倍,解析度真的提高了吗?刘志斌 发表于 2012/3/21 11:27:081、编码器与上位机的电子齿轮伺服精确控制理论,为了提高所谓的指令脉冲当量或者叫指令脉冲单位的精确度、分辨率、解析度,就在编码器上下功夫;2、编码器的刻线是有限,不可能达到131072这样的数量级;3、这个理论,就把编码器输出的脉冲用倍频的方法,把几百个或者几千个有限的编码器实际输出的脉冲任意扩大几十倍变成十几万的反馈脉冲;4、如果编码器的刻线是1000,每转一周,实际输出1000个反馈脉冲,100倍频后变成100000个反馈脉冲;5、就是说,编码器每输出1个脉冲,实际反馈的是100个脉冲,当编码器实际输出1个、2个、3个、……脉冲时,反馈的是100个、200个、300个、……反馈脉冲;6、而上位机输出的一个指令脉冲,就是1个,这时如果电子齿轮比是1,反馈脉冲也应该是1个,而实际上反馈脉冲最少是100个;7、也就是说电子齿轮比是1时,1、2、3、……100个指令脉冲,对应的反馈脉冲是100、100、100、……100个反馈脉冲;8、这时的脉冲当量0.001,实际上是0.1,将编码器的输出脉冲倍频的方法是自欺欺人! 9、这时出现的情况就是,你通过上位机输入1、2、3、……100个指令脉冲时,伺服电机不转不启动,因为反馈脉冲是100它告诉控制中心电机已经转了100个脉冲的位移; 10、这时出现的情况就是,你通过上位机输入1、2、3、……100个指令脉冲时,伺服电机的反馈脉冲是100,控制中心控制电机反转,这时反馈脉冲又变成-100,控制中心又反转启动电机,这样电机在不断正反转振动!

网友B:
电机的齿轮比为1:25,编码器的分辨率为131072,移动小距离为75mm.大距离为930mm.有没有准确一些的公式谢谢了

已知

1)电机的齿轮比为1:25,减速比25:1;

2)电机额定速度为1000r/min;

3)编码器的分辨率为131072;

4)移动小距离为75mm

5)大距离为930mm

6)100Kp/s

  求

1)电子齿轮比=1,电机速度=100×1000×60/131072=45r/min

2)电机额定速度运行,编码器反馈脉冲=100×1000×60/1000周=6000,取8192;

3)取电子齿轮=131072/8192

4)电子齿轮=131072/8192,电机速度=100×1000×60/8192=732.4r/min

5)   线速度=76mm×【100×1000/(8192×25)】= 38mm/s

6)运行时间=930mm÷38mm/s=24.5s

网友I:
刘老师真厉害,希望有机会能跟你好好学习学习 ,真的!

网友J(2012-04-12):
引用 网友K:
网友C 的回复内容:……海德漢若看到你這結論  鐵定 把他們笑死1、如果你知道那么多,我想关于“电机旋转一周的脉冲数”有多少种定义,多少种算法,你就不应该有那么多疑问?!2、原来觉得你是个技术不错的有理有貌得人,现在觉得你是个混混!跟你辩论现在没有心情!

网友J:
刘老师说的很精彩,对于不同意刘的观点,认为刘在忽悠人的朋友们,你们能拿出点有说服力的说辞来反驳刘老师说的理念和观点么,只看到什么“不屑与”,“你还不够格”之类。这种纯粹恶心人的话,让我这个潜水的菜鸟看了觉得很可笑。

网友L:
包装机专用电子尺,有需要请联系

网友L:
刘小姐  13915737626

网友C:
工控註冊很失敗

你最好從2樓開始看起 不要斷章取義 更不要不明事理亂批評人 我敢寫 敢罵就不怕人拍磚

況且挑起戰火的人也不是我 做人首先要懂得自重 才會獲得別人尊重

若你看不懂 我可以從新分析 只怕你心目中的劉老師 大概又要七上八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工控註冊很失敗 你最好從2樓開始看起 不要斷章取義 更不要不明事理亂批評人 我敢寫 敢罵就不怕人拍磚況且挑起戰火的人也不是我 做人首先要懂得自重 才會獲得別人尊重若你看不懂 我可以從新分析 只怕你心目中的劉老師 大概又要七上八下

1、你可以從新分析;

2、技术问题越探讨越有深度;

3、你不用“七上八下”,你还可以继续你的骂人!

网友C:
老劉你怎耍無賴 我正大光明指出你的錯誤 又沒罵你是白癡 怎麼將我的帖子刪除 難道你真的了解就這麼點本事怕被拆穿 就來刪我帖 原本以為你是個老頑固 搞了半天只是個 縮頭烏龜 -----

這就是你跟人探討的方式 被人拆穿只能當烏龜 你就這麼大點的本事

网友M(2012-10-14):
都是高手啊,在下看都看不明白啊。厉害,慢慢慢学吧 。

网友N(2012-11-13):
我是个初学者,请笨鸟慢飞把你您的详细理论说明下让大家看看好吗?

渴望无限!

网友(2013-03-23):
引用 网友C:
老劉你怎耍無賴 我正大光明指出你的錯誤 又沒罵你是白癡...

 都是中国式的"砖家"哦.....

呵呵...你的论证..得有说服力才可以啊...

网友O:
看多了刘“胡来”,就直接跳过!

网友P:
刘老师讲的太好了,有机会请教你

网友Q:
我只想说我厂里做的机器就是用伺服电机 驱动器驱动 通过细分数明确让电机转动1/16圈的 不准的话对不准孔的~~      所以很明显刘老师的理论 通过实践检验是错误的!

网友R:
很蛋疼 很蛋疼的说 先说下什么电机

网友S:
“电机的齿轮比为1:25,编码器的分辨率为131072,移动小距离为75mm.大距离为930mm.”

这个你用同步带传动还是滚珠丝杠或者还是其余方式,好像条件不是特充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S:
“电机的齿轮比为1:25,编码器的分辨率为131072...

 有兩個主要的條件沒說明 電子齒輪比 及傳動方式(傳動行程) 又怎會有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T: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老劉你怎耍無賴 我正大光明...

 笨鳥是專業人士 非拍磚的磚家

若你是內行人士  請將26 樓的說明 在看清楚  老劉所有相關論點 都是從這裡開始抄襲 那時他還搞不清楚 電子齒輪比的定義 甚至對編碼器更是無知  可看3樓到22樓他的說帖

网友U(2016-12-05):
计算得出电机一圈位移161.995 ,怎样来细分一圈脉冲数

网友V:
淡定,淡定,淡定……

网友W:
12年说到16年底,,,,,,

而且楼主也没说清楚要问什么,,,

网友W:
plc发5242.88个脉冲,电机走一圈,电机走一圈的距离可以量出来(有传动方式和参数也可以算出来)

网友(2017-05-07):
引用 网友B:
1、这里有几个概念要统一:1)电机旋转一周的“脉冲”是什么?

在下在工控行业也混了好些年,看了你们精彩的辩论。在这里我非常感谢刘大师的讲解,让我又学到不少知识。比我在技成网看的某位人讲得还要好得多。真的非常感谢。

   现在我碰到的问题是:松下A6的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为23位。我相信您讲的一个编码器不可能真的有这么多刻度。现在问题是:我丝杆螺距是5mm.机器单向定位(不是重复定位)精度为0.001.请问松下A6的伺服电机能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我查资料没查到A6伺服电机真正的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软起是骗术,伺服是骗术,刘...

我觉得伺服电机真的能转1/10000圈就是瞎扯淡。大师我现在要用到伺服电机真的要转1/5000圈,不知道有没有伺服可以满足要求。松下的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劉 有關運動控制的書 建議你好好再學習脈衝當量的定義...

螺距=電機轉一圈/傳動比?电机转一圈???电机转一圈后面的单位是什么?脉冲吗?位移吗?我报着学习的态度请您帮我讲解一下。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在不加减速机的前提下,目前2017年伺服电机能不能绝对做到1/5000圈?

网友X(2018-10-10):
1看完了整个讨论,我还是搞不懂,在伺服手册上基本没这个参数设定啊?

2另外有个问题想请教的是:我设定了电子齿轮比,但我在改变速时,假设定位100mm,走出来的却只有64mm,为什么?

网友X:
引用 网友X:
1看完了整个讨论,我还是搞不懂,在伺服手册上基本没这个...

补充一下,是说指令单位(脉冲当量)设定参数。

网友V: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