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和三菱FX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2-03-12):
各位前辈你们好;我正在学习组态王碰到了个问题,就是组态王跟三菱的FXPLC通信不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来请教各位前辈谢谢!数据线是USB转RS232

网友A:
你的通讯参数是如何让设置的? COM 设定是否正确? 通讯驱动选择的哪一个?

9600 7 1  偶校验       选择 FX2 这个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M 设定是否正确? 通讯驱动选择的哪一个? 9600 7 1  偶校验       选择 FX2 这个驱动

帮我啊看一下这样设置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