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别的机器上复制wincc7.0文件可以打开却运行不了

楼主(2012-03-12):
从别的机器上复制wincc7.0文件可以打开却运行不了,每次运行不起来啊。在百分之四十tog logging的时候就停下来了啊!也没有报警提示。

网友A:
WinCC项目复制推荐使用系统自带的项目复制器来复制,直接拷贝文件夹的复制方式可能会造成文件的丢失或者损坏。使用项目复制器复制后的项目,只包含组态数据,不包含运行数据(例如归档文件)。
打开项目时,还需注意WinCC版本信息,低版本WinCC打开高版本WinCC组态过的项目是会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