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0启动问题

楼主(2012-03-12):
为什么我的wincc7.0文件每次启动到Tag logging runtime 初始化归档管理的时候,就停下来了啊,启动不了啊?试过很多次了啊!一直这样啊!

网友A:
项目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你额项目是以前就有这个问题,还是最近才出现的,如果最近才出现的,注意你的项目存储路径中不要出现中文字符,可以新建一个简单项目测试一下,同时推荐你看看下面的链接提问者的解决方法: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x?Q_id=76786&cid=1027

网友C:
建议楼主退出杀毒软件和安全卫士等软件,360的和西门子的是有冲突的,我的就是这样,一退出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退出杀毒软件和安全卫士等软件,360的和西门子的是有冲突的,我的就是这样,一退出就好了。

如果工控机上不连外网的话,建议不要安装杀毒软件、360等。

楼主:
我是从一台IPC上拷贝到另外一台PG上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