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怎么做配方

楼主(2012-03-12):
      人机界面D1-D10固定为每组配方参数D11为组数设定,存在PLC D1000开始,有100组,FX2N PLC程序用什么指令实现保存和调出?

是用移位和变趾吗?

      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人机界面不是自己带有配方功能吗?为什么要用PLC来做.

网友B:
怎么做都行,只要达到你所需要的,简单的用位移,循环用变址

网友C:
   三菱PLC 配方没有做过,但是SIEMENS S7 PLC 配方数据可在DB块中做个UDT,从 UDT 到 DB 块成配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菱PLC 配方没有做过,但是SIEMENS S7 PLC 配方数据可在DB块中做个UDT,从 UDT 到 DB 块成配方

网友E:
三菱的指令不熟,但是肯定是通的,当然是用指针来操作啊!初始化指针指向1000的地址,然后用组号*10,用指针加法,得到新配方的地址。

楼主(2012-04-12):
多谢大家!!!

还是有很多人机界面没有配方,用变址保存和调出参数,人机界面做有配方比较舒服!!!

网友C:
其实个人感觉 CPU中做配方比屏好,要是有什么故障问题,屏坏了不影响 PLC 的数据正常运行

网友F(2018-07-24):
阿斯顿发的地方 阿发

网友G:
希望可以多多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