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度表有没有?

楼主(2012-03-12):
有没有这样的电度表:如果想统计某个设备的用电,把电表往电柜内一放,插上220V工作电源或用电池工作,电流互感器类似于钳表那样往进线处一卡,就可以测量其用电了。 想测量另一个设备时就再这样放到另一个电箱中。

市场上有没有这样的产品呢?我想这样的产品在技术上肯定没什么问题了,只是不知有没有相关的产品?相信作钳表的厂家就很容易做出这样的产品,我觉得这样应用非常方便。

网友A:
那也只能测暂时的电量啊

网友B:
目前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电度表。

网友C:
暂时还没有见过,不过厂家可以考虑这样的做法,方便快捷。

网友D:
    咱没有看到过这类电度表,但是楼主可找个人帮你开发去哟, 原来见过人家插在插头上的小型电子计数电度表

网友E:
钳形功率表,可以测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电量。。。。。。。很多

就是价格不菲,可以看看优利德的UT230

网友F:
深圳华仪的MS2203钳形表,有多种功能,不仅仅你要的那一点。

网友G:
没有见过这样的表,如果提出来肯定可以做,但是厂家也不会去做,因为没有市场,生产出来的东西没人买,毕竟使用的是少数。

网友H:
象楼主所说的设备是有的,但是这样测量出来的结果是误差很大的。

网友I:
这是一个好的想法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目前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电度表。

网友K:
功率仪------

电能分析仪

都有此功能;认证机构人员一般都随身携带;精度相当高。

网友L:
没见过这个想法不错我想可以试Y

网友F:
深圳华仪的MS2203钳形表我就使用,是高精度表,功能齐全。

 MS2203三相钳形数字功率表是一手持式智能功率测量仪表,它集数字电流表和功率测量仪于一体。仪表由电压、电流、功率三个通道和微型单片机系统组成,配有强大的测量和数据处理软件,完成电压、电流、有功功率、功率因素、 视在功率、无功功率、电能、频率8个参数的测量、计算和显示,性能稳定,操作简便。仪表尤其适用于现场电力设备以及供电线路的测量和检修,手持式钳形结构,体积小、重量轻。

网友M:
深圳华仪的MS2203钳形表

网友N:
没有见过这样的钳形表,如果有这种产品,还是比较方便呀

网友F:
上网搜“MS2203 ”就看到说明书了。

楼主:
我也在网上搜了一下,国产的三相电度钳形表的确是有。价格一般是1000到2000元。

国产的我目前在网上看到有优利德的和珠海伊万科技的。不知道精度咋样?

难相三相电度也只取一相的信息吗?因为外观上和单相电度表没什么区别。

楼主:
在网上搜了一下MS2203的价格,从近3000元到几百元都有!这个差价也太大了!

网友F:
应该3000以上。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