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武SD<此处内容被屏蔽>0B 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2-03-12):
请教一下山武SDC40B的设置问题。型号:C40B5G4DS091D0。两只上电后显示如附件。。。  两只都已经设置成 热电阻 输入。。是4-20MA输出的。。
 现象:
右边一只,按DISP切换显示 后有输入信号。。但不能更改给定温度,,最高只能到2.00   ,MAN、AUTO、CAS键有效。

左边那只 上电PV 一直显示----。SP可以更改给定温度,MAN、AUTO、CAS键都无效。手册上说是没有登录PID,,,不理解怎么才是登录。还有就是有很多参数不能修改,如:"输入处理数据设定IN",,还有其它的,手册上说“不能通过本机设定”,
请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一定要联机PC用软件才能修改参数 。。。。谢谢,,盼回复

2只SDC40B

网友A:
手册上有说PID设定进入的具体菜单路径啊,你可能是没有看明白,你仔细看看UF1和UF2键的功能 ,以及PID基数2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有说PID设定进入的具体菜单路径啊,你可能是没有看明白,你仔细看看UF1和UF2键的功能 ,以及PID基数2300

PID菜单可以进入,,可以手动更改P、I、D等 参数, 这就算登录了么?还有MAN登录、AUTO登录什么的,就是不理解什么是“登录”

还有就是左边一台  菜单IN中第一项:IN01 输入使用1到IN05输入使用5参数都 是“0”,表示不使用,并且全部不能修改,这个正常么?    另一台都是“1”,表示 使用。

网友B:
本人一般是先在本本上编好再用编程电缆下到40B中运行,在本机上编程还没试过

网友B:
你可以联系本人,我也许可以帮你,但你得先学会它的纺程方法

网友B:
QQ76807265但本人打字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QQ76807265但本人打字比较慢

谢谢,我联系您,,山武的没有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