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选型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2-03-13):
一项目调节阀在数据上出现问题,如今都已水试车,请参考下数据需怎么变动:

设计时选型参数表:

序号

位号

KV

法兰尺寸及密封面

法兰等级

最小流量

最大流量

正常流量

密度

HIC4401

0.67

DN25 RF

PN16

100kg/h

500kg/h

400kg/h

HIC4404

DN25 RF

PN25

100kg/h

1000kg/h

500kg/h

实际工矿要求 参数表:

序号

位号

KV

法兰尺寸及密封面

法兰等级

最小流量

最大流量

正常流量

密度

HIC4401

0.67

DN25 RF

PN16

500kg/h

1500kg/h

1100kg/h

HIC4404

DN25 RF

PN25

500kg/h

2500kg/h

1800kg/h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偶感觉这个DN25的管线最大流量是达不到2500KG/H的,甚至15000都够劲,所以这么粗的管线要想增大流量不改变通径难度有点大,偶的感觉要想实现全程可控性只能修改管线和更换阀门了。

如果这个流量只是短时使用或者可控性要求不高,其最间的办法就是把副线打开。

网友B:
阀门貌似没有那么大的压差,要想达到那么大的流量,一是增加压差、二是增加截面积,如果压差不能增加,就只好增加管道截面积了。要达到这些流量,流速过高。

楼主:
对:jiaoanpeng——王者之师关于偶感觉这个DN25的管线最大流量是达不到2500KG/H的,甚至15000都够劲,所以这么粗的管线要想增大流量不改变通径难度有点大,偶的感觉要想实现全程可控性只能修改管线和更换阀门了。如果这个流量只是短时使用或者可控性要求不高,其最间的办法就是把副线打开。内容的回复:

您说的副线我们走旁路阀给流量.....

网友C:
主要取决于你的介质流速,DN25管线在2米/秒的流速下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你得看一下你原先调节阀的入口压力

、出口压力(前后压差),压差不对也会导致流量不够,或导致调节阀关不严或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