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与伟创AC60系列变频器通信

楼主(2012-03-13):
 西门子S7-200PLC与伟创AC60系列变频器通信

一、功能介绍
伟创AC60系列变频器内置国际标准的MODBUS(从站)通信协议,配合RS485通信模块,可非常方便的实现远程通讯控制功能。
二、S7-200的自由口通信模式说明

S7-200系列PLC有一种特殊的通信模式:自由口通信模式。在这种通信模式下。用户可以在自定义的通信协议(可以在用户程序中控制通信参数:选择通信 协议、设定波特率、设定校验方式、设定字符的有效数据位)下,通过建立通信中断事件,使用通信指令,控制PLC的串行通信口与其它设备进行通信。只有当 CPU主机处于RUN工作方式下(此时特殊继电器SM0.7为1)才允许自由通信模式,此时S7-200失去了与标准通信装置进行正常通信的功能。当 CPU主机处于STOP工作方式下时,自由通信模式被禁止,PLC的通信协议由自由通信协议自动切换到正常的PPI通信协议。
三、下面以西门子S7-200系列PLC为例,介绍PLC与变频器建立通讯并实现对变频器起停、频率给定、监控、发送广播指令等功能的控制。
变频器作为MODBUS协议从站接收来自CPU226 PLC的通信指令。
一、 变频器在与CPU226通信前须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1.确认已安装好AC60系列485通信模块;
2.用一根带9针阳性插头的串口通信电缆连接在CPU226 PLC的自由通信口端(PORT0或PORT1),电缆另一端的第3、8线分别接在AC60变频器A+、B-端子上;
3.预先设置变频器以下参数:
H-66=0//变频器设为从站
H-67=1 //变频器通讯地址为1
H-69=3 //通讯波特率9.6K
H-68=1 //(E、8、1)//通讯数据偶校验
E-01=2 //变频器的运行采用通讯方式
E-02=6 //变频器的给定频率设定采用通讯方式
二.PLC内存使用说明
西门子S7-200系列PLC的自由通讯端口编程必定会用到两个指令,即XMT(发送)指令和RCV(接收)指令。编写程序时需要为这两个指令指定数据缓冲区,一般以最低位数为0的地址作为数据缓冲区的起始地址。
1.发送指令XMT缓冲区(写/读)
VB100 //xmt指令要发送的字节个数
VB101 //变频器通讯地址(01)
VB102 //modbus功能码(06/03)
VB103 //变频器被写地址高位/变频器被读起始地址高位
VB104 //变频器被写地址低位/变频器被读起始地址低位
VB105 //被写数据高位/被读数据字个数高位
VB106 //被写数据低位/被读数据字个数低位
VB107 //被发送数据CRC低位
VB108 //被发送数据CRC高位
2.接收指令RCV缓冲区
VB200 //rcv指令要接收的字节个数
VB201 //变频器地址(01)
VB202 //modbus功能码(06/03)
VB203 //变频器被写地址高位/被读数据字节个数高位
VB204 //变频器被写地址低位/被读数据字节个数低位
VB205 //被写数据高位/被读数据高位
VB206 //被写数据低位/被读数据低位
VB207 //被接收数据CRC低位
VB208 //被接收数据CRC高位
VB217 //被接收数据CRC验算低位
VB218 //被接收数据CRC验算高位
2.CRC校验子程序(SBR0)
伟创AC60变频器内置的MODBUS协议采用RTU传输格式,只是采用了部分MODBUS从协议(只支持03、06、08H这三种命令)通信速率比 ASCII模式更快。该格式使用CRC校验方式对每次发出或接收的数据帧进行校验。因此,该子程序使用了多个局部变量,以方便其它子程序调用。
在西门子STEP 7-Micro/Win 编程环境下(如图),

通信初始化 (PORT0)

CRC校验子程序
三、S7-200PLC与n台变频器的连接图(单对子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