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三相电流不平衡。

楼主(2012-03-13):
现场原先有一台电机,因为品牌不符合甲方规定,所以更换。

更换后的电机看标牌转速比以前快10转。功率一样大,都是55KW,采用星三角启动方式。

原来电机正常使用,电流平衡。

更换后的电机,U1  V1  W1  电流分别为70,70,30。U2   V2    W2 电流分别为50,50,60.

求助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电流不平衡。怎么排查解决,谢谢。

附原来电机铭牌

原来电机

附现在电机铭牌

新电机铭牌

网友A:
检查绕组电阻是否平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在跟现场人员联系解决,谢谢。在王者之师群里讨论了。

网友D:
检查绕组电阻是否平衡? 电机质量有问题

网友E:
怎么能测出6个电流数据,奇了怪了。三个绕组接出六根线,二根线一个绕组,测量的数据应该是3对才是。你那六根线咋接的?

网友B:
对:李纯绪关于怎么能测出6个电流数据,奇了怪了。三个绕组接出六根线,二根线一个绕组,测量的数据应该是3对才是。你那六根线咋接的?内容的回复:

星角启动,去往电机的线是6根,分别接电机的六个端子,但实际上应该是2根线一个绕组,所以应该两两相同才对。结果是测量后不相同。也就是一个绕组的两个端子竟然不一样的电流。

网友E:
为什么呀?同一个绕组怎会是2个电流值?查电线啊,接错了吧!这组电流数据肯定是在启动柜内测的,到电机接线盒去测啊!看什么结果。

网友F:
先确认一下你的测量的位置、结果等是否准确!?

网友F:
有时候接线接触不良,也会造成三相不平衡!

楼主:
我不在现场,现场人测量是这样的。星角启动,共6根线,他分别测量了。后来我又让他测量断路器上面的三根线。结果也还是电流不一样大。现在把这个国外的电机又换回原来的国产电机了,正常使用。估计是这个电机自身的问题。

另外,线接触良好。

网友F:
再接回去看看,确认一下是电机的故障?!

网友G:
电机内部接线错误,总之是电机线圈头尾颠倒。这个电机是55KW比较大不能旋转转子,用两节或四节干电池,碰触变压器法检查下端子线头尾。还有可能内部个别线圈头尾颠倒。应该能很清楚查明白。电工实用操作手册内有变压器法操作过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电机内部接线错误,总之是电机线圈头尾颠倒。……
这也是个原因,从电机接线盒到结束起到接触器看看,头尾到错了没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呀?同一个绕组怎会是2个电流值?查电线啊,接错了吧!这组电流数据肯定是在启动柜内测的,到电机接线盒去测啊!看什么结果。

网友I:
内部绕组有错的?

网友J:
三相电流不平衡,差多少?不大于3%就符合规定。大于3%,内部绕组可能有问题啦

楼主:
对:欣欣向荣关于电机内部接线错误,总之是电机线圈头尾颠倒。这个电机是55KW比较大不能旋转转子,用两节或四节干电池,碰触变压器法检查下端子线头尾。还有可能内部个别线圈头尾颠倒。应该能很清楚查明白。电工实用操作手册内有变压器法操作过程。 内容的回复:

后面说的操作我不会。是用干电池连接线圈的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K:
网友G 的回复内容:电机内部接线错误,总之是电机线圈头尾颠倒。……这也是个原因,从电机接线盒到结束起到接触器看看,头尾到错了没有?

谢谢,我已经拿到铭牌了,等会上传一下看看。明天重新检查电机接线,今天没时间了。

楼主:
对:hdl0803关于三相电流不平衡,差多少?不大于3%就符合规定。大于3%,内部绕组可能有问题啦 内容的回复:

大于10%了

楼主:
现场的电是不到400V的,不是严格的380,

频率是50HZ.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刘志斌关于引用 网友G:电机内部接线错误,总之是电机线圈头尾颠倒。……这也是个原因,从电机接线盒到结束起到接触器看看,头尾到错了没有?内容的回复:谢谢,我已经拿到铭牌了,等会上传一下看看。明天重新检查电机接线,今天没时间了。

到网上找,手册实际名称:最新实用电工技术与操作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