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介绍

楼主(2012-03-13):
西门子可编程S7-300全系列PLC

模块化中小型PLC系统,能满足中等性能要求的应用

大范围的各种功能模块可以非常好地满足和适应自动控制任务
由于简单实用的分散式结构和多界面网络能力,使得应用十分灵活

方便用户和简易的无风扇设计

当控制任务增加时,可自由扩展
由于大范围的集成功能使得它功能非常强劲
SIMATIC S7-300可编程序控制器是模块化结构设计。
各种单独的模块之间可进行广泛组合以用于扩展。
系统组成:中央处理单元(CPU)各种CPU有各种不同的性能,

信号模块(SM)用于数字量和模拟量输入/输出
通讯处理器(CP)用于连接网络和点对点连接
功能模块(FM)用于高速计数,定位操作(开环或闭环控制)和闭环控制。
SIMATIC M7自动化计算机AT-兼容的计算机用于解决对时间要求非常高的技术问题。它既可作为CPU,也可以作为功能模块使用。
SIMATIC S7-300适用于通用领域:
高电磁兼容性和强抗振动,冲击性,使其具有最高的工业环境适应性。

6ES7321-1BH02-0AA0 SM321,数字量输入模块,16点,24VDC,光电隔离,20针前连接器

6ES7321-1BL00-0AA0 SM321,数字量输入模块,32点,24VDC,光电隔离,40针前连接器

6ES7321-1EL00-0AA0 SM321,数字量输入模块,32点,120VDC,光电隔离,40针前连接器

6ES7321-1FF01-0AA0 SM321,数字量输入模块,8点,120/230VAC,光电隔离,20针前连接器

6ES7321-1FF10-0AA0 SM321,数字量输入模块,8点,120/230VAC,每点独立,光电隔离,20针前连接器

6ES7321-1FH00-0AA0 SM321,数字量输入模块,16点,120/230VAC,光电隔离,20针前连接器

6ES7321-7BH01-0AB0 SM321,数字量输入模块,16点,24VDC,光电隔离,过程中断及诊断功能,20针前连接器

6ES7322-1BF01-0AA0 SM322,数字量输出模块,8点,24VDC,2A,晶体管输出,光电隔离,20针前连接器

6ES7322-1BH01-0AA0 SM322,数字量输出模块,16点,24VDC,0.5A,可控硅输出,光电隔离,20针前连接器

6ES7322-1BL00-0AA0 SM322,数字量输出模块,32点,24VDC,0.5A,晶体管输出,光电隔离,40针前连接器

6ES7322-1FL00-0AA0 SM322,数字量输出模块,32点,120VAC,1A,可控硅输出,光电隔离,双宽度模块,两个20针前连接器

6ES7322-1FF01-0AA0 SM322,数字量输出模块,8点,120/230VAC,1A,可控硅输出,光电隔离,20针前连接器

6ES7322-5FF00-0AA0 SM322,数字量输出模块,8点,120/230VAC,1A,可控硅输出,光电隔离,CPU停止时可选择保持输出,20针前连接器

6ES7322-1FH00-0AA0 SM322,数字量输出模块,16点,120/230VAC,1A,可控硅输出,光电隔离,20针前连接器

6ES7322-1HH01-0AA0 SM322,数字量输出模块,16点,24~120VDC/48~230VAC,2A,继电器输出,光电隔离,20针前连接器

6ES7322-1HF01-0AA0 SM322,数字量输出模块,8点,24VDC/230VAC,2A,继电器输出,光电隔离,20针前连接器

6ES7322-1HF10-0AA0 SM322,数字量输出模块,8点,24VDC/230VAC,5A,继电器输出,光电隔离,40针前连接器

6ES7322-5HF00-0AA0 SM322,数字量输出模块,8点,24VDC/120~230VAC,5A,继电器输出,光电隔离,内含用于感性负载的浪涌吸收器,每点独立,40针前连接器

6ES7322-8BF00-0AB0 SM322,数字量输出模块,8点,24VDC,0.5A,晶体管输出,光电隔离,每点有两个输出端,一个内部串联二极管,一个直接输出,诊断功能,20针前连接器

6ES7322-8BH01-0AB0 SM322,数字量输出模块,8点,24VDC,0.5A,晶体管输出,光电隔离,诊断功能,冗余功能,使用SIMATIC PDM参数化,20针前连接器

6ES7323-1BH01-0AA0 SM323,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8入,24VDC;8出,24VDC,0.5A晶体管输出,光电隔离,20针前连接器

6ES7323-1BL00-0AA0 SM323,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16入,24VDC;16出,24VDC,0.5A晶体管输出,光电隔离,40针前连接器

6ES7331-1KF01-0AB0 SM331,模拟量输入模块,8通道,电压,电流,电阻,PT100,13位(+符号位),中断及诊断功能,光电隔离,40针前连接器

6ES7331-7KB02-0AB0 SM331,模拟量输入模块,2通道,电压,电流,热电阻,热电偶,9/12/14位(+符号位),中断及诊断功能,光电隔离,20针前连接器

6ES7331-7KF02-0AB0 SM331,模拟量输入模块,8通道,电压,电流,热电阻,热电偶,9/12/14位(+符号位),中断及诊断功能,光电隔离,20针前连接器

6ES7331-7NF00-0AB0 SM331,模拟量输入模块,8通道,电压,电流,15位(+符号位),光电隔离,20针前连接器

6ES7331-7NF10-0AB0 SM331,模拟量输入模块,8通道,电压,电流,15位(+符号位),光电隔离,20针前连接器

6ES7331-7PF01-0AB0 SM331,模拟量输入模块,8通道,电阻,15位(+符号位);热电阻,24(+符号位),光电隔离,20针前连接器

6ES7331-7PF11-0AB0 SM331,模拟量输入模块,8通道,热电偶,24(+符号位),光电隔离,20针前连接器

6ES7332-5HB01-0AB0 SM332,模拟量输出模块,2通道,电压,电流,11位(+符号位),光电隔离,20针前连接器

6ES7332-5HD01-0AB0 SM332,模拟量输出模块,4通道,电压,电流,11位(+符号位),诊断功能,光电隔离,20针前连接器

6ES7332-7ND01-0AB0 SM332,模拟量输出模块,4通道,电压,电流,15位(+符号位),光电隔离,20针前连接器

6ES7334-0CE01-0AA0 SM334,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4入,电压,电流;2出,电压,电流,8位,不隔离,20针前连接器

6ES7334-0KE00-0AB0 SM334,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4入,电压,电流,热电阻;2出,电压,12位,光电隔离,20针前连接器

6ES7335-7HG01-0AB0 SM335,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4入,电压,电流,14位(+符号位);4出,电压,电流,12位,中断及诊断功能,光电隔离,20针前连接器

西门子S7-300可编程控制器

西门子PLC,西门子S7-300PLC,可编程控制器

SIEMENS(西门子) S7-300可编程序控制器

6ES7307-1BA00-0AA0 PS307,电源模块,120/230VAC 输入,24VDC 输出,2A

6ES7307-1EA00-0AA0 PS307,电源模块,120/230VAC 输入,24VDC 输出,5A

6ES7307-1KA00-0AA0 PS307,电源模块,120/230VAC 输入,24VDC 输出,10A

6ES7312-1AE10-0AB0 CPU312,16K 工作内存,位操作时间0.2μs,DI/DO 最大256 点,AI/AO 最大64

6ES7314-1AG13-0AB0 CPU314,64K 工作内存,位操作时间0.1μs,DI/DO 最大1024 点,AI/AO 最大256

6ES7315-2AG10-0AB0 CPU315-2DP,128K 工作内存,位操作时间0.1μs,PROFIBUS-DP 主/ 从接口,DI/DO 最大16384 点(集中式1024 点),AI/AO 最大1024 点(集中式256 点)

6ES7315-2EH13-0AB0 CPU315-2PN/DP,128K 工作内存,位操作时间0.1μs,PROFIBUS-DP 主/ 从接口,PROFINET 接口DI/DO 最大16384 点(集中式1024 点),AI/AO 最大1024 点(集中式256 点)

6ES7317-2AJ10-0AB0 CPU317-2DP,512K 工作内存,位操作时间0.05μs,PROFIBUS-DP 主/ 从接口,DI/DO 最大65536 点(集中式1024 点),AI/AO 最大4096 点(集中式256 点)

6ES7317-2EK13-0AB0 CPU317-2PN/DP,512K 工作内存,位操作时间0.05μs,PROFIBUS-DP 主/ 从接口,PROFINET 接口DI/DO 最大65536 点(集中式1024 点),AI/AO 最大4096 点(集中式256 点)

6ES7318-2AJ00-0AB0 CPU318-2DP,512K 工作内存,位操作时间0.1μs,PROFIBUS-DP 主/ 从接口,DI/DO 最大65536 点(集中式1024 点),AI/AO 最大4096 点(集中式256 点)

6ES7315-6FF01-0AB0 CPU315F-2DP,故障安全型,128K 工作内存,位操作时间0.1μs,PROFIBUS-DP 主/ 从接口,DI/DO 最大16384 点(集中式1024 点),AI/AO 最大1024 点(集中式256 点)

6ES7317-6FF03-0AB0 CPU317F-2DP,故障安全型,512K 工作内存,位操作时间0.05μs,PROFIBUS-DP 主/ 从接口,DI/DO 最大65536 点(集中式1024 点),AI/AO 最大4096 点(集中式256 点)

6ES7312-5BE03-0AB0 CPU312C,16K 工作内存,位操作时间0.2μs,集成10DI/6DO,2 通道高速计数,2 通道PWM 输出,2 通道频率测量,PID 调节;DI/DO 最大256 点,AI/AO 最大64 点,1 个40 针前连接器(另购)

6ES7313-5BF03-0AB0 CPU313C,32K 工作内存,位操作时间0.1μs,集成24DI/16DO,4AI/2AO,3 通道高速计数,2 通道PWM 输出,2 通道频率测量,PID 调节;DI/DO 最大1016/1008 点,AI/AO 最大253/250 点,2 个40 针前连接器(另购)

6ES7313-6CF03-0AB0 CPU313C-2DP,32K 工作内存,位操作时间0.1μs,PROFIBUS-DP 主/ 从接口,集成16DI/16DO,3 通道高速计数,2 通道PWM 输出,2 通道频率测量,PID 调节;DI/DO 最大1008 点,AI/AO 最大248 点,1 个40 针前连接器(另购)

6ES7313-6BF03-0AB0 CPU313C-2PtP,32K 工作内存,位操作时间0.1μs,RS485 点对点接口,集成16DI/16DO,3 通道高速计数,2 通道PWM 输出,2 通道频率测量,PID 调节;DI/DO 最大1008 点,AI/AO 最大248 点,1 个40 针前连接器(另购)

6ES7314-6CG03-0AB0 CPU314C-2DP,64K 工作内存,位操作时间0.1μs,PROFIBUS-DP 主/ 从接口,集成24DI/16DO,4AI/2AO,4 通道高速计数,4 通道PWM 输出,4 通道频率测量,PID 调节,一轴定位功能;DI/DO 最大1016/1008 点,AI/AO 最大253/250 点,2 个40 针前连接器(另购)

6ES7314-6BG03-0AB0 CPU314C-2PtP,64K 工作内存,位操作时间0.1μs,RS485 点对点接口,集成24DI/16DO,4AI/2AO,4 通道高速计数,4 通道PWM 输出,4 通道频率测量,PID 调节,一轴定位功能;DI/DO 最大1016/1008 点,AI/AO 最大253/250 点,2 个40 针前连接器(另购)

6AG1312-5BD01-2AB0 CPU312C 宽温型,-25...+60 摄氏度

6AG1313-5BE01-2AB0 CPU313C 宽温型,-25...+60 摄氏度

6AG1315-2AG10-2AB0 CPU315-2DP 宽温型,-25...+60 摄氏度

6ES7953-8LF11-0AA0 MMC 微存储卡64K 用于S7-300/C7/ET 200S IM151 CPU,3.3V NFLASH

6ES7953-8LG11-0AA0 MMC 微存储卡128K 用于S7-300/C7/ET 200S IM151 CPU,3.3V NFLASH

6ES7953-8LJ11-0AA0 MMC 微存储卡512K 用于S7-300/C7/ET 200S IM151 CPU,3.3V NFLASH

6ES7953-8LL11-0AA0 MMC 微存储卡2M 用于S7-300/C7/ET 200S IM151 CPU,3.3V NFLASH

6ES7953-8LM11-0AA0 MMC 微存储卡4M 用于S7-300/C7/ET 200S IM151 CPU,3.3V NFLASH

6ES7953-8LP11-0AA0 MMC 微存储卡8M 用于S7-300/C7/ET 200S IM151 CPU,3.3V NFLASH

6ES7360-3AA01-0AA0 IM360,接口模块,用于主机架,可扩展3 个机架

6ES7361-3CA01-0AA0 IM361,接口模块,用于扩展机架

6ES7368-3BB01-0AA0 IM360/361 连接电缆,1 米

6ES7368-3BC51-0AA0 IM360/361 连接电缆,2.5 米

6ES7368-3BF01-0AA0 IM360/361 连接电缆,5 米

6ES7368-3CB01-0AA0 IM360/361 连接电缆,10 米

6ES7365-0BA01-0AA0 IM365,接口模块,包括两个模块,一个用于主机架,一个用于扩展机架,包括连接电缆

6ES7153-1AA03-0XB0 IM153-1,ET200M 分布式I/O 接口模块

6ES7153-2BA01-0XB0 IM153-2,ET200M 分布式I/O 接口模块,高性能模块,支持冗余,时间标签

6ES7153-2BB00-0XB0 IM153-2FO,ET200M 分布式I/O 接口模块,高性能模块,支持冗余,光纤接口

6ES7340-1AH02-0AE0 CP340,标准串行通讯模块,RS232C 接口,最高19.2kbit/s,9 针Sub-D 接口

6ES7340-1CH02-0AE0 CP340,标准串行通讯模块,RS422/485 接口,最高19.2kbit/s,15 孔D 型接口

6ES7340-1BH02-0AE0 CP340,标准串行通讯模块,20mA/TTY 接口,最高19.2kbit/s,9 针Sub-D 接口

6ES7341-1AH01-0AE0 CP341,标准串行通讯模块,RS232C 接口,最高76.8kbit/s,9 针Sub-D 接口,可加载ModbusRTU 及

DataHighway 驱动

6ES7341-1CH01-0AE0 CP341,标准串行通讯模块,RS422/485 接口,最高76.8kbit/s,15 孔D 型接口,可加载ModbusRTU 及

DataHighway 驱动

6ES7341-1BH01-0AE0 CP341,标准串行通讯模块,20mA/TTY 接口,最高76.8kbit/s,9 针Sub-D 接口,可加载ModbusRTU 及

DataHighway 驱动

6ES7870-1AA01-0YA0 MdbusRTU 主站,包含软件和单授权

6ES7870-1AB01-0YA0 MdbusRTU 从站,包含软件和单授权

6ES7870-1AA01-0YA1 MdbusRTU 主站,单授权,不包含软件

6ES7870-1AB01-0YA1 MdbusRTU 从站,单授权,不包含软件

6ES7870-1AE00-0YA0 DataHighway,DF1 协议,包含软件和单授权

6ES7870-1AE00-0YA1 DataHighway,DF1 协议,单授权,不包含软件

6GK7 342-5DA02-0XE0 CP342-5,PROFIBUS-DP 主站/ 从站通讯处理器

6GK7 342-5DF00-0XE0 CP342-5 FO,PROFIBUS-DP 主站/ 从站通讯处理器,光纤接口

6GK7 343-2AH01-0XA0 CP343-2,AS-I 主站通讯处理器,20 针前连接器

6GK7 343-5FA01-0XE0 CP343-5,PROFIBUS-FMS 通讯处理器

6GK7 343-1EX11-0XE0 CP343-1,工业以太网通讯处理器,10/100Mbit/s,RJ45 接口,15 针D 型接口

6GK7 343-1CX00-0XE0 CP343-1 LEAN,工业以太网通讯处理器,10/100Mbit/s,RJ45 接口,低成本

6GK7 343-1GX21-0XE0 CP343-1 IT,工业以太网通讯处理器,10/100Mbit/s,RJ45 接口,15 针D 型接口,IT 功能

6ES7317-6TJ10-0AB0 CPU317T-2DP,512K 工作内存,位操作时间0.05μs,PROFIBUS-DP 主/ 从接口,DI/DO 最大

65536 点(集中式1024 点),AI/AO 最大4096 点(集中式256 点),运动控制功能

6ES7864-1CC20-0YX0 S7-Technology 工艺软件包,用于组态T-CPU

6ES7350-1AH03-0AE0 FM350-1,单通道高速计数模块,最高500KHz,2DO,20 针前连接器

6ES7350-2AH00-0AE0 FM350-2,8 通道高速计数模块,最高20KHz,8DO,40 针前连接器

6ES7351-1AH01-0AE0 FM351,快速进给/ 爬行定位模块,以双速电机实现闭环定位,8DI/8DO,15 针D 型编码器接口,20 针前连接器

6ES7352-1AH01-0AE0 FM352,电子凸轮模块,支持128 个凸轮,32 条凸轮轨迹,可代替机械凸轮和时间凸轮,4DI/13DO,

15 针D 型编码器接口,20 针前连接器

6ES7352-5AH10-0AE0 FM352-5,高速布尔运算处理器,扫描周期1 微秒,一个编码器接口,12DI/8DO 漏型,40 针前连接器

6ES7352-5AH00-0AE0 FM352-5,高速布尔运算处理器,扫描周期1 微秒,一个编码器接口,12DI/8DO 源型,40 针前连接器

6ES7352-5AH00-7XG0 FM352-5 组态软件包,包括软件,功能块库,印刷版手册

6ES7353-1AH01-0AE0 FM353,1 轴步进电机定位模块,最高脉冲频率200KHz,4DI/4DO,15 孔D 型接口,20 针前连接器

6ES7354-1AH01-0AE0 FM354,1 轴伺服电机定位模块,±10V 模拟接口,4DI/4DO,9 孔D 型接口,15 孔D 型接口,20 针前连接器

6ES7357-4AH01-0AE0 FM357-2,4 轴路径及定位模块,可控制步进和伺服电机,驱动接口750KHz/ ± 10V 模拟量/PROFIBUS-DP,

18DI/8DO,4 个15 孔D 型接口,50 针D 型接口,40 针前连接器

6ES7357-4AH03-3AE0 FM357 固件L,与存储卡一起提供,定位/ 路径控制,插补

6ES7357-4BH03-3AE0 FM357 固件LX,与存储卡一起提供,L 的功能+Spline 插补+ 台架+3D 保护区域

6ES7357-4AH02-0AE0 FM357 固件H,与存储卡一起提供,LX 的功能+Handling,coordinated transformation,Teach-In

6ES7355-0VH10-0AE0 FM355C,4 回路闭环控制模块,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8DI,4AI/4AO,2 个20 针前连接器

6ES7355-1VH10-0AE0 FM355S,4 回路闭环控制模块,模拟量输入,脉冲输出,8DI/8DO,4AI,2 个20 针前连接器

6ES7355-2CH00-0AE0 FM355-2C,4 回路温度控制模块,集成在线优化功能,高精度温度控制

6ES7355-2SH00-0AE0 FM355-2S,4 回路温度控制模块,集成在线优化功能,高精度温度控制

6ES7338-7UH01-0AC0 SM338,超声波位置解码器

6ES7338-4BC01-0AB0 SM338,编码器位置输入模块,3 个SSI,支持等时模式,20 针前连接器

6ES7392-1AJ00-0AA0 20 针前连接器,螺钉型

6ES7392-1AM00-0AA0 40 针前连接器,螺钉型

6ES7392-1AJ00-0AA0 20 针前连接器,弹簧型

6ES7392-1BM01-0AA0 40 针前连接器,弹簧型

6ES7390-1AB60-0AA0 安装导轨,160 毫米

6ES7390-1AE80-0AA0 安装导轨,480 毫米

6ES7390-1AF30-0AA0 安装导轨,530 毫米

6ES7390-1AJ30-0AA0 安装导轨,830 毫米

6ES7390-1BC00-0AA0 安装导轨,2000 毫米

6ES7972-0BA12-0XA0 PROFIBUS 总线接头,RS485,90 度出线,无编程器接口

6ES7972-0BB12-0XA0 PROFIBUS 总线接头,RS485,90 度出线,有编程器接口

6ES7972-0BA41-0XA0 PROFIBUS 总线接头,RS485,斜向线,无编程器接口

6ES7972-0BB41-0XA0 PROFIBUS 总线接头,RS485,斜向出线,有编程器接口

6ES7972-0BA50-0XA0 PROFIBUS 总线接头,RS485,90 度出线,无编程器接口,快速连接

6ES7972-0BB50-0XA0 PROFIBUS 总线接头,RS485,90 度出线,有编程器接口,快速连接

6GK1500-0EA02 PROFIBUS 总线接头,RS485,9 轴向出线,无编程器接口,连接PG/PC 及OLM

6ES7972-0AA01-0XA0 RS485 中继,用于PROFIBUS/MPI 总线扩展,最大12Mbit/s,IP20

6ES7390-1AB60-0AA0 PROFIBUS 总线电缆,两芯屏蔽双绞线,按米销售,最长1000 米,最短20 米

6ES7901-0BF00-0AA0 MPI 电缆,5 米

6ES7810-4CC07-0YA5 STEP7 V5.3 标准版,包括STL,LAD,FBD,用于S7-300/400/C7/WinAC

6ES7810-5CC08-0YA5 STEP7 V5.3 专业版,包括STEP7 标准版加S7-GRAPH,S7-SCL,S7-PLCSIM,用于S7-300/400/C7/WinAC

6ES7810-5CC08-0YE5 STEP7 专业版升级包,将STEP7 V3.X-5.X 专业版升级到STEP7 V5.3 专业版

6ES7810-4CC07-0YE5 STEP7 标准版升级包,将STEP7 V3.X-5.X 标准版升级到STEP7 V5.3 标准版

6ES7810-5CC08-0YC5 标准版到专业版升级包,用于升级STEP7 V5.3 标准版到专业版

6ES7972-0CB20-0XA0 PC 适配器,USB 接口,连接PC 至S7-300/400

6GK1561-1AA01 CP5611,PCI 卡,用于台式机的PROFIBUS/MPI 通讯处理器,连接PC 至S7-300/400,19.2kbit/s-12Mbit/s

6GK1551-2AA00 CP5512,PCMCIA 卡,用于笔记本电脑的PROFIBUS/MPI 通讯处理器,连接笔记本电脑至S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