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机电容问题

楼主(2012-03-13):
          公司的几台冷干机上有很多的小风机, 一年后,有些小风机不转了,但你用手指推动一下,小风机就又慢慢起动转动到快速, 后来更换个电容就正常啦,但更换的电容容量大了点会不会有影响

       电机内的电容用用会自己容量减小吗?

还是别的问题, 都有好几个小风机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修电机时,如果对配用的电容器选择不当,会给电机带来严重后果。更换启动、运转电容时,最好选用与原配置参数相同的电容。如果电容器损坏,又不知道或看不清标注参数,可按下面公式计算选配:
    C=8JS(uF)
式中,C-配用的电容量,单位为微法(uF);J-电机启动绕组电流密度,一般选5~7A/平方mm;s-启动绕组导线截面积(平方mm)。
    此文例1中金龙台扇电机启动绕组线圈重新绕制后,测出启动绕组线径为0.17mm,则截面积S=0.0226平方mm,选J=7A/平方mm,所以
    C=8×7×0.0226≈1.26uF
    实际选配参数为1.2uF±5%,耐压500V的电容。另外应注意电容的耐压值一定要高于400V,以防击穿。

网友B:
电容器选小了不好启动,大了容易烧电机

网友C:
阿水哥的问题很实用啊!

时间太长电容肯定就不行啦,还有就是风扇的轴承,会缺油响声变大!

网友D:
  “电机内的电容用用会自己容量减小吗?”

1、会减小;

2、按原参数换新!

网友E:
按原来的电容参数购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