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授权怎么取出???

楼主(2012-03-13):
我的电脑有问题,现在想重装系统,想把授权取出来供下次用,应该怎样操作具体的步骤,有剪贴图最好!!!谢谢!!!

网友A:
AB的授权是一个虚拟光盘形势的,(没有用过正版的),如果重装的话,装好软件,大打开导入授权就可以。

网友B:
授权网上有很多  可以从网上下载用  我的就是从网上下载的

网友C:
如果是正版的有个USB的授权用的象U盘的小东西,打开授权软件移出到USB授权盘中就可以,下次用的时候在移到计算机中

网友D:
没用过正版的,只用过被导出的,那样的话,直接添加就可以了!

楼主:
以搞定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