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输出型PLC输出点输出能达多少HZ

楼主(2012-03-13):
如果用晶体管输出的PLC输出脉冲,每个输出点最大能输出能达到多少HZ

网友:
这个问题要看不同的PLC品牌是不一样的,而且还涉及到脉冲输出指令是否支持该点。以200plc为例,脉冲输出指令只支持Q0.0和Q0.1,这个可以高到几十k到上百khz但是其他的Q点是没有脉冲指令输出支持的。他们只能最高20hz。。。。

网友A:
  直接查该晶体管的最大开关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