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的一道电工题目我做错了

楼主(2012-03-13):
很简单的一道电工题目我做错了

如图所示: 开关闭合时电流表A的电流示数为1.5A , 电流表A1的电流示数为0.8A , 电流表A2的电流示数为1.2A ,求通过R1R2R3的电流各是多少?

网友A:
电流分别是0.7  0.5   0.3  对吗?

网友B:
1楼算的对。先将原图整理一下就可看得清楚,此题很简单,直接用节点法求电流就可以,请见下图:

网友C:
不知电流有方向么,有正负之分么。

网友D:
还真不知道怎么算,好像R3是0.7A吧???

网友E:
3    2     1    0.7     0.5     0.3       是吗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D:
A1测的应该是R3的电流吧,A2应该是测的R1的电流吧,搞不懂,A电流表是不是应该要放在电路的右侧(负极那边,开关的前面),这样才可以测到整个电路的电流吧

楼主:
各位高工,既然来了请你也发表一下吧,你看谁是最佳回复.

网友F:
用节点电流法,不算难题吧。

网友G:
我同意6楼的算法,我也是这样算的

网友H:
看到几楼的回复我表示压力很大

网友H:
R1、R2、R3电流分别为0.7A、0.5A、0.3A

网友I:
不知道几位大师的图片是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J:
     节点法求电流就可以,直流电路的电流是有方向的说,有正负之分。

网友K:
R1=0.7A.R2=0.5A,R3=0.3A

这种情况,可以把电流表简化成短路,电压表简化成断路。然后简化电路图,根据I入=I出,很容易就出来了。初中的物理知识,貌似。

网友L:
请教图是怎么画上来的?

网友M:
不要看电流表。其实就是三个电阻并联。三个电阻的总电流是1.5A。其中两个的电流是0.8A。另外两个的电流是1.2A。那么就是说

有一个的电流是1.5-0.8=0.7。

有一个的电流是1.5-1.2=0.3。

最后一个被量过两次电流的一个的电流是1.5-0.7-0.3=0.5。

答毕。

网友N:
1、6楼的直接用节点电流定律求出,简洁;

2、18楼与2楼、13楼的方法一致,将电路变形,使电源与电阻之间的关系明确,用一般方法串并联关系求的;

网友O:
学习了全部答对了,一律不加分。

网友P:
细小的环节更容易出错,恭喜答对了的同志们。

网友Q:
用CAD画出来的吧。。。

网友R:
算错的不多!没有难倒师傅们

网友S:
R1/R2/R3的电流分别是0.7  0.5   0.3

网友T:
使用节点法是最明智的解答方法

网友U:
把电流表想象成一根导线,是不是就好理解了,知道导线的电流就行了

网友U:
这样好理解吗,图形再整理下就好了

网友V:
论坛就应该这样,大家都活动起来一起讨论

网友V:
我的画法和其他人也不一样

网友W:
引用 网友V:
我的画法和其他人也不一样

楼上的画的要直接容易看的多。

网友X:
呵呵,不错 ,把电路分清楚就可以胃,哈哈

网友Y:
楼上说的对,用节点法算电流我也是那样算的,结果也一样。有不一样的答案吗?

网友Z:
这个题有个问题在这里,总电流为1.5A,看电流表A就知道,那么请问怎么来还有1.2和0.8?我觉得怎么也不会超过1.5A啊

网友AA:
先把等效电路图画出来,再计算,这个不是很难的

楼主:
把等效电路图画出来就不一样了

网友AB:
学习了。关键还是电路图的转换理解。

网友AC:
R1  0.7A      R2 0.5A     R3 0.3A

网友AD:
R1 0.7  R2 0.5 R3 0.3

网友AE:
直接看出1.5-0.8=0.7  1.2-0.7=0.5  0.8-0.5=0.3

网友AF:
这个题很像是初中的题,电路一变换就是三个电阻并联,很容易算出I1=0.7  I3=0.3 I2=0.5

网友AG:
初中学物理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做的

现在用节点法更省事些

最懒的方法就是不动笔,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