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编码器维修故障分类及维修方法

楼主(2012-03-13):
    编码器维修难度较大,在电路板维修中,编码器的修复率也是最低的。

    首先在数控机床中,光电脉冲编码器作为速度和位置检测的元件,故障发生率较高,外在表现多种多样, 在编码器维修实践中,将有关光电脉冲编码器的故障给予归纳和分类,使故障更加明确。

  编码器维修故障分类及维修方法:

  1 编码器本身故障:是指编码器本身元器件出现故障,导致其不能产生和输出正确的波形。这种情况下需更换编码器或维修其内部器件。

  2 编码器连接电缆故障:这种故障出现的几率 最高,维修中经常遇到,应是优先考虑的因素。通常为编码器电缆断路、短路或接触不良,这时需更换电缆或接头。还应特别注意是否是由于电缆固定不紧,造成松动引起开焊或断路,这时需卡紧电缆。

  3 编码器+5V电源下降:是指+5V电源过低, 通常不能低于4.75V,造成过低的原因是供电电源故障或电源传送电缆阻值偏大而引起损耗,这时需检修电源或更换电缆。

  4 绝对式编码器电池电压下降:这种故障通常有含义明确的报警,这时需更换电池,如果参考点位置记忆丢失,还须执行重回参考点操作。

  5 编码器电缆屏蔽线未接或脱落:这会引入干扰信号,使波形不稳定,影响通信的准确性,进口泵必须保证屏蔽线可靠的焊接及接地。

  6 编码器安装松动:这种故障会影响位置控制精度,造成停止和移动中位置偏差量超差,甚至刚一开机即产生伺服系统过载报警,请特别注意。

  7 光栅污染:这会使信号输出幅度下降,必须用脱脂棉沾无水酒精轻轻擦除油污。

 本文参考摘录:http://www.caiyadianzi.com

楼主:
在回来看看 自己以前发布的关于电路板维修的帖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