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科技运动控制指令介绍

楼主(2012-03-13):
矩形运动控制产品目前可支持4轴以上,产品型号为DT和DS均可支持运动控制功能。DT每轴可大于100K,DS每轴可大于200K。采用S型加速方式,运动更加平稳。目前数控铣床、自动焊锡机、点胶机、跳线机、表链钻孔机等行业有着广泛的应用。

运功控制特点如下

l        支持4轴高速脉冲输出。(另外可出多路10K低速脉冲)

l        支持4AB相脉冲或4路方向脉冲或12路单脉冲高速计数。

l        提供丰富的功能强大的定位功能块,方便用户编程应用。

l        高速的脉冲速度,最大支持100KHZ

l        高速脉冲计数,可定义12个比较DO输出,12个延时DO输出。

l        高速脉冲计数,可编写上限中断,下限中断梯形图。

定位指令包括:

    ZRN / DSZR:原点回归指令,以指定的原点回归速度动作,如果原点开关为ON,则减速运行到基底速度,并电机方向反转,(ZRN指令:原点开关信号为OFF时停止)( DSZR 指令:原点开关信号再次为ON时停止)

PLSV:可变速脉冲输出,以执行的运行速度运行,当速度设置改变时,速度立即更新,当指令OFF时,脉冲输出停止。

DVIT:单速中断定长定位,以指定速度运行,如果中断输入为ON,则输出指定的脉冲数后减速停止。

DRVI/ DRVA :相对/绝对位置控制,从基底速度开始加速,以运行速度运行,输出脉冲数,减速停止到目标位置。

ITBL:中断多速定位,用户可以自定义任意个不同速度,不同脉冲数的脉冲段,可以使用中断方式切换段,或上一段脉冲输出完毕切换段,本功能块的功能可实现上述所有功能块的功能。

如需更详细的资料,请联系我公司

网友A:
功能貌似很强大啊!给点程序例子看看啊

楼主:
使用起来也很方便,下面是实例的功能块的使用

回原点指令

脉冲输出指令

网友B(2012-05-04):
指令和三菱的差不多风格了,脉冲频率还能更高一点吗

楼主:
根据我们目前实测的情况,单轴最高可到500K的速度,

对脉冲的通道数也增加到了6轴,如果同时使用3路,均可到500K的速度,如果6轴同时使用,则只能到200K.

网友C(2013-01-22):
不知道高级指令难不难入门

网友C:
矩形的中型机外观看起来与台湾盟立的基本相同

网友D:
矩形科技不是国产吗?

楼主(2013-02-22):
肯定是国产的啦!楼上确实见多识广,连盟立的PLC都熟悉。

我们说起来和他们还有些渊源,同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