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多段脉冲程序请教

楼主(2012-03-13):
 TP屏上会设定多段定位尺寸(最小一段,最多三十段),而且每个尺寸会有循环次数(最少一次,最多十次),也就是说我要定位的尺寸段数和每一段重复次数都是随机的!工艺过程如下:A工艺结束后,发脉冲驱动伺服电机走第一段TP屏上设定的尺寸,走完之后重新执行A工艺,然后伺服电机继续走第一段TP屏上设定的尺寸,依次循环,直到第一段重复次数走完才走第二段尺寸。最后以判断下一段要走的尺寸是0自动判断工艺过程结束!
    麻烦各位大虾费心帮忙给我想想有没有好一点的简单办法,给我回复一个例子程序!谢谢!我已经想啦很久了没有想出办法,不得己求救!十分感谢

网友A:
TP屏上配方+PLC上循环程序。

网友B:
TP  的屏的配方功能很强大了,不知道楼主所说的随机产生,是怎么回事? 这种程序不适合用步进指令来编写,循环的次数太多了,写起来累人,可以考虑用移位指令来做,所对应的脉冲采用间接寻址的方式来对应。

网友C:
这个有几种方法可以做

1、用PLC指令将每段赋值到连续地址里,通过脉冲完成定位计数,通过变址寄存器取读取;

2、将所有重复次数相加,脉冲完成定位计数,判断处于那一面,然后赋相应的值;

有不明白可加群讨论 75790697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的屏的配方功能很强大了,不知道楼主所说的随机产生,是怎么回事? 这种程序不适合用步进指令来编写,循环的次数太多了,写起来累人,可以考虑用移位指令来做,所对应的脉冲采用间接寻址的方式来对应。

随机就是说我这三十组尺寸不一定是设几组的,一到三十组都有可能!